基于单片机的密码锁程序-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4-11-01):
一共分为好几个文件
#include "delay.h"文件: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include "eeprom.h"文件:
#include "delay.h"
void Start(void) //I2开始
{
    SDA=1;
    SCL=1;
    NOP4();
    SDA=0;
    NOP4();
    SCL=0;
}
void Stop(void)     //I2C停止
{
    SDA=0;
    SCL=0;
    NOP4();
    SCL=1;
    NOP4();
    SDA=1;
}
void RACK(void)      //读取应答
{
    SDA=1;
    NOP4();
    SCL=1;
    NOP4();
    SCL=0;
}
void NO_ACK(void)       //发送非应答信号
{
    SDA=1;
    SCL=1;
    NOP4();
    SCL=0;
    SDA=0;
}
void Write_A_Byte(uchar b)      //写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b<<=1;
       SDA=CY;     //CY进位程序状态字寄存器
       _nop_();
       SCL=1;
       NOP4();
       SCL=0;
    }
    RACK();
}
void Write_IIC(uchar addr,uchar dat)   //向指写地地址写数据
{
    Start();
    Write_A_Byte(0xa0);
    Write_A_Byte(addr);
    Write_A_Byte(dat);
    Stop();
    DelayMs(10);
}
uchar Read_A_Byte(void)        //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b;
    for(i=0;i<8;i++)
    {
       SCL=1;
       b<<=1;
       b|=SDA;
       SCL=0;
    }
    return b;
}
uchar Read_Current(void)   //从当前地址取数据
{
    uchar d;
    Start();
    Write_A_Byte(0xa1);
    d=Read_A_Byte();
    NO_ACK();
    Stop();
    return d;
}
uchar Random_Read(uchar addr)      //从任意地址读取数据
{
    Start();
    Write_A_Byte(0xa0);
    Write_A_Byte(addr);
    Stop();
    return Read_Current();
}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temp,keyno;

    P1=0x0f;
    DelayMs(1);
    temp=P1^0x0f;
    switch(temp)                    //纵行
       {
           case1:keyno=1/*1*/;break; //第一纵行
           case2:keyno=2/*2*/;break; //第二纵行
           case4:keyno=3/*3*/;break; //第三纵行
           case8:keyno=4/*3*/;break; //第四纵行
       }
    P1=0xf0;
    DelayMs(1);
    temp=P1>>4^0x0f;
    switch(temp)
       {                            //横行
           case 1:keyno+=0  /*A*/;break;//第一行横行
           case 2:keyno+=4  /*B*/;break;//第一行横行
           case 4:keyno+=8  /*C*/;break;//第一行横行
           case 8:keyno+=12  /*D*/;break;//第一行横行
       }
       P1=0x0f;
       return keyno;
}

#include"LCD.H"文件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
{
    RS_CLR;
    RW_CLR;
    P0=com;
    DelayMs(5);
    EN_SET;
    DelayMs(5);
    EN_CLR;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写一个字符
{
    RS_SET;
    RW_CLR;
    P0=date;
    DelayMs(5);
    EN_SET;
    DelayMs(5);
    EN_CLR;
}
void init()          //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x);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x);
    }
else
    {
    write_com(0xC0+ x);
    }
write_data(Data);
}

主文件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eprom.h"
void int0(void);
unsigned char password[6]/*={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unsigned char password1[6];
unsigned char code aa[]="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 gg[]="New";
unsigned char code bb[]="ERROR  ";
unsigned char code cc[]="OK      ";
unsigned char code dd[]="       ";
unsigned char code ee[]="Next   ";
unsigned char code ff[]="success ";
unsigned char keydata;
main()
{
    unsigned char i,j,k,l,m,n,o,a1;
    /*for(i=0;i<6;i++)
    {
    Write_IIC(i,password[ i]);
    }*/
    init();//LCD初始化
    int0();
    P3_6=0;
    P3_7=0;
    P1=0x0f;
    LCD_Write_String(0,0,aa);
    LCD_Write_String(1,1,dd);
    write_com(0xc0+1);
    while(1)
    {
start: LCD_Write_String(0,0,aa);
       LCD_Write_String(1,1,dd);
       write_com(0xc0+1);

       while(1)
       {
           if((0<keydata)&&(4>keydata)||(4<keydata)&&(8>keydata)||(8<keydata)&&(12>keydata)||keydata==14)
                  //在0-9之间的数字通过
           {
              password=keydata;//键盘值进行保存
              keydata=0;        //把键盘值置其它值,不被其它利用,以一样
              i++;
              write_data('*');  //在LCD上显示*这字符代表输入了一个密码
              if(i==6)          //这里限制了六位密码
              {
                  i=0;
                  goto panduan;
              }

           }
           if(keydata==33)      //确定进入密码比较
           {
              keydata=0;
panduan:      i=0;
              for(j=0;j<6;j++)
              {
                  l+=password[j];
                  k+=Random_Read(j);
              }
              if(l!=k)      //密码不同进行处理
              {
                  l=0;
                  k=0;
                  LCD_Write_String(0,0,bb);
                  DelayMs(1000);
                  a1+=1;
                  if(a1==2){while(1)P3_7=1;P3_6=0;}//两次错误发出报警
                  goto start;               //第二次输入密码
              }
              if(l==k)   //密码对了,进入运行状态,这里绿灯代表该状态
              {
                   l=0;
                   k=0;
                   a1=0;
                   P3_6=1;
                   P3_7=0;
                   LCD_Write_String(0,0,cc);
                   LCD_Write_String(1,1,dd);
                   if(o==1)
                   {
                    o=0;
                    LCD_Write_String(0,0,gg);
                    LCD_Write_String(4,0,aa);
                    LCD_Write_String(1,1,dd);
                    write_com(0xc0+1);
                    goto text2;
                   }
                   goto yingxing;        //跳到下面函数中,yingxing里
              }
           }

       }
yingxing:while(1)
       {
           if(keydata==4)    //锁定功能
           {
              P3_6=0;
              goto start;
           }
           if(keydata==15)      //修改密码
           {
              o++;
              if(o==1) goto start;
text2:        keydata=0;
              while(1)
              {
                  if((0<keydata)&&(4>keydata)||(4<keydata)&&(8>keydata)||(8<keydata)&&(12>keydata)||keydata==14)
                         //上面表达式0-9之间的数字通过
                  {
                     password[m]=keydata;  //读取键盘值
                     keydata=0;
                     m++;
                     write_data('*');
                     if(m==6)           //到密码输入到六位的时候进行判断是否再输入,或者判断前后两次密码是否一致
                     {
                         m=0;
                         n++;
                         if(n==2)goto panduan1;  //输入第二次的时候进行前后两次密码进判断
                         for(i=0;i<6;i++)      //储存前一次密码
                         {
                            password1=password[ i];
                         }
                         LCD_Write_String(1,1,dd);
                         LCD_Write_String(0,0,ee);
                         DelayMs(1000);
                         LCD_Write_String(0,0,aa);
                         write_com(0xc0+1);
                     }

                   }
                  if(keydata==13)     //重新输入改密
                   {
text:                 m=0;
                     n=0;
                     LCD_Write_String(1,1,dd);
                     write_com(0xc0+1);

                   }
                  if(keydata==33)    //退出不改密码
                  {
out:                 m=0;
                     n=0;
                     o=0;
                     LCD_Write_String(0,0,cc);
                     LCD_Write_String(1,1,dd);
                     goto yingxing;
                  }
                  if(keydata==33)
                  {
                     keydata=0;
panduan1:            for(j=0;j<6;j++)//第一次与第二次密码比较
                     {
                         l+=password[j];
                         k+=password1[j];
                     }
                     if(l!=k)      //第一次与第二次密码输入错误
                     {
                         l=0;
                         k=0;
                         LCD_Write_String(0,0,bb);
                         DelayMs(1000);
                         LCD_Write_String(0,0,aa);
                         goto text;
                     }
                      else
                     {
                         for(i=0;i<6;i++)
                         {
                            Write_IIC(i,password[ i]);
                         }
                           LCD_Write_String(0,0,ff);
                           DelayMs(1000);
                           goto out;
                     }

                  }

              }
           }
       }
    }
}
void int0(void)
{
    EA=1;
    EX0=1;
    IT0=1;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keydata=key_scan();
}

楼主:
漂亮,非常有用啊

网友A:
非常好的设计  太棒了 楼主能上传一下 完整的程序吗?工程文件 最好有设计文档

网友B(2015-04-06):
非常有用啊

网友C(2015-07-27):
创建目标 '目标 1'
编译 1602.c ...
C51 COMPILER V8.06 - SN: K1JWC-DMUHPZ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7
C51 FATAL-ERROR -
  ACTION:  PREPROCESSING INPUT FILE
  ERROR:
C51 TERMINATED.
目标未产生
keil3 编译出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15-12-10):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C51 FATAL-ERROR -
  ACTION:  PARSING SOURCE-FILE
  ERROR:    PREPROCESSOR: MACROS TOO NESTED
C51 TERMINATED.
Target not created
嵌套过多怎么解决啊

网友E(2016-05-12):
为甚么 运行之后 是这样的,感觉程序不对  main.c(3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h' MAIN.C(34): error C202: 'SDA':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5): error C202: 'SC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19):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h' main.c(15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H' main.c(220):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h' main.c(22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h' main.c(22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h' main.c(22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h'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F(2016-11-28):
怎么修改成24C02掉电存储的

网友G:
有完整的程序吗

网友H:
好复杂啊

网友I(2017-05-12):
引用 网友E:
为甚么 运行之后 是这样的,感觉程序不对  main.c(3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h' MAIN.C(3 ...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2017-10-21):
2404.bin的文件在哪里?它里面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网友K(2018-02-09):
好贴,写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