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屏上的这些数字和英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
点阵屏上的这些数字和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4-11-01):
COL是列,POW是行,PIN是管脚编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L是列,POW是行,PIN是管脚编号

哦哦  高手啊   在问一下   这个测啊    这些引脚都没有规律啊

网友B:
这个NO是什么意思

网友A:
on1,on2很多电器都有的,代表第一第二,和PIN连起来用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1,on2很多电器都有的,代表第一第二,和PIN连起来用才好

哦     在这里这个是什么意思?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