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11-01):
请问下面这段矩阵键盘程序中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第二行中的temp中的值是0xfe.还是待检测的???

网友A:
就是fe,另外楼主最好发完整的程序,结合上下文,才好看

网友A:
转到24小时必答区区别,那回答的人多些

网友B:
这就是单片机的I/O的引脚和寄存器的区别了。
P3=0xfe;   这是“写”I/O口,
temp=P3;  这是“读”I/O口的管脚状态。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temp=P3=0xfe,如果有键按下,则读回的数值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单片机的I/O的引脚和寄存器的区别了。
P3=0xfe;   这是“写”I/O口,
temp=P3;  这是“读”I/O口 ...

谢谢哈。貌似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到24小时必答区区别,那回答的人多些

恩呢,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