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S18B20温度计

楼主(2014-11-02):
/**************************************************************************
程 序 名:DS18B20程序

编 写 者:

指导老师:

时   间 :2013.8.18

班   级        :电气本1101班

功   能 :DS18B20显示温度

使用说明:将单片机的P2口用杜邦线线连于液晶的数据总线(P20--D0...P27--D7),
          点阵E连至P37,点阵RW连至P36,点阵RS连至P35,DS18B20接于P3^3

型   号 :AT89S52   使用晶振为12MHz
********************************************************************************/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elay.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p_temp[9];        //DS18B20处理后数据存放数组

/***************  以下为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Delay_ms(1);
        lcd12864_display(1,1,"现在室内温度");
        lcd12864_display(3,5,"℃");
        while(1)
        {

                get_temperature();
                lcd12864_display(3,1,disp_temp);
        }
}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函数名:  void Delay_ms(uint xms)
*功能:    延时时间为1ms
*调用函数:无
*输入参数:xms,1ms计数
*输出参数:无
*说明:总共延时时间为1ms乘以xms,crystal=12Mhz
********************************************************/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char i;
        while(xms--)
        for(i=0;i<120;i++);
}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char  disp_temp[9];         //DS18B20处理后数据存放数组

void delay_us(uint xus);
DS18B20_init(void);
void Write_onebyte(uchar dat);
Read_onebyte(void);
void get_temperature();

#include<reg52.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3;

uchar temp_data[4];

/********************************************************
*函数名:  void delay_us(uint xus)
*功能:    延时时间为6us
*调用函数:无
*输入参数:xms,6us计数
*输出参数:无
*说明:总共延时时间为6us乘以xms,crystal=12Mhz
********************************************************/
void delay_us(uint xus)
{
        while(xus--);
}

/********************************************************
*函数名:        DS18B20_init(void)
*功能:            DS18B20初始化
*调用函数:        void delay_us(uint xus);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yes0
********************************************************/
DS18B20_init(void)
{
        uchar yes0;
        DQ=1;                                //复位
        delay_us(8);                //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us(9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us(8);
        yes0=DQ;                           //如果yse0=0;则初始化成功,否则失败
        delay_us(100);
        DQ=1;
        return(yes0);                 //返回信号
}

/********************************************************
*函数名:         void Write_onebyte(uchar dat)
*功能:            写入数据
*调用函数:        void delay_us(uint xus);
*输入参数:        uchar dat
*输出参数:        无
********************************************************/
void Write_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elay_us(4);
                DQ=1;
                dat>>=1;
        }
        delay_us(4);
}

/********************************************************
*函数名:        Read_onebyte(void)
*功能:            读取数据
*调用函数:        void delay_us(uint xus);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dat
********************************************************/
Read_onebyte(void)
{
        uchar i,dat=0;
        for(i=0;i<8;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us(4);
        }
        return(dat);
}

/********************************************************
*函数名:         void get_temperature()
*功能:            读取温度值,处理温度数据
*调用函数:        Read_onebyte(void);void Write_onebyte(uchar dat);
                        void delay_us(uint xus);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get_temperature()
{
        uchar sign=0;                                        //定义符号标志位
        uint temp;                                                //定义温度数据暂存
        uchar temp_comp;                                //用来存放测量温度的整数部分
        while(DS18B20_init());                        //等待18B20初始化
        Write_onebyte(0xcc);                        // 跳过rom
        Write_onebyte(0x44);                    //启动温度检测
        delay_us(300);                                        //延时等待转换结束
        while(DS18B20_init());
        Write_onebyte(0xcc);
        Write_onebyte(0xbe);
        temp_data[0]=Read_onebyte();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_onebyte();                   //温度高8位
        if(temp_data[1]>127)
        {
                temp_data[0]=(~temp_data[0])+1;
                if((~temp_data[0])>=0xff)
                {
                        temp_data[1]=(~temp_data[1])+1;
                }
                else
                {
                        temp_data[1]=~temp_data[1];
                        sign=1;
                }
        }
        temp=(temp_data[0]&0x0f)*625;
        temp_comp=((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取温度整数部分
        disp_temp[0]=temp_comp/100+'0';
        disp_temp[1]=temp_comp/10%10+'0';
        disp_temp[2]=temp_comp%10+'0';
        disp_temp[3]='.';
        disp_temp[4]=temp/1000+'0';
        disp_temp[5]=temp/100%10+'0';
        disp_temp[6]=temp/10%10+'0';
        disp_temp[7]=temp%10+'0';
        disp_temp[8]='\0';
        if(disp_temp[0]=='0')
        {
                disp_temp[0]=0x20;
                if(disp_temp[1]=='0')
                {
                        disp_temp[1]=0x20;
                }
        }
}

/**************************************************************************
头文件名:lcd12864

编 写 者

指导老师:

时   间 :2013.8.8

班   级        :电气本1101班

功   能 :LCD 12864模块化程序设计

********************************************************************************/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12864  P2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N=P3^7;

/********************************************************
*函数名:  void Delay_ms(uint xms)
*功能:    延时时间为1ms
*调用函数:无
*输入参数:xms,1ms计数
*输出参数:无
*说明:总共延时时间为1ms乘以xms,crystal=12Mhz
********************************************************/
void Delay(uint xms)
{
        uchar i;
        while(xms--)
        for(i=0;i<120;i++);
}

/********************************************************
*函数名:   void lcd12864_write_command(uchar dictate)
*功能: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调用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ms)
*输入参数: dictate
*输出参数: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_command(uchar dictate)
        {
                Delay(1);                //延时1ms,给硬件反应时间
                RS=0;                                //rs设置为低电平接收指令寄存器
                RW=0;                                //rw设置为低电平进行写操作
                EN=1;                                //en拉低电平,lcd12864液晶执行命令
                lcd_12864=dictate;        //将数据写入12864中,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EN=0;                                //en置高,液晶开始工作
        }

/********************************************************
*函数名: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char dt)
*功能:     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调用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ms)
*输入参数: dt
*输出参数: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char dt)
        {
                Delay(1);         //延时1ms,给硬件反应时间
                RS=1;            //rs置高,为数据寄存器
                RW=0;                         //rw置低,进行写操作
                EN=1;                          //en置高
                lcd_12864=dt;         //将数据送入P2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EN=0;                         //当en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名  :  void lcd12864_init()
*功   能 :  对LCD12864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调用函数:         void lcd12864_write_command();void Delay_ms(uint xms)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lcd12864_init()
        {
                Delay(5);
                lcd12864_write_command(0x30);        //功能设定,设置为基本指令
                Delay(5);
                lcd12864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光标关,反白关
                Delay(5);
                lcd12864_write_command(0x06);   //进入点设定,光标左移。
                Delay(5);
                lcd12864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指令,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函数名:    lcd12864_display(uchar y,uchar x, uchar *P)
功能:      液晶字符显示
调用函数:        lcd12864_write_data();void lcd12864_write_command();
输入参数:  x,y,*p
输出参数:        无
********************************************************/
void lcd12864_display(uchar y,uchar x, uchar *P)
        {
                switch(y)
                        {
                                case 1:lcd12864_write_command(0x7f+x);break;   //显示在第一行第X列
                                case 2:lcd12864_write_command(0x8f+x);break;   //显示在第二行第X列
                                case 3:lcd12864_write_command(0x87+x);break;   //显示在第三行第X列
                                case 4:lcd12864_write_command(0x97+x);break;   //显示在第四行第X列
                        }
                while(*P)
                {
                        lcd12864_write_data(*P++);
                }
        }

网友A(2014-12-04):
大神原理图呢?

网友B(2015-01-17):
资料不够全,要是有PCB和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C(2017-03-13):
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D:
没有电路图

网友E:
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