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cb

楼主(2014-11-03):
自制pcb

网友A:
一直热转印,没用过蓝膜

网友B:
是不是用的  三录化铁腐蚀的。

网友C(2015-01-07):
还没做完哦

网友D(2015-05-23):
做的很好

网友E:
空这么多,覆电筒吧,节约墨水节约碳粉节约蚀刻环保

网友F(2015-07-23):
怎么是这种颜色?

网友G:
如果黄色的是铜箔的话这很明显反了。
该腐蚀的没腐蚀掉。
不该连着的连上了。

网友H:
没有说明,看不懂

网友I(2015-08-25):
哪位大哥把详细的DIY   PCB制作方法说一下!!

网友J(2018-03-26):
你的好像是弄反了

网友J:
你好像没有转换成负片 应该是弄反了吧

网友K:
好象是弄反了

网友L(2020-01-15):
蓝膜能做阻焊层,热转印做不了阻焊层。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好象是弄反了

没弄反,就是要蓝色部分

网友N:
直接用CNC就可以。

网友O(2021-06-11):
用过感光板,热转印,还自己刷过感光油墨,还用雕刻机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