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怎么用,求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14-11-03):
74hc595怎么用,求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这是一个串行转并行的芯片。在时钟和数据引脚的控制下。可以实现。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因此样子芯片可以扩展单片机的io口,因此。我们经常在各种数码管显示电路和点阵显示电路都能看到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