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2个单片机用无线收发模块通信呢?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11-04):
现在正在做毕设,是关于智能家居的,主体部分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加一个功能就是把原来单片机控制灯的亮灭改为通过无线模块控制,就相当于把线去掉由无线收发模块来完成,但具体怎样实现还是不太明白,比如用什么无线模块较好,具体怎么连接,要不要解码之类的不太懂,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我推荐你用 nrf24l01  这种资料比较多  也相对简单 不要用 zibeege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你用 nrf24l01  这种资料比较多  也相对简单 不要用 zibeege也行

恩恩,谢谢老大,那是用两片来直接收发就行了吗?

网友B:
2个无线模块 加2个单片机  电路程序你在51hei单片机论坛里面搜索 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search. ... yes&kw=nrf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无线模块 加2个单片机  电路程序你在51hei单片机论坛里面搜索 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search.ph ...

恩恩,好的,谢谢老大

网友C(2016-05-05):
用蓝牙模块可以吗?这方面的程序找不到

网友D(2019-05-08):
用 nrf24l01  这种资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