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12864问题

楼主(2014-11-04):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n=P2^0;
void delayms(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ms(2);
        en=1;
        delayms(5);
        en=0;
        delayms(2);
}
void 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ms(2);
        en=1;
        delayms(5);
        en=0;
        delayms(2);
}
void init()
{
   com(0x30);
   delayms(5);
   com(0x0f);
   delayms(5);
   com(0x01);
   delayms(5);
}
void display()
{
   uchar a,i;
   a=0x10;
   com(0x80);
   for(i=0;i<16;i++)
   {
            dat(a);
         a++;
         delayms(2);
   }
}
void main()
{
   init();
   display();
   while(1);
}////
/*******************************************************************************************
12864初学者,就仿真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 都不会显示,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大神解救,大神快出现啊

网友A:
最好把仿真文件和程序传上来 我在我电脑上调试下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仿真文件和程序传上来 我在我电脑上调试下看看 .

昨天忘记保存了  程序你复制一下  电路图也很简单  你画一下呗,大神 求解救

网友B(2016-06-01):
都没连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