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仿真不亮

楼主(2014-11-05):
晶振用内部8MHz,仿真是二极管不亮
#include<iom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570;j++)
   ;
  }
}
void main(void)
{
DDRA=0x00;
PORTA=0xff;//
  while(1)
  {
   PORTA=0xaa;

   delay_ms(500);
   PORTA=0x55;
   delay_ms(500);
  }

网友A:
你没有禁止analog input; 加这句
ADMUX=0x1E 或者 ADMUX=0x1F //disable the Analog input for PORTA,
你若用其他的I/O PORT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DDRA=0x00;是将PA设为输入,为输入怎么还会亮呢,应该改为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