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各位请教24C02存储问题,

楼主(2014-11-05):
KEY3(),KEY4()按键函数,是检测页面,KEY5().key6();按下时d_set()内写,就写入24C02,不按下就在change()读; 但现在写不进去,也读不出来     ,向各位请教了,谢谢,我感觉问题出在主函数MAIN()这了.但就是查不出来
void main()
{
while(1)
{
if(bz_e)      判断页面
      {

          key5();        //  扫描按键
           key6();
          s_min = s_v;  //十位  设置
          s_sec = s_v;    //个位设置
          d_set();

    }
    else
    {
    change_p();
    g=s_v;
    dis_play(g);
    for(i =2; i<0; i--)
    {
    dis_play(xss[i-1]);
    }
    }
}
}
void key3()          //上翻页面
{
if(S3==0)
  {
    delay(10);
    if(S3==0)
      {
    delay(20);
             if(!bz_e)
    {
     if(bz_p <2)
     {
      bz_p =8;
     }
     else
     {
      bz_p--;
     }
     }
   }
      }

}
void key4()               下翻页面
{ if(S4==0)
  {
    delay(10);
    if(S4==0)
      {
   delay(20);
         if(!bz_e)        //工件直径选择
    {

       if(bz_p >7)
        {
      bz_p =1;
     }
    else
     {
      bz_p++;
     }

               }
        }
}

void  change_p()               //    读出显示
{
if(bz1==0)
{
if(bz_p == 1)
{
  led_page2(0);
  sdz[14]=Read24c02(0x10);
  sdz[15]=Read24c02(0x12);
  sdz[14]=a;
  sdz[15]=c;
}
if(bz_p == 2)
{
  led_page2(1);
  sdz[16]=Read24c02(0x14);
  sdz[17]=Read24c02(0x16);
  sdz[16]=a;
  sdz[17]=c;
}
if(bz_p == 3)
{
     led_page2(2);
  sdz[18]=Read24c02(0x18);
  sdz[19]=Read24c02(0x20);
  sdz[18]=sdz[31];
  sdz[19]=sdz[32];

}
if(bz_p == 4)
{
  led_page2(3);
  sdz[20]=Read24c02(0x22);
  sdz[21]=Read24c02(0x24);
  sdz[20]=a;
  sdz[21]=c;
}
if(bz_p == 5)
{
    led_page2(4);
        sdz[22]=Read24c02(0x26);
  sdz[23]=Read24c02(0x28);
  sdz[22]=sdz[31];
  sdz[23]=sdz[32];
}
    if(bz_p == 6)
{
  led_page2(5);
  sdz[24]=Read24c02(0x30);
  sdz[25]=Read24c02(0x32);
  sdz[24]=a;
  sdz[25]=c;
}
if(bz_p == 7)
{
  led_page2(6);
  sdz[26]=Read24c02(0x34);
  sdz[27]=Read24c02(0x36);
  sdz[26]=a;
  sdz[27]=c;
}
if(bz_p == 8)
{
  led_page2(7);
  sdz[28]=Read24c02(0x38);
  sdz[29]=Read24c02(0x40);
  sdz[28]=a;
  sdz[29]=c;

}
}
}
void  d_set()           //按键按下就写入
   {
     if(bz1==0)
  {
      if(bz_p==1)
     {
     led_page2(0);
      s_min= sdz[14];
      Write24c02(s_min,0x10);
      s_sec= sdz[15];
      Write24c02(s_sec,0x12);
      }

        if(bz_p==2)
     {
      led_page2(1);
      s_min= sdz[16];
      Write24c02(s_min,0x14);
      s_sec= sdz[17];
      Write24c02(s_sec,0x16);
      }
    if(bz_p==3)
     {
      led_page2(2);
      s_min= sdz[18];
      Write24c02(s_min,0x18);
      s_sec= sdz[19];
      Write24c02(s_sec,0x20);
     }
     if(bz_p==4)
     {
       led_page2(3);
      s_min= sdz[20];
      Write24c02(s_min,0x22);
      s_sec= sdz[21];
      Write24c02(s_sec,0x24);
      }

    if(bz_p==5)
     {
      led_page2(4);
      s_min= sdz[22];
      Write24c02(s_min,0x26);
      s_sec= sdz[23];
      Write24c02(s_sec,0x28);
     }
     if(bz_p==6)
     {
      led_page2(5);
      s_min= sdz[24];
      Write24c02(s_min,0x30);
      s_sec= sdz[25];
      Write24c02(s_sec,0x32);
     }
          if(bz_p==7)
     {
      led_page2(6);
      s_min= sdz[26];
      Write24c02(s_min,0x34);
      s_sec= sdz[27];
      Write24c02(s_sec,0x36);
     }
        if(bz_p==8)
     {
      led_page2(7);
      s_min= sdz[28];
      Write24c02(s_min,0x38);
      s_sec= sdz[29];
      Write24c02(s_sec,0x40);
     }

}
}
void dis_play(int i)       //显示函数
{
  if (i<99)
   {

//       sdz[31]=i%100/10;//十
//    sdz[32]=i%10;    //个
    a=i/10;//十
    c=i%10;
   }
  else
    a=c=0xff;
    xss[0]=get_code(c);
    xss[1]=get_code(a);
    return;
}
void key5()
{

  if(S5==0)
  {
    delay(10);
    if(S5==0)
      {  delay(20);

      if(s_v > 58)
        {
           s_v = 0;
        }
        else
        {
           s_v++;
        }

       }
     }
}
/****按键6键*******/
  void key6()
{

if(S6==0)
  {
    delay(10);
    if(S6==0)
      {  delay(20);

             if(s_v < 1)
         {
          s_v = 59;
            }
         else
         {
         s_v--;
            }

             }
    }
}

网友A(2014-12-20):
回帖奖励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