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灭鼠器电路与制作

楼主(2014-11-08):
  电子灭鼠器:利用红外探测组件探测老鼠活动的电子灭鼠器,它在平时处于监控状态,一旦有老鼠进入其有效灭鼠区域内时,它会立即产生直流高压将老鼠击毙;同时,它还发出警示信号,提醒使用者及时清除死鼠。
  电子灭鼠器由红外探测组件、电子开关、高频振荡电路、高压发生电路、声音告警电路及电源部分组成,
  电路工作原理:见图
    接通电源后,在有效灭鼠区域内无老鼠时,IC1的输出端(CP)输出高电平,电子开关管VT1截止,高频振荡器、声音告警电路和高压发生器均不工作。当有老鼠进入有效灭鼠区域时,IC1发出的红外光被老鼠反射后,又被IC1接收并处理,使IC 1的输出端变为低电平,电子开关管VT1饱和导通,高频振荡器振荡工作,从IC2的3脚输出高频脉冲信号,该号经VT4放大、T2升压后,产生约15kV脉冲高压(该电压经VD6整流后得到约20kV的直流高压)将老鼠击毙。VTl导通的同时触发声音告警电路,驱动扬声器B发出响亮的告警尸。
  IC1为主动式红外探测组件,内含编码、调制、驱动、红外发射电路及红外接收、译码、识别、解码、输出等单元电路。
  高压发生电路由场效应三极管VT4、升压变压器TZ、二极管VD5与VD6等组成。
  元器件选择:
  IC 1选用LH一4型红外探测组件;IC2选用NE555、pA555、SI555等时基集成电路。
  VD1一VD4选用I 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VD5选用耐压值大于400V的硅阻尼二极管。
  VTI选用9012或3CG12型硅PNP中功率三极管,要求电流放大系数月>100;VT2选用9013或3DG12、3DK4型硅NPN中功率三极管,要求电流放大系数召>100;VT3选用8550型硅PNP型三极管,要求电流放大系数口>80; VT4选用5A, 400V的单栅N沟道场效应管。R1-R8均选用RTX一1/4W型碳膜电阻器。
  C1和C2均选用CDl 1一16V型电解电容器;C3和C4选用CT4D型独石电容器;C5选用耐压值大于200V的高频瓷介电容器;C6选用耐压值大于25kV的高压瓷介电容器。
  T1选用220V/9V、5W优质电源变压器,要求长时间运行不过热;T2可使用36cm14in)黑白电视机的一体化行输出变压器(VD6是12内部的高压整流硅堆)。
  制作与调试:
  除高压输出电极外所有电子元器件安装在一块自制的印制电路板上,并将其装人大小合适的塑料盒或木盒内,在盒侧面开出红外探测孔,为B开释音孔。安装好后,应放置在老经常出没的地方,避开易燃易爆物品。LH-4红外探测组件的收发端应对准空阔的作用区域,高压裸线距地面5-7cm为宜。调整红外探测组件的灵敏度时,应断开IC2的4脚与VT1集电极之间的连线,调节LH-4后盖调节孔内的可变电阻器,使其检测距离在0.1-5m之间为宜,调整时可根据声音告警电路工作与否来判断,然后恢复连线即可。
  注意事项: 清除死鼠时,应首先关断电源,并用带绝缘手柄的金属杆将高压裸线对地短路放电,以免遭受电击。

电子灭鼠器制作方法二
        一、工作原理
  电路见图1。整个捕鼠器由升压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平时,A、B两端电阻为无穷大,当老鼠触碰导线A、B两端时电阻变小,控制电路由截止状态变为导通状态,继电器吸合,升压电路中的振荡电路工作,使L3上产生1000V~1500V左右的高压,再经VD1、VD2整流后输出,将老鼠击毙(VD3、VD4起隔离作用,防止高压损坏控制电路中的元件),同时讯响器和发光二极管LED1~LED3也接通。
         二、自制方法
  振荡变压器T可采用黑白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磁芯绕制。加热后先将原线圈、骨架拆除,然后自制骨架。骨架可由绕制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的内径11mm的塑料圆管和三片内径14mm、外径40mm的圆形塑料片用胶水粘在一起制成(如图2),骨架做好后即可绕线。12用Φ0.25mm的漆包线在骨架上密绕25圈,加一层青壳纸后再绕L1,L1用伞0.39mm漆包线绕60圈引出,D用中0.15mm漆包线密绕2000圈,找出各绕组同名端分别固定,然后在线圈上浸上一层绝缘漆以增强其绝缘强度。为防止磁饱和,应将磁芯留一点磁隙,再扣上磁芯,用胶水固定即可。V1可采用β值稍大些的普通塑封大功率三极管,如3DD15、BU406等。
         三 、调试
  不接控制电路和整流二极管,先将A、B两点接一日光灯管.然后接通电源。此时应能听到变压器的轻微振荡声。将一只2kΩ的固定电阻和一只2kΩ可调电阻串联后接于R2处,调整可调电阻,当把灯管点至最亮时,测出其阻值后找一合适电阻焊于R2处即可。如接通电源后电路不工作,可改变L2同名端,然后将控制电路接上,用一只100kΩ电阻接于A、B处,接通电源后控制继电器J如吸合,则讯响器应发出声音,LED1-LED3应发光。电路调试完毕即可使用。
  A导线可用裸铜线代用。为吸引老鼠也可在铜线上挂些诱饵。B可接于铁板或潮湿的地面。为增加导电性也可在地上洒些盐水。将导线置于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当有老鼠触碰铜线时控制电路工作,接通升压电路,将老鼠击毙,讯响器发音通知尽快将老鼠尸体移去。如捕鼠场所与住处较远,可以用市售遥控组件改制,使其以无线发射的形式通知有老鼠被击毙。
    以上电子灭鼠器因设及到220伏交流,各位爱好者在制作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A(2015-08-09):
你的图显示太大了看不到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么上传的图,让大家看的是模糊一片。

网友C(2017-03-23):
图片不容易看啊!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片不容易看啊!太大了

你所提的问题已修复.

网友E(2020-10-10):
路过,可是看不到全部电路

网友F(2025-09-11):
这个电子灭鼠器制作方法二,我做了一个PCB板,也插好件了,但是没有通电试过,我另外还做了好几个方案的板子,没老鼠做测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后来想做一个节能的,安全的,用电和电池两个版本的,但是现在电老鼠的热情不高了,之前是因为厨房进咬米桶,后来把厨房重新修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