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设计的闪光电路

楼主(2014-11-08):
每辆车上电子装置在整个汽车制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由16%增至23%以上。一些豪华轿车上,使用单片微型计算机的数量已经达到48个,电子产品占到整车成本的50%以上,目前电子技术的应用几乎已经深入到汽车所有的系统。汽车上的左、右闪光灯就是最普通的电子产品,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使用555定时器设计闪光电路。
  555定时器可方便地构成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施密特触发器等电路,闪光电路一般是利用多谐振荡器产生的脉冲信号控制而成。
  一、电路图如下:

闪光电路原理图1             引脚原理图2
  分析工作原理的时候,可以对照图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555设计的多谐振荡器,调节可变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的振荡信号的频率,信号从3脚输出一个高低电平,控制D1和D2。
  当输出高电平的时候,D2亮,D1不亮。当输出低电平的时候,D2不亮,D1亮。总的效果看起来就是闪烁了。
  需要制作实物的朋友可以对照图2制作,像这么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可以购买少量的元件,用万能板(洞洞板)焊接而成,当然焊接的时候,需要一定的焊接技术,如果焊接技术不行的朋友,一定要练习焊接技术,我们比较提倡在电子制作过程中采用拖焊技术,具体实物产品,可以参照图3和图4。
  二、元件清单如下: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电阻
100欧
1个
2
电阻
1K
1个
3
电阻
4.7K
1个
4
可变电阻
100K
1个
5
电解电容
10UF
1个
6
发光二极管
3MM
2个
7
555定时器
DIP8
1个
8
万能板
9X10
1块
  需要制作的朋友,可以到电子市场购买以上元器件,都是非常常用的元器件,容易购买。笔者建议去网上购买,初步估计所有的材料加在一起,价格在5元以内。
  三、闪光器实物图
图3 闪光器实物图
图4闪光器背面走线图
  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555定时器的引脚功能,比如1脚接地,8脚接电源,和普通的DIP集成电路有些不一样,当制作完成的时候,如果LED灯不闪烁,就要检测了,首先检测1脚和8脚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测4脚电压是否正常,2脚和6脚是否已经连在一起来,如果这些都正常了,故障基本会被排除了。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