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又有趣的巡边机器人

楼主(2014-11-08):
     简单又有趣的巡边机器人,即可以自主的沿着墙壁的边缘行走,这和老鼠的行为很像,为此再加上专门的造型设计,俨然一只在黑暗中偷偷摸摸的狡猾老鼠。通常要实现类似沿墙走的功能,往往需要红外线或者超声波等之类较为高级的传感器,且还要加上复杂的控制电路,而本项目却是用简单到仅有几个开关就能实现同样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项目。
  本项目机器人的运动机理是控制前面两个轮子的转动方向就可以控制整个机器人行进的方向:
  1、左右两个后轮都向前转,则机器人向“正前方”直线前进;
  2、左右两个后轮都向后转,则机器人向“正后方”直线倒退;
  3、左后轮向前转,右后轮向后转(或不转),则机器人将以前轮为轴心顺时针转动,即实现向“右前方”转弯前进;
  4、右后轮向前转,左后轮向后转(或不转),则机器人将以前轮为轴心逆时针转动,即实现向“左前方”转弯倒退。

  在机器人的一侧前端用钢丝做了一根触须,通过触须感应是否挨着墙壁,假如远离墙壁则控制整体往墙壁靠,假如过于靠近墙壁则控制整体离开墙壁,让整体出于“远离-靠近—再远离—再靠近。。。”的动态平衡中,就可以沿着墙壁的走向一直前进。

  触须是安装在挨着墙的身体一侧的,且控制两个后轮轮流转动前进:触须远离墙时控制处于墙外侧的后轮转动,即让整体往墙内侧转向前进;触须碰到墙壁时控制处于墙内侧的后轮转动,即让整体往墙外侧转向前进。  按照上图前进的方向,我们把墙外侧的后轮称为左后轮,把靠近墙内侧的后轮称为右后轮,则:
  1)默认状态下,远离墙壁,触须不触发,左后轮转动,右后轮不转动,则整体往墙内侧转向前进;
  2)整体继续往墙内侧转向前进;
  3)当足够靠近墙壁时,触须碰到墙壁触发,左后轮不转动,右后轮转动,则整体往墙外侧转向前进,即让整体不至于过于靠近墙壁,而是向墙外侧转出;
  4)由于触须是机械式的触发,有一定的惯性,即在整体已经转向墙外侧的时候,触须的触发不会马上释放,而是会有一定的延时,也就是让整体向墙外侧转出的过程会持续一定的时间;
  5)整体继续向墙外侧转出;
  6)当远离墙到一定程度时,触须的触发释放,左后轮重新转动,右后路停止转动,则整体开始往墙内侧再转向前进,即重新回到以上第1步,由此循环往复。

       本项目的电路非常简单,由一个最基本的电学电路组成。
  1、机器人的动力是由两个直流电机提供的,众所周知,直流电机的两个电极连接直流电源,接通电源则电机转动前进;
  2、电源为两节7号电池组成的电池组,电池组同一时间只为其中一个电机供电。如果身体往墙内侧转则是驱动外侧的轮子转动,而身体往墙外侧转则是驱动内侧轮子转动。

       3、通过三引脚的碰撞开关,可以控制电池组为哪一个电机进行供电,而碰撞开关则连接触须,触须被挤压则碰撞开关被触发。 下图为控制原理。
  4、机器人头部有一根钢丝作的触须,触须分别连接在碰撞开关上。
  (1)没有靠着墙壁时,触须没有被挤压,不触发碰撞开关,碰撞开关默认的通路,给外侧的电机供电,外侧电机转动而内侧电机不转动,则身体转向往内侧墙上靠并前进;
  (2)碰到墙壁时,触须被挤压,触发碰撞开关,碰撞开关断开默认通路,连接另外的一组通路,给内侧电机供电,内侧电机转动而外侧电机不转,则身体转向墙外侧并前进;
  (3)身体转向墙外侧前进一定距离,触须离开墙壁,转回以上第一步循环往复……

网友A:
选择套件制作一次,然后再看原理及讲解就更加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