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遥控开关

楼主(2014-11-08):
      本遥控开关仅用了5只三极管,整个电路可装在尺寸仅40mm×50mm的电路板上,能对各种电器进行遥控开/关操作,电路见附图。所使用的遥控发射器是普通家电遥控器。接收控制电路只要按图正确焊接,无须调试即可成功。
      IR为红外线遥控接收头,未接收到红外线信号时,①脚输出高电平,接收到红外线信号时,①脚输出一连串低电平脉冲。R4、C2与R7、C3组成两个积分电路,Q4、Q5、J组成继电器控制电路,C5、D5~D8组成交流降压整流电路。平时待机或上电后的初始状态是:Q1导通,Q2截止,Q5截止,继电器J不工作。
      遥控开机过程,短按遥控器按钮(小于0.5秒),在这较短的时间内,因C3容量远大于C2,故B点电位很快升到高电位(约1V左右),而A点电位上升不到0.6V,因此Q3不能导通,只有Q2导通,这样,C点为高电位,Q5导通,继电器J动作,其接点J-1、J-2同时吸合,J-2接通电器电源。这时即使IR不再收到信号,因电源经R11向Q5提供偏置,故Q5保持导通,J仍继续吸合,达到短按遥控钮实现开机的目的。
      遥控关机过程:长按遥控器按钮(3秒以上)时,IR输出低电平脉冲使Q1输出高电平脉冲,经D1整流后送至A点、B点进行积分处理,最终使A点电位大于1V(实测为1.3V左右),Q3导通,D点为高电平,Q4导通,C点为低电平,致使Q5截止,J释放,J-1、J-2断开,达到长按遥控钮实现关机的目的。松开遥控钮后,IR不再收到红外线信号,C2、C3放电,Q2、Q3截止,电路又进入等待状态。只有再次短按遥控器按钮,电路才会重新动作,重复遥控开机的过程。

网友A:
有机会可以实验 一下的

网友B(2015-05-19):
求C码
新手学习

网友C:
,无须调试即可成功。       IR为红外线遥收到红外线信号时,①脚输出一连串低电平脉冲。R4、C2与R7、C3组成两个积分电路,Q4、Q5、J组成继电器控制电路,C5、D5~D8组成交流降压整流电路。平时待机或上电后的初始状态是:Q1导通,Q2截止,Q5截止,继电器J不工作。       遥控开机过程,短按遥控器按钮(小于0.5秒),在这较短的时间内,因C3容量远大于C2,故B点电位很快升到高电位(约1V左右),而A点电位上升不到0.6V,因此Q3不能导通,只有Q2导通,这样,C点为高电位,Q5导通,继电器J动作,其接点J-1、J-2同时吸合,J-2接通电器电源。这时即使IR不再收到信号,因电源经R11向Q5提供偏置,故Q5保持导通,J仍继续吸合,达到短按遥控钮实现开机的目的。       遥控关机过程:长按遥控器按钮(3秒以上)时,IR输出低电平脉冲使Q1输出高电平脉冲,经D1整流后送至A点、B点进行积分处理,最终使A点电位大于1V(实测为1.3V左右),Q3导通,D点为高电平,Q4导通,C点为低电平,致使Q5截止,J释放,J-1、J-2断开,达到长按遥控钮

网友C:
有用单片机控制的请介绍

网友D(2015-07-10):
引用 网友C:
有用单片机控制的请介绍

有空实验一下

网友C(2015-11-27):
简单实用但不知遥控距离及购买的价格

网友E(2017-05-23):
感觉比用单片机控制复杂多了。学习了!

网友F:
这个我做过,遥控距离10m以内,很好用

网友G:
就是有干扰的,容易误触发

网友H:
请问用什么遥控器有原件清单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用什么遥控器有原件清单吗

家用遥控器就可以。不过太过灵敏,建议用带红外遥控功能的手机控制。

网友I(2017-11-12):
新手可以练练

网友J(2018-01-20):
哪来的C码真逗!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