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12/24小时制转换

楼主(2014-11-08):
DS1302,12小时制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网上的资料与视频都是讲24小时制,根本找不到如何实现12小时制或者说得很模糊,看到有人在问如何实现12小时制。于是我就打算搞清楚,希望还在找答案的你,看到这篇文章,能有所帮助。我们来看DS1302的datasheet中关于小时的部分:
HR
1
0
0
0
0
1
0
RD
W
12/24
0
10
HR
HR
A/P
7
6
5
4
3
2
1
0
7
6
5
4
3
2
1
0
首先确定地址:读取小时的地址为85H,写入时的地址为84H。
AM-PM/12-24模式选择:
小时寄存器的bit7是AM-PM/12-24模式选择选择位,这一位为“1”时,选择了12小时制。因此,这样实现
12小时制:Write_DS1302(0x84,80)
小时寄存器的bit5为“1”时,为上午。这样实现12小时制的上午:Write_DS1302(0x84,90)
写入时间后,我们就可以读取了:temp=Read_DS1302(0x83)
关键就在于显示,与12小时有关的是bit0—bit4,因此,读到的值需去掉无关的位,可以这样:
       temp=Read_DS1302(0x85);//小时数保存在低5位
       temp<<=3;
       temp>>=3;
左移三位,再右移三位后,temp中就是真正的12小时的16进制码了。
下面附完整原代码,将其保存为DS1302.h,然后在main中调用就行。
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用。
/************************************************************
时间函数
系统时钟:89C52 12M时钟频率
原创作者:花瓣雨  QQ:1276652066
************************************************************/
#ifndef _DS1302_h
#define _DS1302_h
sbit DS1302_scl=P3^6;
sbit io=P3^4;
sbit rst=P3^5;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 //读取DS1302
{
       unsigned char i,Value;
       rst=0;
       DS1302_scl=0;
       rst=1;
       for(i=0;i<8;i++)
       {
              DS1302_scl=0;
              io=Addr & 0x01;
              DS1302_scl=1;
              Addr>>=1;
       }
       for(i=0;i<8;i++)
       {
              Value>>=1;
              DS1302_scl=0;
              if(io) Value|=0x80;
             DS1302_scl=1;
       }
       rst=0;
       return Value;
}
void Write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Value) //写入DS1302
{
      unsigned char i;
       rst=0;
       DS1302_scl=0;
       rst=1;
       for(i=0;i<8;i++)
       {
              DS1302_scl=0;
              io=Addr & 0x01;
              DS1302_scl=1;
              Addr>>=1;
       }
       for(i=0;i<8;i++)
       {
              DS1302_scl=0;
              io=Value & 0x01;
              DS1302_scl=1;
              Value>>=1;
       }
       rst=0;
}
void Set_MIN(unsigned char s)  //1为分钟加,0为分钟减
{
      unsigned char temp;
       Write_DS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temp=Read_DS1302(0x83);
       if(s)
       {
              temp+=1;
              if(temp>0x59)
                     temp=0;
              if(temp%0x10>0x09)
                     temp=((temp+0x10) & 0xf0);
       }
       else
       {
             if(temp>0)
                     temp-=1;
              else
                     temp=0x59;
              if((temp%0x10)>0x09)
                     temp=((temp/0x10)*0x10 + 0x09);
       }
       Write_DS1302(0x82,temp);
       Write_DS1302(0x80,0x00);
}
void Set_HR(unsigned char s) //1为小时加,0为小时减
{
      unsigned char temp;
       Write_DS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temp=Read_DS1302(0x85);//小时数保存在低5位
       temp<<=3;
       temp>>=3;
       if(s)
       {
              temp+=1;
              if(temp==0x0a)
                     temp=0x10;
              if(temp>0x12)
                     temp=0;
       }
       else
       {
              if(temp==0)
                     temp=0x12;
              temp-=1;
              if(temp==0x0f)
                     temp=0x09;
       }
       temp=temp | 0x80;
       Write_DS1302(0x84,temp);
}
#endif

网友A(2018-05-28):
谢谢!太好的资料,正想把数码管时钟改为12小时制,小孩子不会看24小时制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