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三级管的理解

楼主(2014-11-08):
       很多人都觉得模电很难理解,其实是有个知识点难以突破,那就是三极管的理解。在课堂上,老师首先讲的就是三级管是什么材料构成的,并且这些材料的物理特性,什么电性,接着就是讲PN结,什么NPN、PNP结等等之类的问题,几堂课下来,人是晕的,老师却在讲台上讲的是那么的有滋味。同学在下面听的是一头雾水。大家都知道,模拟电路是建立在三极管的基础上。如果三级管没通,你模拟电路不可能学懂。所以很多同学都在这一关上给摔倒了,由于又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所以后续的课程就一直在听天书。要搞什么电子设计那就是更不可谈了。
三级管很好理解,我个人总结一下:
一:NPN与PNP的判断,不知道读者看到这是,想想自己能不能判断?我当初按老师的那套方法去判断,结果硬是没判断出来,可能是我的领略意识比别人差点吧,呵呵。考试前死记住这两者的模样,所以在考试上还是过了,但考完一回到宿舍,又全忘记了。后来自己慢慢总结,发现其实判断NPN与PNP很简单,就是看他们的引脚。并且与这三个字母中最后的一个字母结合起来,就很容易记住了,如果是NPN管,箭头指向外面,所以N的在外面,如果是PNP管,箭头指向里面,所以P的脚在里面。这不很容易记住了?
二:搞清楚三极管子直流、交流的状况下,是什么样子的?学会自己去判断。
把这两者搞清楚了,模拟电路你不用一个礼拜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如果你想真正学全面些,那就需要翻阅更多的资料。
这就是我对三极管的理解,希望对大家的模电学习有所帮助!
好了,这三天在用DS1302与LCD1602做一个电子时钟,今天中午才做好,脑袋都是晕的,下午偶然想到这三极管的事就写下来,供大家参考,明天玩去了。

网友A(2023-09-07):
三极管;
可以到维修店要一把坏三极管,里面弄点好的三极管,有NPN和PNP两种,用万用表测试,最好先用指针万用表测试三极管的3个极;
然后找下电子管书籍介绍,里面的三极管部分;
有个大概认识后,自己用2个三极管装个直流稳压电路,观察前面电压和后面负载变化时流经2个三极管的电流的变化,记录下来,然后算出来三极管倍数,画个坐标图,基本就理解了;
可以再用一个三极管做个甲类功放,2个三极管做个乙类功放,甲乙类功放;
想拓展就用电子管做个小功放,用电源变压器做音频输出变压器,做好阻抗匹配即可;

网友B:
用导体、半导体、绝缘体角度去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再去解释半导体的导电时的电流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