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4-11-08):
请问各位大神,为啥将这个程序导入单片机1602显示屏上不显示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uchar code table1[]="wo de ni!!!";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x) //延时1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0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入命令字操作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入数据字操作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1602显示屏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0);
    }
   while(1);
}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程序 不匹配你的电路

网友B:
检查看看硬件电路连接正确了没有

网友C:
我认为一、 程序缺少写"wo de ni!!!"的代码;二、for(i=x;i>=0;i--)for(j=100;j>=0;j--);这两句你可以改成for(i=x;i>0;i--)for(j=100;j>0;j--); 就完全可以显示了。

楼主:
第一个就是个数组定义,以查表的形式表现,还需要什么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一、 程序缺少写"wo de ni!!!"的代码;二、for(i=x;i>=0;i--)for(j=100;j>=0;j--);这两句你可以改成f ...

第一个就是个数组定义,以查表的形式表现,还需要什么代码?

网友D:
延时函数这里错了for(j=100;j>=0;j--);............,这里改了后还不显示的话看看屏幕是不是一直是白板,是这样的话再看看是不是屏幕对比度没有调好。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是显示两行的字符串,可是代码却只有一行的。

网友E:
有些液晶是4线的有些是8线的,首先看看你的是4线还是8线

网友F(2015-01-25):
延时函数存在问题,但我感觉LCD1602时序上也有点问题的,EN高脉冲为产生的,仅是上升沿啊,在给予指令或数据之前应该将EN=0吧

网友G:
延时里不能是i>=0吧,=0在减的话直接跳过了,再一个检查下引脚是否正确,和液晶显示对比度的问题,调一调滑阻

网友H(2015-06-19):
其实我也不太懂,所以希望和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I:
首先检查硬件接口对不对,如果没问题的话,再看软件的时序正不正常。

网友C:
修改:for(i=x;i>=0;i--)
      for(j=100;j>=0;j--);
为:for(i=x;i>0;i--)
      for(j=100;j>0;j--);
OK!

网友J:
看看端口对了吗

网友K:
一步一步调试

网友L:
看看屏幕对比度

网友M:
请问下你的屏幕自带字库不
如果没有带字库那就显示不了

网友N:
如果程序没错,那你就检查检查你的电路是否连接好

网友O:
应该没错 看看登陆问题

网友P:
新手,想下载资料学习,可惜没黑B

网友Q:
电路和程序不匹配

网友R:
就是把“=“去掉

网友S:
感觉应该是电路图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做的时候,程序是对的,就是仿真的时候,LCD亮了,但是不显示字符,后来换了连线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T:
你的电路连线估计和郭天祥的不一样,要重新定义端口

网友U(2016-03-31):
正在研究1602

网友V: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uchar code table1[]="wo de ni!!!";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字符串//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5);         } }  void main()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table);         wr_com(0x80+0x40);         display(table1); }

网友V:
引用 网友W: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u ...

显示两行字符串,在初始化时写入两次write_com(0x38);字符串的显示函数按照从头至尾显示,就可以不用因为字符的数量而担心字符显示不全的问题

网友X:
void init() (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 (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0);
    }
}
}

先改成这个试试,最好加上清屏那个函数哦 ,慢慢调,就快成功了

网友Y:
程序没问题,假如是1T单片机就把延时加长点,12T的程序没问题,查看你的硬件电路,单片机IO口和程序的匹配

网友Z:
网上下载例程对比一下

网友AA:
初始化时,write_com(0x38);这条再多些几次,因为有的液晶显示是4线或者8线

网友AB(2017-01-01):
结合电路分析程序

网友AC(2017-05-02):
引用 网友AD:
第一个就是个数组定义,以查表的形式表现,还需要什么代码?

程序是没什么问题,可以把硬件电路放上来看看哪里有问题,应该是硬件引脚接的有问题

网友AC:
程序代码买有问题,应该是硬件的引脚接的有问题,检查一下引脚的接线

网友AE:
单片机引脚和你定义的是否一致

网友AF:
程序和电路不搭配

网友AG:
在初始化子函数里加条EN=0看下

网友AH:
好像是不匹配

网友AI:
其实我也不太懂,所以希望和大家共同进步,不能伸手要

网友AJ:
我也不会,怎么办啊

网友AK:
不错,非常好,但是看不懂

网友AL:
看看端口连接对不

网友AL:
端口对不

网友AM:
检查是否与硬件匹配

网友AN:
注意硬件和程序IO口对应起来

网友AO:
看看你的RS RW EN 的定义端口错没错,你的程序在我这边是好用的

网友AP:
你的端口定义错了吧,再看看三个端口

网友AQ(2017-12-02):
焊接几个led灯,然后廷时几秒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R:
在AD口加个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