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扫描程序(c语言+汇编语言2个版本)

楼主(2014-11-08):
;4X4矩阵键盘程序。主要原理为扫描键盘矩阵时,每次只有一行电平拉低。在逐次扫描拉低的这些行的同时,去读那些列的电平。
;被拉低的行上,按下的键对应的列的电平为0 ,其它为1. 用左移位的指令,在进位位CY里就可以检测出是0还是1.为1表示无按下,
;为0表示该键按下。在扫描按键时,如无按下,则取码指针R1加1后,继续扫描 。如有键按下,转按键处理子程序,按键按下标志位
;F0清0(表示按下)。此时,取码指针的值,就是按键的键名。 随后继续进入按键检测子程序重新扫描。
;注:本程序只通过仿真,因无按键防抖,实物中正常与否,未能确定 。
;2011 04 10    D:\DPJ\4X4KEY.ASM

ORG 00H
AJMP MAIN
ORG 30H
MAIN:
MOV SP,#60H
MOV DPTR,#TABLE

KEY:
ACALL KEY0_1   ;调用KEY0_1,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JB F0,$-2   ;无键按下,转ACALL KEY0_1,继续扫描
MOV A,R1   ;R1为取码指针
MOVC A,@A+DPTR  ;取码,关送显示
MOV P1,A
AJMP KEY

KEY0_1:    ;按键检测子程序
SETB F0   ;设F0=1
MOV R3,#0F7H  ;行扫描指针初值(P2.3=0)
MOV R1,#00H   ;取码指针初值
L2:
MOV A,R3   ;载入扫描指针
MOV P2,A   ;输出至P2,开始扫描为0的一行
NOP
MOV A,P2   ;读入P2
SETB C
MOV R5,#4   ;检测P2.7~P2.4,共4 列
L3:    ;检测4列
RLC A   ;左移一位(P2.7~P2.4)
JNC KEY1   ;检测到C=0,表示被按下
INC R1   ;无键按下则取码指针加1
DJNZ R5,L3   ;4列检测完毕?
MOV A,R3   ;载入扫描指针
SETB C
RRC A       ;扫描为0的下一行,
MOV R3,A   ;存回R3扫描指针寄存器
JC L2   ;C=0,行扫描完毕
RET

KEY1:
CLR F0   ;F0清0 ,表示按键按下
RET

TABLE:
DB      0C0H;0
DB      0F9H;1
DB      0A4H;2
DB      0B0H;3
DB      099H;4
DB      092H;5
DB      082H;
DB      0F8H;7
DB      080H;8
DB      090H;9
DB      088H;A
DB      083H;b
DB      0C6H;C
DB      0A1H;d
DB      086H;E
DB      08EH;F

END

其实4X4矩阵的51C程序很多,有的也简单。这个完全按上面汇编的写成C的,有点繁了。

//E:\DPJ_C\4X4KEY\4X4KEY.C
//2012 04 17 更新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temp;  //a
bit flag;
uchar code tab[]={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0x88,/*A*/
           0x83,/*b*/
           0xC6,/*C*/
           0xA1,/*d*/
           0x86,/*E*/
           0x8E,/*F*/
      };
void keyscan()
{
uchar i,j;
flag=1;//flag 有键按下标志
temp=0xf7; //temp 行扫描指针
a=0;
for(j=0;j<4;j++)
{
  P2=temp;
  _nop_();
  b=P2; // b 列
  for(i=0;i<4;i++)
  {
   b=b<<1;
   if(!CY)
   {
    flag=0;//有键按下,标志置0
    return; //跳出
   }
   else
   a++;//无键按下,
  }
  temp=_cror_(temp,1);//扫描下一行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if(!flag)
  P1=tab[a];
}
}

网友A:
好东东,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2015-04-15):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C(2016-12-20):
请问有仿真图么

网友D(2018-12-04):
For循环那块可以解释一下吗?不是很懂啊

网友E(2019-06-01):
程序很优秀,谢谢分享

网友F(2020-03-13):
测试了,非常好用,短小精悍

网友G:
请问一下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