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做个可以收集声音频率的电路,用单片机计算频率,相当于电子校音器,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11-09):
各位大神有电子校音器的制作资料吗?网上找不到合适的。我在声音的频率采集电路上出了问题,我是想通过驻体式麦克风采集声音,然后经过放大电路放大,滤波电路进行滤波,然后通过整形电路输出方波,再通过单片机计算频率,得出声音的频率。想问问有没有大神有声音采集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没有一个声音是固定的频率 ,频率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 高频大约有20khz 以上  得用速度很快的单片机才行

网友B(2016-05-02):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一个设计跟这个要求相关想请假一下你

网友C:
如果就是用,下个虚拟音频示波器,用笔记本就可以了。

网友D:
这都是几年前的问题了

网友E(2017-09-20):
你好,能把程序发给我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