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单片机新手求帮助(万年历年显示乱码按键不起作用)

楼主:
我编了一个万年历程序,可以用4*4的矩阵令年月日时分秒分别加一。可是编好后有两个问题
1·年显示乱码
2·按键不起作用
求各位大神给小生指导一下
以下是程序
//液晶时钟设计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包含随机函数rand()的定义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提示信息
unsigned char count;   //定义变量统计中断累计次数
unsigned char s,m,h,d,ms,r;   //定义变量储存秒、分钟和小时,天,月,年
unsigned char  key=16;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
函数功能:显示年
******************************************************************************/
void DisplayYear()
{
   unsigned char i,j,k,q,p;
        i=r/100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p=i*10;
        j=r/100-p;
        q=r%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k=r%100-q;
   WriteAddress(0x04);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1行第2列
        WriteData(digit);  //将千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WriteData(digit[q]);

}
  /******************************************************************************
函数功能:显示月
******************************************************************************/
void DisplayMouth()
{
   unsigned char i,j;
        i=ms/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ms%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09);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1行第7列
        WriteData(digit);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日
******************************************************************************/
void DisplayDay()
{
   unsigned char i,j;
        i=d/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d%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1行第10列
        WriteData(digit);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
******************************************************************************/
void DisplayHour()
{
   unsigned char i,j;
        i=h/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h%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4);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5列
        WriteData(digit);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分钟
******************************************************************************/
void DisplayMinute()
{
  unsigned char i,j;
   i=m/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m%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7);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8列
        WriteData(digit);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
void DisplaySecond()
{
   unsigned char i,j;
          i=s/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s%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a);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11列
        WriteData(digit);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can(void) //按键扫描程序 P1.0--P1.3为行线 P1.4--P1.7为列线
{
  unsigned char rcode, ccode;
  P1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列线输入
  if((P1&0xF0) != 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1ms();// 延时去抖动
    if((P1&0xF0) != 0xF0)
    {  rcode = 0xFE;         // 逐行扫描初值
    while((rcode&0x10) != 0)
    {
       P1 = r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P1&0xF0) != 0xF0) // 本行有键按下
    {
       ccode = (P1&0xF0)|0x0F;
       do{;}while((P1&0xF0) != 0xF0); //等待键释放
       return ((~rcode) + (~ccode)); // 返回键编码
    }
    else
    rcode = (r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return 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设置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设置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count=0;              //中断次数初始化为0
        s=50;                  //秒初始化为0
        m=59;                  //分钟初始化为0
        h=23;                  //小时初始化为0
        d=31;                  //天初始化为8
        ms=12;                  //月时初始化为11
        r=2014;                  //年时初始化为2014

    while(1)            //无限循环
      {
                         RS=0;
                 RW=0;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写地址
                        DisplayYear();   //显示年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Address(0x08);     //写地址,将第二个分号显示在第1行第6列
                WriteData(':');         //将分号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isplayMouth();   //显示月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Address(0x0b);     //写地址,将第二个分号显示在第1行第9列
                WriteData(':');         //将分号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isplayDay();   //显示天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Hour();            //显示小时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Address(0x46);     //写地址,将第二个分号显示在第2行第7列
                WriteData(':');         //将分号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isplayMinute();   //显示分钟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Address(0x49);     //写地址,将第二个分号显示在第2行第10列
                 WriteData(':');         //将分号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isplaySecond();   //显示秒
            delay(5);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1组工作寄存器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key = Keycan();
                 if(key==8) r++;
         if(key==9) ms++;
         if(key==10) d++;
         if(key==12) h++;
          if(key==13) m++;
          if(key==14) s++;
                  key=16;
     count++;  //每产生1次中断,中断累计次数加1
                 if(count==20)  //如果中断次数计满20次
                    {
              count=0;  //中断累计次数清0
                        s++;      //秒加1
                         }
                  if(s==60)   //如果计满60秒
                         {
                          s=0;     //秒清0
                          m++;     //分钟加1
                    }
                  if(m==60)    //如果计满60分
                   {
                           m=0;   //分钟清0
                           h++;    //小时加1
                    }
             if(h==24)  //如果计满24小时
                   {
                           h=0;   //小时清0
                           d++;
                   }
                   if(d==29)
                   {if(ms==2&r%4==0&r%100!=0)
                   {d=1;
                   ms++;}
                   if(ms==2&r%400==0)
                    {d=0;
                   ms++;}
                   }
                   if(d==30)
                   {if(ms==2)
                   {d=1;
                   ms++;}
                   }
                   if(d==31)
                   {if(ms==4&ms==6&ms==9&ms==11)
                   {d=1;
                   ms++;}
                   }
                 if(d==32)
                 {d=1;
                 ms++;}
                 if(ms==13)
                 {ms=1;
                 r++;}
                 if(r==9999)
                 {r=0;}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低8位重新赋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网友A(2014-11-09):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我在买来单片机上实验的,这是单片机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