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能学好单片机吗?

楼主(2014-11-10):
我来到这一论坛十分高兴,但我仅有初中文化,觉得学好单片机十分困难。还是试一下吧。

网友A:
需要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相关基础知识,最好还要懂一点点英文,不过不等也没关系反正应当的英文也不多就几十个,记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相关基础知识,最好还要懂一点点英文,不过不等也没关系反正应当的英文也不多就 ...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0基础,努力啊

网友C:
我也只有相当于初中的学历,也在学单片机,现在我感觉还不错,学得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我是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只有相当于初中的学历,也在学单片机,现在我感觉还不错,学得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我是自学的。

谢谢你。我一定努力学习。

网友D:
加油,我也-样,在慢慢学了。

网友E:
学历不重要,努力更重要

网友F(2014-12-20):
我也是初学

网友G(2015-01-31):
算我一个。

网友H:
新人一枚,还未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网友I(2015-03-27):
可以,你可以看一些教学视频有一定基础,然后用开发板学习

网友I:
初学不重要,只要肯学肯努力就行

网友J:
感觉单片机是个基础知识加动手的东西,但是动手的比例更加大一些,理论实践相互结合嘛,加油@!

网友K:
可以,只要有心学,,我之前也是零基础,现在一样成大神了

网友L:
只要理解了他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只要理解了他

只要理解了英文的意思,就无所谓英文的水平了!

网友M:
可以的  多学 多练  多写代码

网友N:
我也是自学的,刚开始的时候多参考别人的代码,搜一下郭天祥的单片机视频,讲的很不错

网友O:
咱们都是初学,一起努力。

网友P:
我现在每天下班就回宿舍看书看教学视频,现在又找到了这个论坛

网友Q:
谁不是从零到一的。。。

网友R:
我现在大一,也在自学单片机,感觉用不到什么其他的知识,可以学的

网友S: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T:
单片机不难学,难的是专注于单片机,如果能专注,就能学好。祝你好运!!!

网友U: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

网友V(2017-01-08):
可以,努力

网友V:
可以,努力学习。模电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