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lcd1602液晶程序

楼主(2014-11-10):
lcd1602液晶的详细资料请看:http://www.51hei.com/mcu/827.html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cd1602 is
port(clk, reset: in std_logic;
LCD_Data: out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en: out std_logic;
rw: out std_logic);
end lcd1602;
architecture gongneng of  lcd1602 is
signal LCD_Clk: std_logic;
signal s : integer range 0 to 10000000;
begin
--50MHz to 5Hz
process(clk, reset)
begin
if reset = '0' then
LCD_Clk <= '0';
s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s = 10000000 then
  s <= 0;
  LCD_Clk <= not LCD_Clk;
else
  s <= s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rw <='0';
en <= LCD_Clk;
process(LCD_Clk)
variable cn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000000";
begin
   if Reset='0'then
      LCD_Data<="000000001";        -- Reset清屏
--LCD_Data[8..0], 其中LCD_Data[8]对应1602的RS,--LCD_Data[7..0]对应1602的八根数据线
      cnt:="000000";      --计数器清零
    elsif rising_edge(LCD_Clk) then
      if cnt<"100101" then cnt:=cnt+1;
        else cnt:="000000";
        end if;
--设计计数器,每次计数间隔LCD_CLK定义的一个周期
   case cnt is
           --------------写指令--------------
     when "000000"=>LCD_Data<="000111000";--/*设置8位格式,2行,5*7*/  ,顺序2,3的要求
     when "000001"=>LCD_Data<="000001100";   --/*整体显示,关光标,光标闪烁/  ,顺序4的要求
     when "000010"=>LCD_Data<="000000001";--清屏,顺序5的要求
     when "000011"=>LCD_Data<="000000110";  --/*显示移动格式,看最后两位,10表示光标右移,顺序6的要求
     when "000100"=>LCD_Data<="010000000";--设定显示的位置在00H+80H,即显示屏第一行第一个位置,顺序7的要求
     --------------写数据---------------
     when "000101"=>LCD_Data<="110100000";--空格
     when "000110"=>LCD_Data<="110100000";--空格
     when "000111"=>LCD_Data<="110100000";--空格
     when "001000"=>LCD_Data<="101011001"; --Y
     when "001001"=>LCD_Data<="101110101";--u
     when "001010"=>LCD_Data<="101101010";--j
     when "001011"=>LCD_Data<="101101001";--i
     when "001100"=>LCD_Data<="101100001";--a
     when "001101"=>LCD_Data<="101101110";--n
     when "001110"=>LCD_Data<="101110001";--q
     when "001111"=>LCD_Data<="101110101";--u
     when "010000"=>LCD_Data<="101100001";--a
     when "010001"=>LCD_Data<="101101110";--n
     when "010010"=>LCD_Data<="110100000";---空格
     when "010011"=>LCD_Data<="110100000";---空格
     when "010100"=>LCD_Data<="110100000";---空格

     when "010101"=>LCD_Data<="011000000";--设定显示的位置在10H+80H,

     when "010110"=>LCD_Data<="101000100";---D diangong xueyuan
     when "010111"=>LCD_Data<="101101001";---i
     when "011000"=>LCD_Data<="101100001";---a
      when "011001"=>LCD_Data<="101101110";---n
     when "011010"=>LCD_Data<="101100111";---g
     when "011011"=>LCD_Data<="101101111";---o
     when "011100"=>LCD_Data<="101101110";--n
     when "011101"=>LCD_Data<="101100111";---g
     when "011110"=>LCD_Data<="110100000";--- 空格
     when "011111"=>LCD_Data<="101011000";---X
     when "100000"=>LCD_Data<="101110101";---u
     when "100001"=>LCD_Data<="101100101";---e
     when "100010"=>LCD_Data<="101111001";---y
     when "100011"=>LCD_Data<="101110101";---u
     when "100100"=>LCD_Data<="101100001";---a
     when "100101"=>LCD_Data<="101101110";---n
    when others =>LCD_Data<="101000100";
    --when "01100"=>LCD_Data<="011000000";--设定显示的位置在10H+80H,即显示屏第2行第一个位置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gongneng;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uck1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eset:in std_logic;
          LCD_RS : out std_logic;
          LCD_RW : out std_logic;
          LCD_EN : out std_logic;
          LED    : out std_logic;
          LCD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fuck1 is
   type state is (set_dlnf,set_cursor,set_dcb,set_cgram,write_cgram,set_ddram,write_LCD_Data);
   signal Current_State:state;
   type ram2 is array(0 to 7)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nstant cgram:ram2:=(
         ("00000100"),
         ("00011011"),
         ("00001110"),
         ("00011111"),
         ("00000100"),
         ("00011111"),
         ("00001110"),
         ("00010101"));
   signal Clkk     : std_logic;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20 downto 0);
   signal Clk_Out  : std_logic;
   signal LCD_Clk  : std_logic;
begin
   LCD_EN <=   Clk_Out ;
      LED <= Clk_Out;
   LCD_RW <= '0' ;
clock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Reset = '0')then
     Count <= (others => '0');
    elsif(rising_edge(clk))then
     Count <= Count + 1;
     if(Count = 0)then
           Clk_Out <= not Clk_Out;--fenpin
     end if;
    end if;
          LCD_Clk <= Clk_Out;
end process;
control:process(LCD_Clk,Reset,Current_State)
        variable cnt1: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if Reset='0'then
     Current_State<=set_dlnf;
     cnt1:=(others => '1');
     LCD_RS<='0';
     elsif rising_edge(LCD_Clk)then
     Current_State <= Current_State ;
     LCD_RS <= '0';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set_dlnf=>
       LCD_Data<="00111100";
       Current_State<=set_cursor;
     when set_cursor=>
       LCD_Data<="00000110";
       Current_State<=set_dcb;
     when set_dcb=>
       LCD_Data<="00001111";
       Current_State<=set_cgram;
     when set_cgram=>
       LCD_Data<="01000000";
       Current_State<=write_cgram;
     when write_cgram=>
       LCD_RS<='1';
       cnt1:=cnt1+1;
       LCD_Data<=cgram(conv_integer(cnt1));
       if cnt1 = "111" then
       Current_State<=set_ddram;
       end if;
     when set_ddram=>
       LCD_Data<="10000000";
       Current_State<=write_LCD_Data;
     when write_LCD_Data=>
       LCD_RS<='1';
       LCD_Data<="0000000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