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ycloneIV E/EP4CE115F29C8开发板管脚配置

楼主(2014-11-10):
# Copyright (C) 1991-2010 Altera Corporation
# Your use of Altera Corporation's design tools, logic functions
# and other software and tools, and its AMPP partner logic
# functions, and any output files from any of the foregoing
# (including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s), and any
#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are expressly subject
#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ltera Program License
# Subscription Agreement, Altera MegaCore Function License
# Agreement, or other applicable license agreement, including,
# without limitation, that your use i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 programming logic devices manufactured by Altera and sold by
# Altera or its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Please refer to the
# applicable agree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Quartus II Version 9.1 Build 350 03/24/2010 Service Pack 2 SJ Full Version
# File: E:\SVN\DE2_115\trunk\test\de2_115_golden_sopc\de2_115_golden_sopc.csv
# Generated on: Fri Jun 18 14:51:18 2010

# Note: The column header names should not be changed if you wish to import this .csv file into the Quartus II software.
To,Direction,Location,I/O Bank,VREF Group,I/O Standard,Reserved
时钟晶振连接:50MHz、27MHz
clk 50MHz Crystal Input,Pin_Y2;
CLOCK2_50,Input,PIN_AG14,3,B3_N0,3.3-V LVTTL,
CLOCK3_50,Input,PIN_AG15,4,B4_N2,3.3-V LVTTL,
CLOCK_50,Input,PIN_Y2,2,B2_N0,3.3-V LVTTL,

reset_n - PIN M23 (This is the pushbutton switch KEY0)
AUD_ADCDAT,Input,PIN_D2,1,B1_N0,3.3-V LVTTL,
AUD_ADCLRCK,Bidir,PIN_C2,1,B1_N0,3.3-V LVTTL,
AUD_BCLK,Bidir,PIN_F2,1,B1_N1,3.3-V LVTTL,
AUD_DACDAT,Output,PIN_D1,1,B1_N0,3.3-V LVTTL,
AUD_DACLRCK,Bidir,PIN_E3,1,B1_N0,3.3-V LVTTL,
AUD_XCK,Output,PIN_E1,1,B1_N0,3.3-V LVTTL,

DRAM_ADDR[12],Output,PIN_Y7,2,B2_N2,3.3-V LVTTL,
DRAM_ADDR[11],Output,PIN_AA5,2,B2_N2,3.3-V LVTTL,
DRAM_ADDR[10],Output,PIN_R5,2,B2_N0,3.3-V LVTTL,
DRAM_ADDR[9],Output,PIN_Y6,2,B2_N2,3.3-V LVTTL,
DRAM_ADDR[8],Output,PIN_Y5,2,B2_N2,3.3-V LVTTL,
DRAM_ADDR[7],Output,PIN_AA7,2,B2_N2,3.3-V LVTTL,
DRAM_ADDR[6],Output,PIN_W7,2,B2_N2,3.3-V LVTTL,
DRAM_ADDR[5],Output,PIN_W8,2,B2_N2,3.3-V LVTTL,
DRAM_ADDR[4],Output,PIN_V5,2,B2_N1,3.3-V LVTTL,
DRAM_ADDR[3],Output,PIN_P1,1,B1_N2,3.3-V LVTTL,
DRAM_ADDR[2],Output,PIN_U8,2,B2_N1,3.3-V LVTTL,
DRAM_ADDR[1],Output,PIN_V8,2,B2_N1,3.3-V LVTTL,
DRAM_ADDR[0],Output,PIN_R6,2,B2_N0,3.3-V LVTTL,
DRAM_BA[1],Output,PIN_R4,2,B2_N0,3.3-V LVTTL,
DRAM_BA[0],Output,PIN_U7,2,B2_N1,3.3-V LVTTL,
DRAM_CAS_N,Output,PIN_V7,2,B2_N1,3.3-V LVTTL,
DRAM_CKE,Output,PIN_AA6,2,B2_N2,3.3-V LVTTL,
DRAM_CLK,Output,PIN_AE5,3,B3_N2,3.3-V LVTTL,
DRAM_CS_N,Output,PIN_T4,2,B2_N0,3.3-V LVTTL,
DRAM_DQ[31],Bidir,PIN_U1,2,B2_N0,3.3-V LVTTL,
DRAM_DQ[30],Bidir,PIN_U4,2,B2_N0,3.3-V LVTTL,
DRAM_DQ[29],Bidir,PIN_T3,2,B2_N0,3.3-V LVTTL,
DRAM_DQ[28],Bidir,PIN_R3,2,B2_N0,3.3-V LVTTL,
DRAM_DQ[27],Bidir,PIN_R2,2,B2_N0,3.3-V LVTTL,
DRAM_DQ[26],Bidir,PIN_R1,2,B2_N0,3.3-V LVTTL,
DRAM_DQ[25],Bidir,PIN_R7,2,B2_N0,3.3-V LVTTL,
DRAM_DQ[24],Bidir,PIN_U5,2,B2_N1,3.3-V LVTTL,
DRAM_DQ[23],Bidir,PIN_L7,1,B1_N2,3.3-V LVTTL,
DRAM_DQ[22],Bidir,PIN_M7,1,B1_N2,3.3-V LVTTL,
DRAM_DQ[21],Bidir,PIN_M4,1,B1_N1,3.3-V LVTTL,
DRAM_DQ[20],Bidir,PIN_N4,1,B1_N2,3.3-V LVTTL,
DRAM_DQ[19],Bidir,PIN_N3,1,B1_N2,3.3-V LVTTL,
DRAM_DQ[18],Bidir,PIN_P2,1,B1_N2,3.3-V LVTTL,
DRAM_DQ[17],Bidir,PIN_L8,1,B1_N2,3.3-V LVTTL,
DRAM_DQ[16],Bidir,PIN_M8,1,B1_N2,3.3-V LVTTL,
DRAM_DQ[15],Bidir,PIN_AC2,2,B2_N1,3.3-V LVTTL,
DRAM_DQ[14],Bidir,PIN_AB3,2,B2_N1,3.3-V LVTTL,
DRAM_DQ[13],Bidir,PIN_AC1,2,B2_N1,3.3-V LVTTL,
DRAM_DQ[12],Bidir,PIN_AB2,2,B2_N0,3.3-V LVTTL,
DRAM_DQ[11],Bidir,PIN_AA3,2,B2_N1,3.3-V LVTTL,
DRAM_DQ[10],Bidir,PIN_AB1,2,B2_N0,3.3-V LVTTL,
DRAM_DQ[9],Bidir,PIN_Y4,2,B2_N1,3.3-V LVTTL,
DRAM_DQ[8],Bidir,PIN_Y3,2,B2_N1,3.3-V LVTTL,
DRAM_DQ[7],Bidir,PIN_U3,2,B2_N0,3.3-V LVTTL,
DRAM_DQ[6],Bidir,PIN_V1,2,B2_N0,3.3-V LVTTL,
DRAM_DQ[5],Bidir,PIN_V2,2,B2_N0,3.3-V LVTTL,
DRAM_DQ[4],Bidir,PIN_V3,2,B2_N0,3.3-V LVTTL,
DRAM_DQ[3],Bidir,PIN_W1,2,B2_N1,3.3-V LVTTL,
DRAM_DQ[2],Bidir,PIN_V4,2,B2_N0,3.3-V LVTTL,
DRAM_DQ[1],Bidir,PIN_W2,2,B2_N0,3.3-V LVTTL,
DRAM_DQ[0],Bidir,PIN_W3,2,B2_N2,3.3-V LVTTL,
DRAM_DQM[3],Output,PIN_N8,1,B1_N2,3.3-V LVTTL,
DRAM_DQM[2],Output,PIN_K8,1,B1_N2,3.3-V LVTTL,
DRAM_DQM[1],Output,PIN_W4,2,B2_N2,3.3-V LVTTL,
DRAM_DQM[0],Output,PIN_U2,2,B2_N0,3.3-V LVTTL,
DRAM_RAS_N,Output,PIN_U6,2,B2_N1,3.3-V LVTTL,
DRAM_WE_N,Output,PIN_V6,2,B2_N1,3.3-V LVTTL,
EEP_I2C_SCLK,Output,PIN_D14,8,B8_N0,3.3-V LVTTL,
EEP_I2C_SDAT,Bidir,PIN_E14,8,B8_N0,3.3-V LVTTL,
ENET0_GTX_CLK,Output,PIN_A17,7,B7_N2,2.5 V,
ENET0_INT_N,Input,PIN_A21,7,B7_N1,2.5 V,
ENET0_LINK100,Input,PIN_C14,8,B8_N0,3.3-V LVTTL,
ENET0_MDC,Output,PIN_C20,7,B7_N1,2.5 V,
ENET0_MDIO,Bidir,PIN_B21,7,B7_N1,2.5 V,
ENET0_RST_N,Output,PIN_C19,7,B7_N1,2.5 V,
ENET0_RX_CLK,Input,PIN_A15,7,B7_N2,2.5 V,
ENET0_RX_COL,Input,PIN_E15,7,B7_N2,2.5 V,
ENET0_RX_CRS,Input,PIN_D15,7,B7_N2,2.5 V,
ENET0_RX_DATA[3],Input,PIN_C15,7,B7_N2,2.5 V,
ENET0_RX_DATA[2],Input,PIN_D17,7,B7_N1,2.5 V,
ENET0_RX_DATA[1],Input,PIN_D16,7,B7_N2,2.5 V,
ENET0_RX_DATA[0],Input,PIN_C16,7,B7_N2,2.5 V,
ENET0_RX_DV,Input,PIN_C17,7,B7_N1,2.5 V,
ENET0_RX_ER,Input,PIN_D18,7,B7_N1,2.5 V,
ENET0_TX_CLK,Input,PIN_B17,7,B7_N2,2.5 V,
ENET0_TX_DATA[3],Output,PIN_B19,7,B7_N1,2.5 V,
ENET0_TX_DATA[2],Output,PIN_A19,7,B7_N1,2.5 V,
ENET0_TX_DATA[1],Output,PIN_D19,7,B7_N1,2.5 V,
ENET0_TX_DATA[0],Output,PIN_C18,7,B7_N1,2.5 V,
ENET0_TX_EN,Output,PIN_A18,7,B7_N1,2.5 V,
ENET0_TX_ER,Output,PIN_B18,7,B7_N1,2.5 V,
ENET1_GTX_CLK,Output,PIN_C23,7,B7_N0,2.5 V,
ENET1_INT_N,Input,PIN_D24,7,B7_N0,2.5 V,
ENET1_LINK100,Input,PIN_D13,8,B8_N0,3.3-V LVTTL,
ENET1_MDC,Output,PIN_D23,7,B7_N0,2.5 V,
ENET1_MDIO,Bidir,PIN_D25,7,B7_N0,2.5 V,
ENET1_RST_N,Output,PIN_D22,7,B7_N0,2.5 V,
ENET1_RX_CLK,Input,PIN_B15,7,B7_N2,2.5 V,
ENET1_RX_COL,Input,PIN_B22,7,B7_N1,2.5 V,
ENET1_RX_CRS,Input,PIN_D20,7,B7_N1,2.5 V,
ENET1_RX_DATA[3],Input,PIN_D21,7,B7_N0,2.5 V,
ENET1_RX_DATA[2],Input,PIN_A23,7,B7_N0,2.5 V,
ENET1_RX_DATA[1],Input,PIN_C21,7,B7_N0,2.5 V,
ENET1_RX_DATA[0],Input,PIN_B23,7,B7_N0,2.5 V,
ENET1_RX_DV,Input,PIN_A22,7,B7_N1,2.5 V,
ENET1_RX_ER,Input,PIN_C24,7,B7_N0,2.5 V,
ENET1_TX_CLK,Input,PIN_C22,7,B7_N0,2.5 V,
ENET1_TX_DATA[3],Output,PIN_C26,7,B7_N0,2.5 V,
ENET1_TX_DATA[2],Output,PIN_B26,7,B7_N0,2.5 V,
ENET1_TX_DATA[1],Output,PIN_A26,7,B7_N0,2.5 V,
ENET1_TX_DATA[0],Output,PIN_C25,7,B7_N0,2.5 V,
ENET1_TX_EN,Output,PIN_B25,7,B7_N0,2.5 V,
ENET1_TX_ER,Output,PIN_A25,7,B7_N0,2.5 V,
ENETCLK_25,Input,PIN_A14,8,B8_N0,3.3-V LVTTL,
EX_IO[6],Bidir,PIN_D9,8,B8_N1,3.3-V LVTTL,
EX_IO[5],Bidir,PIN_E10,8,B8_N1,3.3-V LVTTL,
EX_IO[4],Bidir,PIN_F14,8,B8_N0,3.3-V LVTTL,
EX_IO[3],Bidir,PIN_H14,8,B8_N0,3.3-V LVTTL,
EX_IO[2],Bidir,PIN_H13,8,B8_N0,3.3-V LVTTL,
EX_IO[1],Bidir,PIN_J14,8,B8_N0,3.3-V LVTTL,
EX_IO[0],Bidir,PIN_J10,8,B8_N1,3.3-V LVTTL,
FL_ADDR[22],Output,PIN_AD11,3,B3_N0,3.3-V LVTTL,
FL_ADDR[21],Output,PIN_AD10,3,B3_N2,3.3-V LVTTL,
FL_ADDR[20],Output,PIN_AE10,3,B3_N1,3.3-V LVTTL,
FL_ADDR[19],Output,PIN_AD12,3,B3_N0,3.3-V LVTTL,
FL_ADDR[18],Output,PIN_AC12,3,B3_N0,3.3-V LVTTL,
FL_ADDR[17],Output,PIN_AH12,3,B3_N0,3.3-V LVTTL,
FL_ADDR[16],Output,PIN_AA8,3,B3_N1,3.3-V LVTTL,
FL_ADDR[15],Output,PIN_Y10,3,B3_N2,3.3-V LVTTL,
FL_ADDR[14],Output,PIN_AC8,3,B3_N1,3.3-V LVTTL,
FL_ADDR[13],Output,PIN_AD8,3,B3_N2,3.3-V LVTTL,
FL_ADDR[12],Output,PIN_AA10,3,B3_N1,3.3-V LVTTL,
FL_ADDR[11],Output,PIN_AF9,3,B3_N1,3.3-V LVTTL,
FL_ADDR[10],Output,PIN_AE9,3,B3_N1,3.3-V LVTTL,
FL_ADDR[9],Output,PIN_AB10,3,B3_N1,3.3-V LVTTL,
FL_ADDR[8],Output,PIN_AB12,3,B3_N0,3.3-V LVTTL,
FL_ADDR[7],Output,PIN_AB13,3,B3_N0,3.3-V LVTTL,
FL_ADDR[6],Output,PIN_AA12,3,B3_N0,3.3-V LVTTL,
FL_ADDR[5],Output,PIN_AA13,3,B3_N0,3.3-V LVTTL,
FL_ADDR[4],Output,PIN_Y12,3,B3_N0,3.3-V LVTTL,
FL_ADDR[3],Output,PIN_Y14,3,B3_N0,3.3-V LVTTL,
FL_ADDR[2],Output,PIN_Y13,3,B3_N0,3.3-V LVTTL,
FL_ADDR[1],Output,PIN_AH7,3,B3_N1,3.3-V LVTTL,
FL_ADDR[0],Output,PIN_AG12,3,B3_N0,3.3-V LVTTL,
FL_CE_N,Output,PIN_AG7,3,B3_N2,3.3-V LVTTL,
FL_DQ[7],Bidir,PIN_AF12,3,B3_N1,3.3-V LVTTL,
FL_DQ[6],Bidir,PIN_AH11,3,B3_N0,3.3-V LVTTL,
FL_DQ[5],Bidir,PIN_AG11,3,B3_N0,3.3-V LVTTL,
FL_DQ[4],Bidir,PIN_AF11,3,B3_N1,3.3-V LVTTL,
FL_DQ[3],Bidir,PIN_AH10,3,B3_N1,3.3-V LVTTL,
FL_DQ[2],Bidir,PIN_AG10,3,B3_N1,3.3-V LVTTL,
FL_DQ[1],Bidir,PIN_AF10,3,B3_N1,3.3-V LVTTL,
FL_DQ[0],Bidir,PIN_AH8,3,B3_N1,3.3-V LVTTL,
FL_OE_N,Output,PIN_AG8,3,B3_N1,3.3-V LVTTL,
FL_RST_N,Output,PIN_AE11,3,B3_N1,3.3-V LVTTL,
FL_RY,Input,PIN_Y1,2,B2_N0,3.3-V LVTTL,
FL_WE_N,Output,PIN_AC10,3,B3_N0,3.3-V LVTTL,
FL_WP_N,Output,PIN_AE12,3,B3_N1,3.3-V LVTTL,
GPIO[35],Bidir,PIN_AG26,4,B4_N0,3.3-V LVTTL,
GPIO[34],Bidir,PIN_AH23,4,B4_N1,3.3-V LVTTL,
GPIO[33],Bidir,PIN_AH26,4,B4_N0,3.3-V LVTTL,
GPIO[32],Bidir,PIN_AF20,4,B4_N1,3.3-V LVTTL,
GPIO[31],Bidir,PIN_AG23,4,B4_N1,3.3-V LVTTL,
GPIO[30],Bidir,PIN_AE20,4,B4_N1,3.3-V LVTTL,
GPIO[29],Bidir,PIN_AF26,4,B4_N1,3.3-V LVTTL,
GPIO[28],Bidir,PIN_AH22,4,B4_N1,3.3-V LVTTL,
GPIO[27],Bidir,PIN_AE24,4,B4_N0,3.3-V LVTTL,
GPIO[26],Bidir,PIN_AG22,4,B4_N1,3.3-V LVTTL,
GPIO[25],Bidir,PIN_AE25,4,B4_N1,3.3-V LVTTL,
GPIO[24],Bidir,PIN_AH25,4,B4_N1,3.3-V LVTTL,
GPIO[23],Bidir,PIN_AD25,4,B4_N0,3.3-V LVTTL,
GPIO[22],Bidir,PIN_AG25,4,B4_N1,3.3-V LVTTL,
GPIO[21],Bidir,PIN_AD22,4,B4_N0,3.3-V LVTTL,
GPIO[20],Bidir,PIN_AF22,4,B4_N0,3.3-V LVTTL,
GPIO[19],Bidir,PIN_AF21,4,B4_N1,3.3-V LVTTL,
GPIO[18],Bidir,PIN_AE22,4,B4_N0,3.3-V LVTTL,
GPIO[17],Bidir,PIN_AC22,4,B4_N0,3.3-V LVTTL,
GPIO[16],Bidir,PIN_AF25,4,B4_N1,3.3-V LVTTL,
GPIO[15],Bidir,PIN_AE21,4,B4_N1,3.3-V LVTTL,
GPIO[14],Bidir,PIN_AF24,4,B4_N1,3.3-V LVTTL,
GPIO[13],Bidir,PIN_AF15,4,B4_N2,3.3-V LVTTL,
GPIO[12],Bidir,PIN_AD19,4,B4_N0,3.3-V LVTTL,
GPIO[11],Bidir,PIN_AF16,4,B4_N2,3.3-V LVTTL,
GPIO[10],Bidir,PIN_AC19,4,B4_N0,3.3-V LVTTL,
GPIO[9],Bidir,PIN_AE15,4,B4_N2,3.3-V LVTTL,
GPIO[8],Bidir,PIN_AD15,4,B4_N2,3.3-V LVTTL,
GPIO[7],Bidir,PIN_AE16,4,B4_N2,3.3-V LVTTL,
GPIO[6],Bidir,PIN_AD21,4,B4_N0,3.3-V LVTTL,
GPIO[5],Bidir,PIN_Y16,4,B4_N0,3.3-V LVTTL,
GPIO[4],Bidir,PIN_AC21,4,B4_N0,3.3-V LVTTL,
GPIO[3],Bidir,PIN_Y17,4,B4_N0,3.3-V LVTTL,
GPIO[2],Bidir,PIN_AB21,4,B4_N0,3.3-V LVTTL,
GPIO[1],Bidir,PIN_AC15,4,B4_N2,3.3-V LVTTL,
GPIO[0],Bidir,PIN_AB22,4,B4_N0,3.3-V LVTTL,
七段数码管
右左向右依次HEX7、HEX6、HEX5、HEX4、HEX3、HEX2、HEX1、HEX0
HEX0:
HEX0[6],Output,PIN_H22,6,B6_N0,2.5 V,
HEX0[5],Output,PIN_J22,6,B6_N0,2.5 V,
HEX0[4],Output,PIN_L25,6,B6_N1,2.5 V,
HEX0[3],Output,PIN_L26,6,B6_N1,2.5 V,
HEX0[2],Output,PIN_E17,7,B7_N2,2.5 V,
HEX0[1],Output,PIN_F22,7,B7_N0,2.5 V,
HEX0[0],Output,PIN_G18,7,B7_N2,2.5 V,
HEX1:
HEX1[6],Output,PIN_U24,5,B5_N0,2.5 V,
HEX1[5],Output,PIN_U23,5,B5_N1,2.5 V,
HEX1[4],Output,PIN_W25,5,B5_N1,2.5 V,
HEX1[3],Output,PIN_W22,5,B5_N0,2.5 V,
HEX1[2],Output,PIN_W21,5,B5_N1,2.5 V,
HEX1[1],Output,PIN_Y22,5,B5_N0,2.5 V,
HEX1[0],Output,PIN_M24,6,B6_N2,2.5 V,
HEX2:
HEX2[6],Output,PIN_W28,5,B5_N1,2.5 V,
HEX2[5],Output,PIN_W27,5,B5_N1,2.5 V,
HEX2[4],Output,PIN_Y26,5,B5_N1,2.5 V,
HEX2[3],Output,PIN_W26,5,B5_N1,2.5 V,
HEX2[2],Output,PIN_Y25,5,B5_N1,2.5 V,
HEX2[1],Output,PIN_AA26,5,B5_N1,2.5 V,
HEX2[0],Output,PIN_AA25,5,B5_N1,2.5 V,
HEX3:
HEX3[6],Output,PIN_Y19,4,B4_N0,3.3-V LVTTL,
HEX3[5],Output,PIN_AF23,4,B4_N0,3.3-V LVTTL,
HEX3[4],Output,PIN_AD24,4,B4_N0,3.3-V LVTTL,
HEX3[3],Output,PIN_AA21,4,B4_N0,3.3-V LVTTL,
HEX3[2],Output,PIN_AB20,4,B4_N0,3.3-V LVTTL,
HEX3[1],Output,PIN_U21,5,B5_N0,2.5 V,
HEX3[0],Output,PIN_V21,5,B5_N1,2.5 V,
HEX4:
HEX4[6],Output,PIN_AE18,4,B4_N2,3.3-V LVTTL,
HEX4[5],Output,PIN_AF19,4,B4_N1,3.3-V LVTTL,
HEX4[4],Output,PIN_AE19,4,B4_N1,3.3-V LVTTL,
HEX4[3],Output,PIN_AH21,4,B4_N2,3.3-V LVTTL,
HEX4[2],Output,PIN_AG21,4,B4_N2,3.3-V LVTTL,
HEX4[1],Output,PIN_AA19,4,B4_N0,3.3-V LVTTL,
HEX4[0],Output,PIN_AB19,4,B4_N0,3.3-V LVTTL,
HEX5:
HEX5[6],Output,PIN_AH18,4,B4_N2,3.3-V LVTTL,
HEX5[5],Output,PIN_AF18,4,B4_N1,3.3-V LVTTL,
HEX5[4],Output,PIN_AG19,4,B4_N2,3.3-V LVTTL,
HEX5[3],Output,PIN_AH19,4,B4_N2,3.3-V LVTTL,
HEX5[2],Output,PIN_AB18,4,B4_N0,3.3-V LVTTL,
HEX5[1],Output,PIN_AC18,4,B4_N1,3.3-V LVTTL,
HEX5[0],Output,PIN_AD18,4,B4_N1,3.3-V LVTTL,
HEX6
HEX6[6],Output,PIN_AC17,4,B4_N2,3.3-V LVTTL,
HEX6[5],Output,PIN_AA15,4,B4_N2,3.3-V LVTTL,
HEX6[4],Output,PIN_AB15,4,B4_N2,3.3-V LVTTL,
HEX6[3],Output,PIN_AB17,4,B4_N1,3.3-V LVTTL,
HEX6[2],Output,PIN_AA16,4,B4_N2,3.3-V LVTTL,
HEX6[1],Output,PIN_AB16,4,B4_N2,3.3-V LVTTL,
HEX6[0],Output,PIN_AA17,4,B4_N1,3.3-V LVTTL,
HEX7:
HEX7[6],Output,PIN_AA14,3,B3_N0,3.3-V LVTTL,
HEX7[5],Output,PIN_AG18,4,B4_N2,3.3-V LVTTL,
HEX7[4],Output,PIN_AF17,4,B4_N2,3.3-V LVTTL,
HEX7[3],Output,PIN_AH17,4,B4_N2,3.3-V LVTTL,
HEX7[2],Output,PIN_AG17,4,B4_N2,3.3-V LVTTL,
HEX7[1],Output,PIN_AE17,4,B4_N2,3.3-V LVTTL,
HEX7[0],Output,PIN_AD17,4,B4_N2,3.3-V LVTTL,

HSMC_CLKIN0,Input,PIN_AH15,4,B4_N2,3.0-V LVTTL,
HSMC_CLKIN_P1,Input,PIN_J27,6,B6_N2,LVDS,
HSMC_CLKIN_P2,Input,PIN_Y27,5,B5_N0,LVDS,
HSMC_CLKOUT0,Output,PIN_AD28,5,B5_N2,2.5 V,
HSMC_CLKOUT_P1,Output,PIN_G23,6,B6_N0,LVDS,
HSMC_CLKOUT_P2,Output,PIN_V23,5,B5_N1,LVDS,
HSMC_D[3],Bidir,PIN_AF27,5,B5_N2,2.5 V,
HSMC_D[2],Bidir,PIN_AE27,5,B5_N2,2.5 V,
HSMC_D[1],Bidir,PIN_AE28,5,B5_N2,2.5 V,
HSMC_D[0],Bidir,PIN_AE26,5,B5_N2,2.5 V,
HSMC_RX_D_P[16],Input,PIN_T21,5,B5_N0,LVDS,
HSMC_RX_D_P[15],Input,PIN_R22,5,B5_N0,LVDS,
HSMC_RX_D_P[14],Input,PIN_P21,5,B5_N0,LVDS,
HSMC_RX_D_P[13],Input,PIN_P25,6,B6_N2,LVDS,
HSMC_RX_D_P[12],Input,PIN_N25,6,B6_N2,LVDS,
HSMC_RX_D_P[11],Input,PIN_L21,6,B6_N0,LVDS,
HSMC_RX_D_P[10],Input,PIN_U25,5,B5_N0,LVDS,
HSMC_RX_D_P[9],Input,PIN_T25,5,B5_N0,LVDS,
HSMC_RX_D_P[8],Input,PIN_R25,5,B5_N0,LVDS,
HSMC_RX_D_P[7],Input,PIN_M25,6,B6_N2,LVDS,
HSMC_RX_D_P[6],Input,PIN_L23,6,B6_N1,LVDS,
HSMC_RX_D_P[5],Input,PIN_K25,6,B6_N1,LVDS,
HSMC_RX_D_P[4],Input,PIN_H25,6,B6_N1,LVDS,
HSMC_RX_D_P[3],Input,PIN_G25,6,B6_N0,LVDS,
HSMC_RX_D_P[2],Input,PIN_F26,6,B6_N1,LVDS,
HSMC_RX_D_P[1],Input,PIN_D26,6,B6_N0,LVDS,
HSMC_RX_D_P[0],Input,PIN_F24,6,B6_N0,LVDS,
HSMC_TX_D_P[16],Output,PIN_U22,5,B5_N0,LVDS,
HSMC_TX_D_P[15],Output,PIN_V27,5,B5_N1,LVDS,
HSMC_TX_D_P[14],Output,PIN_U27,5,B5_N0,LVDS,
HSMC_TX_D_P[13],Output,PIN_R27,5,B5_N0,LVDS,
HSMC_TX_D_P[12],Output,PIN_V25,5,B5_N1,LVDS,
HSMC_TX_D_P[11],Output,PIN_L27,6,B6_N2,LVDS,
HSMC_TX_D_P[10],Output,PIN_J25,6,B6_N1,LVDS,
HSMC_TX_D_P[9],Output,PIN_P27,6,B6_N2,LVDS,
HSMC_TX_D_P[8],Output,PIN_J23,6,B6_N0,LVDS,
HSMC_TX_D_P[7],Output,PIN_H23,6,B6_N0,LVDS,
HSMC_TX_D_P[6],Output,PIN_K21,6,B6_N0,LVDS,
HSMC_TX_D_P[5],Output,PIN_M27,6,B6_N2,LVDS,
HSMC_TX_D_P[4],Output,PIN_K27,6,B6_N1,LVDS,
HSMC_TX_D_P[3],Output,PIN_G27,6,B6_N1,LVDS,
HSMC_TX_D_P[2],Output,PIN_F27,6,B6_N1,LVDS,
HSMC_TX_D_P[1],Output,PIN_E27,6,B6_N1,LVDS,
HSMC_TX_D_P[0],Output,PIN_D27,6,B6_N0,LVDS,
I2C_SCLK,Output,PIN_B7,8,B8_N1,3.3-V LVTTL,
I2C_SDAT,Bidir,PIN_A8,8,B8_N1,3.3-V LVTTL,
IRDA_RXD,Input,PIN_Y15,3,B3_N0,3.3-V LVTTL,
按键4个
KEY[3],Input,PIN_R24,5,B5_N0,2.5 V,
KEY[2],Input,PIN_N21,6,B6_N2,2.5 V,
KEY[1],Input,PIN_M21,6,B6_N1,2.5 V,
KEY[0],Input,PIN_M23,6,B6_N2,2.5 V,
液晶1602控制
LCD_BLON,Output,PIN_L6,1,B1_N2,3.3-V LVTTL,
LCD_DATA[7],Bidir,PIN_M5,1,B1_N2,3.3-V LVTTL,
LCD_DATA[6],Bidir,PIN_M3,1,B1_N1,3.3-V LVTTL,
LCD_DATA[5],Bidir,PIN_K2,1,B1_N1,3.3-V LVTTL,
LCD_DATA[4],Bidir,PIN_K1,1,B1_N1,3.3-V LVTTL,
LCD_DATA[3],Bidir,PIN_K7,1,B1_N1,3.3-V LVTTL,
LCD_DATA[2],Bidir,PIN_L2,1,B1_N2,3.3-V LVTTL,
LCD_DATA[1],Bidir,PIN_L1,1,B1_N2,3.3-V LVTTL,
LCD_DATA[0],Bidir,PIN_L3,1,B1_N1,3.3-V LVTTL,
LCD_EN,Output,PIN_L4,1,B1_N1,3.3-V LVTTL,
LCD_ON,Output,PIN_L5,1,B1_N1,3.3-V LVTTL,
LCD_RS,Output,PIN_M2,1,B1_N2,3.3-V LVTTL,
LCD_RW,Output,PIN_M1,1,B1_N2,3.3-V LVTTL,
LED灯
绿灯8个

LEDG[8],Output,PIN_F17,7,B7_N2,2.5 V,
LEDG[7],Output,PIN_G21,7,B7_N1,2.5 V,
LEDG[6],Output,PIN_G22,7,B7_N2,2.5 V,
LEDG[5],Output,PIN_G20,7,B7_N1,2.5 V,
LEDG[4],Output,PIN_H21,7,B7_N2,2.5 V,
LEDG[3],Output,PIN_E24,7,B7_N1,2.5 V,
LEDG[2],Output,PIN_E25,7,B7_N1,2.5 V,
LEDG[1],Output,PIN_E22,7,B7_N0,2.5 V,
LEDG[0],Output,PIN_E21,7,B7_N0,2.5 V,
红灯18个
LEDR[17],Output,PIN_H15,7,B7_N2,2.5 V,
LEDR[16],Output,PIN_G16,7,B7_N2,2.5 V,
LEDR[15],Output,PIN_G15,7,B7_N2,2.5 V,
LEDR[14],Output,PIN_F15,7,B7_N2,2.5 V,
LEDR[13],Output,PIN_H17,7,B7_N2,2.5 V,
LEDR[12],Output,PIN_J16,7,B7_N2,2.5 V,
LEDR[11],Output,PIN_H16,7,B7_N2,2.5 V,
LEDR[10],Output,PIN_J15,7,B7_N2,2.5 V,
LEDR[9],Output,PIN_G17,7,B7_N1,2.5 V,
LEDR[8],Output,PIN_J17,7,B7_N2,2.5 V,
LEDR[7],Output,PIN_H19,7,B7_N2,2.5 V,
LEDR[6],Output,PIN_J19,7,B7_N2,2.5 V,
LEDR[5],Output,PIN_E18,7,B7_N1,2.5 V,
LEDR[4],Output,PIN_F18,7,B7_N1,2.5 V,
LEDR[3],Output,PIN_F21,7,B7_N0,2.5 V,
LEDR[2],Output,PIN_E19,7,B7_N0,2.5 V,
LEDR[1],Output,PIN_F19,7,B7_N0,2.5 V,
LEDR[0],Output,PIN_G19,7,B7_N2,2.5 V,
OTG_ADDR[1],Output,PIN_C3,8,B8_N2,3.3-V LVTTL,
OTG_ADDR[0],Output,PIN_H7,1,B1_N0,3.3-V LVTTL,
OTG_CS_N,Output,PIN_A3,8,B8_N2,3.3-V LVTTL,
OTG_DACK_N[1],Output,PIN_D4,8,B8_N2,3.3-V LVTTL,
OTG_DACK_N[0],Output,PIN_C4,8,B8_N2,3.3-V LVTTL,
OTG_DATA[15],Bidir,PIN_G4,1,B1_N0,3.3-V LVTTL,
OTG_DATA[14],Bidir,PIN_F3,1,B1_N0,3.3-V LVTTL,
OTG_DATA[13],Bidir,PIN_F1,1,B1_N1,3.3-V LVTTL,
OTG_DATA[12],Bidir,PIN_G3,1,B1_N0,3.3-V LVTTL,
OTG_DATA[11],Bidir,PIN_G2,1,B1_N1,3.3-V LVTTL,
OTG_DATA[10],Bidir,PIN_G1,1,B1_N1,3.3-V LVTTL,
OTG_DATA[9],Bidir,PIN_H4,1,B1_N0,3.3-V LVTTL,
OTG_DATA[8],Bidir,PIN_H3,1,B1_N0,3.3-V LVTTL,
OTG_DATA[7],Bidir,PIN_H6,1,B1_N0,3.3-V LVTTL,
OTG_DATA[6],Bidir,PIN_J7,1,B1_N1,3.3-V LVTTL,
OTG_DATA[5],Bidir,PIN_J3,1,B1_N1,3.3-V LVTTL,
OTG_DATA[4],Bidir,PIN_J4,1,B1_N1,3.3-V LVTTL,
OTG_DATA[3],Bidir,PIN_K3,1,B1_N1,3.3-V LVTTL,
OTG_DATA[2],Bidir,PIN_J5,1,B1_N1,3.3-V LVTTL,
OTG_DATA[1],Bidir,PIN_K4,1,B1_N1,3.3-V LVTTL,
OTG_DATA[0],Bidir,PIN_J6,1,B1_N1,3.3-V LVTTL,
OTG_DREQ[1],Input,PIN_B4,8,B8_N2,3.3-V LVTTL,
OTG_DREQ[0],Input,PIN_J1,1,B1_N2,3.3-V LVTTL,
OTG_FSPEED,Bidir,PIN_C6,8,B8_N2,3.3-V LVTTL,
OTG_INT[1],Input,PIN_D5,8,B8_N2,3.3-V LVTTL,
OTG_INT[0],Input,PIN_A6,8,B8_N1,3.3-V LVTTL,
OTG_LSPEED,Bidir,PIN_B6,8,B8_N1,3.3-V LVTTL,
OTG_RD_N,Output,PIN_B3,8,B8_N2,3.3-V LVTTL,
OTG_RST_N,Output,PIN_C5,8,B8_N2,3.3-V LVTTL,
OTG_WR_N,Output,PIN_A4,8,B8_N2,3.3-V LVTTL,
PS2_CLK,Bidir,PIN_G6,1,B1_N0,3.3-V LVTTL,
PS2_CLK2,Bidir,PIN_G5,1,B1_N0,3.3-V LVTTL,
PS2_DAT,Bidir,PIN_H5,1,B1_N1,3.3-V LVTTL,
PS2_DAT2,Bidir,PIN_F5,1,B1_N0,3.3-V LVTTL,
SD_CLK,Output,PIN_AE13,3,B3_N0,3.3-V LVTTL,
SD_CMD,Bidir,PIN_AD14,3,B3_N0,3.3-V LVTTL,
SD_DAT[3],Bidir,PIN_AC14,3,B3_N0,3.3-V LVTTL,
SD_DAT[2],Bidir,PIN_AB14,3,B3_N0,3.3-V LVTTL,
SD_DAT[1],Bidir,PIN_AF13,3,B3_N0,3.3-V LVTTL,
SD_DAT[0],Bidir,PIN_AE14,3,B3_N0,3.3-V LVTTL,
SD_WP_N,Input,PIN_AF14,3,B3_N0,3.3-V LVTTL,
SMA_CLKIN,Input,PIN_AH14,3,B3_N0,3.3-V LVTTL,
SMA_CLKOUT,Output,PIN_AE23,4,B4_N0,3.3-V LVTTL,
SRAM_ADDR[19],Output,PIN_T8,2,B2_N1,3.3-V LVTTL,
SRAM_ADDR[18],Output,PIN_AB8,3,B3_N2,3.3-V LVTTL,
SRAM_ADDR[17],Output,PIN_AB9,3,B3_N2,3.3-V LVTTL,
SRAM_ADDR[16],Output,PIN_AC11,3,B3_N0,3.3-V LVTTL,
SRAM_ADDR[15],Output,PIN_AB11,3,B3_N1,3.3-V LVTTL,
SRAM_ADDR[14],Output,PIN_AA4,2,B2_N1,3.3-V LVTTL,
SRAM_ADDR[13],Output,PIN_AC3,2,B2_N1,3.3-V LVTTL,
SRAM_ADDR[12],Output,PIN_AB4,2,B2_N2,3.3-V LVTTL,
SRAM_ADDR[11],Output,PIN_AD3,2,B2_N1,3.3-V LVTTL,
SRAM_ADDR[10],Output,PIN_AF2,2,B2_N2,3.3-V LVTTL,
SRAM_ADDR[9],Output,PIN_T7,2,B2_N0,3.3-V LVTTL,
SRAM_ADDR[8],Output,PIN_AF5,3,B3_N2,3.3-V LVTTL,
SRAM_ADDR[7],Output,PIN_AC5,2,B2_N2,3.3-V LVTTL,
SRAM_ADDR[6],Output,PIN_AB5,2,B2_N2,3.3-V LVTTL,
SRAM_ADDR[5],Output,PIN_AE6,3,B3_N2,3.3-V LVTTL,
SRAM_ADDR[4],Output,PIN_AB6,2,B2_N2,3.3-V LVTTL,
SRAM_ADDR[3],Output,PIN_AC7,3,B3_N2,3.3-V LVTTL,
SRAM_ADDR[2],Output,PIN_AE7,3,B3_N1,3.3-V LVTTL,
SRAM_ADDR[1],Output,PIN_AD7,3,B3_N2,3.3-V LVTTL,
SRAM_ADDR[0],Output,PIN_AB7,3,B3_N1,3.3-V LVTTL,
SRAM_CE_N,Output,PIN_AF8,3,B3_N1,3.3-V LVTTL,
SRAM_DQ[15],Bidir,PIN_AG3,3,B3_N2,3.3-V LVTTL,
SRAM_DQ[14],Bidir,PIN_AF3,3,B3_N2,3.3-V LVTTL,
SRAM_DQ[13],Bidir,PIN_AE4,3,B3_N2,3.3-V LVTTL,
SRAM_DQ[12],Bidir,PIN_AE3,2,B2_N2,3.3-V LVTTL,
SRAM_DQ[11],Bidir,PIN_AE1,2,B2_N1,3.3-V LVTTL,
SRAM_DQ[10],Bidir,PIN_AE2,2,B2_N1,3.3-V LVTTL,
SRAM_DQ[9],Bidir,PIN_AD2,2,B2_N1,3.3-V LVTTL,
SRAM_DQ[8],Bidir,PIN_AD1,2,B2_N1,3.3-V LVTTL,
SRAM_DQ[7],Bidir,PIN_AF7,3,B3_N1,3.3-V LVTTL,
SRAM_DQ[6],Bidir,PIN_AH6,3,B3_N2,3.3-V LVTTL,
SRAM_DQ[5],Bidir,PIN_AG6,3,B3_N2,3.3-V LVTTL,
SRAM_DQ[4],Bidir,PIN_AF6,3,B3_N2,3.3-V LVTTL,
SRAM_DQ[3],Bidir,PIN_AH4,3,B3_N2,3.3-V LVTTL,
SRAM_DQ[2],Bidir,PIN_AG4,3,B3_N2,3.3-V LVTTL,
SRAM_DQ[1],Bidir,PIN_AF4,3,B3_N2,3.3-V LVTTL,
SRAM_DQ[0],Bidir,PIN_AH3,3,B3_N2,3.3-V LVTTL,
SRAM_LB_N,Output,PIN_AD4,3,B3_N2,3.3-V LVTTL,
SRAM_OE_N,Output,PIN_AD5,3,B3_N2,3.3-V LVTTL,
SRAM_UB_N,Output,PIN_AC4,2,B2_N2,3.3-V LVTTL,
SRAM_WE_N,Output,PIN_AE8,3,B3_N1,3.3-V LVTTL,
拨键开关18个
SW[17],Input,PIN_Y23,5,B5_N2,2.5 V,
SW[16],Input,PIN_Y24,5,B5_N2,2.5 V,
SW[15],Input,PIN_AA22,5,B5_N2,2.5 V,
SW[14],Input,PIN_AA23,5,B5_N2,2.5 V,
SW[13],Input,PIN_AA24,5,B5_N2,2.5 V,
SW[12],Input,PIN_AB23,5,B5_N2,2.5 V,
SW[11],Input,PIN_AB24,5,B5_N2,2.5 V,
SW[10],Input,PIN_AC24,5,B5_N2,2.5 V,
SW[9],Input,PIN_AB25,5,B5_N1,2.5 V,
SW[8],Input,PIN_AC25,5,B5_N2,2.5 V,
SW[7],Input,PIN_AB26,5,B5_N1,2.5 V,
SW[6],Input,PIN_AD26,5,B5_N2,2.5 V,
SW[5],Input,PIN_AC26,5,B5_N2,2.5 V,
SW[4],Input,PIN_AB27,5,B5_N1,2.5 V,
SW[3],Input,PIN_AD27,5,B5_N2,2.5 V,
SW[2],Input,PIN_AC27,5,B5_N2,2.5 V,
SW[1],Input,PIN_AC28,5,B5_N2,2.5 V,
SW[0],Input,PIN_AB28,5,B5_N1,2.5 V,
TD_CLK27,Input,PIN_B14,8,B8_N0,3.3-V LVTTL,
TD_DATA[7],Input,PIN_F7,8,B8_N2,3.3-V LVTTL,
TD_DATA[6],Input,PIN_E7,8,B8_N2,3.3-V LVTTL,
TD_DATA[5],Input,PIN_D6,8,B8_N2,3.3-V LVTTL,
TD_DATA[4],Input,PIN_D7,8,B8_N2,3.3-V LVTTL,
TD_DATA[3],Input,PIN_C7,8,B8_N2,3.3-V LVTTL,
TD_DATA[2],Input,PIN_D8,8,B8_N2,3.3-V LVTTL,
TD_DATA[1],Input,PIN_A7,8,B8_N1,3.3-V LVTTL,
TD_DATA[0],Input,PIN_E8,8,B8_N2,3.3-V LVTTL,
TD_HS,Input,PIN_E5,8,B8_N2,3.3-V LVTTL,
TD_RESET_N,Output,PIN_G7,8,B8_N2,3.3-V LVTTL,
TD_VS,Input,PIN_E4,8,B8_N2,3.3-V LVTTL,
UART_CTS,Output,PIN_G14,8,B8_N0,3.3-V LVTTL,
UART_RTS,Input,PIN_J13,8,B8_N0,3.3-V LVTTL,
UART_RXD,Input,PIN_G12,8,B8_N1,3.3-V LVTTL,
UART_TXD,Output,PIN_G9,8,B8_N2,3.3-V LVTTL,
VGA_B[7],Output,PIN_D12,8,B8_N0,3.3-V LVTTL,
VGA_B[6],Output,PIN_D11,8,B8_N1,3.3-V LVTTL,
VGA_B[5],Output,PIN_C12,8,B8_N0,3.3-V LVTTL,
VGA_B[4],Output,PIN_A11,8,B8_N0,3.3-V LVTTL,
VGA_B[3],Output,PIN_B11,8,B8_N0,3.3-V LVTTL,
VGA_B[2],Output,PIN_C11,8,B8_N1,3.3-V LVTTL,
VGA_B[1],Output,PIN_A10,8,B8_N0,3.3-V LVTTL,
VGA_B[0],Output,PIN_B10,8,B8_N0,3.3-V LVTTL,
VGA_BLANK_N,Output,PIN_F11,8,B8_N1,3.3-V LVTTL,
VGA_CLK,Output,PIN_A12,8,B8_N0,3.3-V LVTTL,
VGA_G[7],Output,PIN_C9,8,B8_N1,3.3-V LVTTL,
VGA_G[6],Output,PIN_F10,8,B8_N1,3.3-V LVTTL,
VGA_G[5],Output,PIN_B8,8,B8_N1,3.3-V LVTTL,
VGA_G[4],Output,PIN_C8,8,B8_N1,3.3-V LVTTL,
VGA_G[3],Output,PIN_H12,8,B8_N1,3.3-V LVTTL,
VGA_G[2],Output,PIN_F8,8,B8_N2,3.3-V LVTTL,
VGA_G[1],Output,PIN_G11,8,B8_N1,3.3-V LVTTL,
VGA_G[0],Output,PIN_G8,8,B8_N2,3.3-V LVTTL,
VGA_HS,Output,PIN_G13,8,B8_N0,3.3-V LVTTL,
VGA_R[7],Output,PIN_H10,8,B8_N1,3.3-V LVTTL,
VGA_R[6],Output,PIN_H8,8,B8_N2,3.3-V LVTTL,
VGA_R[5],Output,PIN_J12,8,B8_N0,3.3-V LVTTL,
VGA_R[4],Output,PIN_G10,8,B8_N1,3.3-V LVTTL,
VGA_R[3],Output,PIN_F12,8,B8_N1,3.3-V LVTTL,
VGA_R[2],Output,PIN_D10,8,B8_N1,3.3-V LVTTL,
VGA_R[1],Output,PIN_E11,8,B8_N1,3.3-V LVTTL,
VGA_R[0],Output,PIN_E12,8,B8_N1,3.3-V LVTTL,
VGA_SYNC_N,Output,PIN_C10,8,B8_N0,3.3-V LVTTL,
VGA_VS,Output,PIN_C13,8,B8_N0,3.3-V LVTTL,
HSMC_CLKIN_N1,Unknown,PIN_J28,6,B6_N2,LVDS,
HSMC_CLKIN_N2,Unknown,PIN_Y28,5,B5_N0,LVDS,
HSMC_TX_D_N[0],Unknown,PIN_D28,6,B6_N0,LVDS,
HSMC_RX_D_N[0],Unknown,PIN_F25,6,B6_N0,LVDS,
HSMC_RX_D_N[1],Unknown,PIN_C27,6,B6_N0,LVDS,
HSMC_TX_D_N[1],Unknown,PIN_E28,6,B6_N1,LVDS,
HSMC_TX_D_N[2],Unknown,PIN_F28,6,B6_N1,LVDS,
HSMC_RX_D_N[2],Unknown,PIN_E26,6,B6_N1,LVDS,
HSMC_TX_D_N[3],Unknown,PIN_G28,6,B6_N1,LVDS,
HSMC_RX_D_N[3],Unknown,PIN_G26,6,B6_N0,LVDS,
HSMC_TX_D_N[4],Unknown,PIN_K28,6,B6_N1,LVDS,
HSMC_RX_D_N[4],Unknown,PIN_H26,6,B6_N1,LVDS,
HSMC_TX_D_N[5],Unknown,PIN_M28,6,B6_N2,LVDS,
HSMC_RX_D_N[5],Unknown,PIN_K26,6,B6_N1,LVDS,
HSMC_TX_D_N[6],Unknown,PIN_K22,6,B6_N0,LVDS,
HSMC_RX_D_N[6],Unknown,PIN_L24,6,B6_N2,LVDS,
HSMC_TX_D_N[7],Unknown,PIN_H24,6,B6_N0,LVDS,
HSMC_RX_D_N[7],Unknown,PIN_M26,6,B6_N2,LVDS,
HSMC_TX_D_N[8],Unknown,PIN_J24,6,B6_N0,LVDS,
HSMC_RX_D_N[8],Unknown,PIN_R26,5,B5_N0,LVDS,
HSMC_TX_D_N[9],Unknown,PIN_P28,6,B6_N2,LVDS,
HSMC_RX_D_N[9],Unknown,PIN_T26,5,B5_N0,LVDS,
HSMC_TX_D_N[10],Unknown,PIN_J26,6,B6_N1,LVDS,
HSMC_RX_D_N[10],Unknown,PIN_U26,5,B5_N0,LVDS,
HSMC_TX_D_N[11],Unknown,PIN_L28,6,B6_N2,LVDS,
HSMC_RX_D_N[11],Unknown,PIN_L22,6,B6_N0,LVDS,
HSMC_TX_D_N[12],Unknown,PIN_V26,5,B5_N1,LVDS,
HSMC_RX_D_N[12],Unknown,PIN_N26,6,B6_N2,LVDS,
HSMC_TX_D_N[13],Unknown,PIN_R28,5,B5_N0,LVDS,
HSMC_RX_D_N[13],Unknown,PIN_P26,6,B6_N2,LVDS,
HSMC_TX_D_N[14],Unknown,PIN_U28,5,B5_N0,LVDS,
HSMC_RX_D_N[14],Unknown,PIN_R21,5,B5_N0,LVDS,
HSMC_TX_D_N[15],Unknown,PIN_V28,5,B5_N1,LVDS,
HSMC_RX_D_N[15],Unknown,PIN_R23,5,B5_N0,LVDS,
HSMC_TX_D_N[16],Unknown,PIN_V22,5,B5_N1,LVDS,
HSMC_RX_D_N[16],Unknown,PIN_T22,5,B5_N0,LVDS,
HSMC_CLKOUT_N2,Unknown,PIN_V24,5,B5_N1,LVDS,
HSMC_CLKOUT_N1,Unknown,PIN_G24,6,B6_N0,LVDS,
,Unknown,PIN_J9,,,,
,Unknown,PIN_H9,,,,
,Unknown,PIN_J8,,,,
,Unknown,PIN_F4,1,B1_N0,,
,Unknown,PIN_E2,1,B1_N0,,
,Unknown,PIN_M6,1,B1_N1,,
,Unknown,PIN_P3,1,B1_N2,,
,Unknown,PIN_N7,1,B1_N2,,
,Unknown,PIN_P4,1,B1_N2,,
,Unknown,PIN_P7,,,,
,Unknown,PIN_P5,,,,
,Unknown,PIN_P8,1,B1_N2,,
,Unknown,PIN_P6,1,B1_N2,,
,Unknown,PIN_R8,1,B1_N2,,
,Unknown,PIN_Y8,,,,
,Unknown,PIN_AA9,,,,
,Unknown,PIN_Y9,,,,
,Unknown,PIN_Y20,,,,
,Unknown,PIN_AA20,,,,
,Unknown,PIN_Y21,,,,
,Unknown,PIN_P24,,,,
,Unknown,PIN_N22,,,,
,Unknown,PIN_P23,,,,
,Unknown,PIN_M22,,,,
,Unknown,PIN_P22,,,,
,Unknown,PIN_J21,,,,
,Unknown,PIN_H20,,,,
,Unknown,PIN_J20,,,,
,Unknown,PIN_K9,,,,
,Unknown,PIN_K11,,,,
,Unknown,PIN_K13,,,,
,Unknown,PIN_K15,,,,
,Unknown,PIN_K17,,,,
,Unknown,PIN_K19,,,,
,Unknown,PIN_L10,,,,
,Unknown,PIN_L12,,,,
,Unknown,PIN_L14,,,,
,Unknown,PIN_L16,,,,
,Unknown,PIN_L18,,,,
,Unknown,PIN_L20,,,,
,Unknown,PIN_M9,,,,
,Unknown,PIN_M11,,,,
,Unknown,PIN_M13,,,,
,Unknown,PIN_M15,,,,
,Unknown,PIN_M17,,,,
,Unknown,PIN_M19,,,,
,Unknown,PIN_N10,,,,
,Unknown,PIN_N12,,,,
,Unknown,PIN_N14,,,,
,Unknown,PIN_N16,,,,
,Unknown,PIN_N18,,,,
,Unknown,PIN_N20,,,,
,Unknown,PIN_P9,,,,
,Unknown,PIN_P11,,,,
,Unknown,PIN_P13,,,,
,Unknown,PIN_P15,,,,
,Unknown,PIN_P17,,,,
,Unknown,PIN_P19,,,,
,Unknown,PIN_R10,,,,
,Unknown,PIN_R12,,,,
,Unknown,PIN_R14,,,,
,Unknown,PIN_R16,,,,
,Unknown,PIN_R18,,,,
,Unknown,PIN_R20,,,,
,Unknown,PIN_T9,,,,
,Unknown,PIN_T11,,,,
,Unknown,PIN_T13,,,,
,Unknown,PIN_T15,,,,
,Unknown,PIN_T17,,,,
,Unknown,PIN_T19,,,,
,Unknown,PIN_U10,,,,
,Unknown,PIN_U12,,,,
,Unknown,PIN_U14,,,,
,Unknown,PIN_U16,,,,
,Unknown,PIN_U18,,,,
,Unknown,PIN_U20,,,,
,Unknown,PIN_V9,,,,
,Unknown,PIN_V11,,,,
,Unknown,PIN_V13,,,,
,Unknown,PIN_V15,,,,
,Unknown,PIN_V17,,,,
,Unknown,PIN_V19,,,,
,Unknown,PIN_W10,,,,
,Unknown,PIN_W12,,,,
,Unknown,PIN_W14,,,,
,Unknown,PIN_W16,,,,
,Unknown,PIN_W18,,,,
,Unknown,PIN_W20,,,,
,Unknown,PIN_B1,,,,
,Unknown,PIN_H1,1,,,
,Unknown,PIN_K5,,,,
,Unknown,PIN_N1,1,,,
,Unknown,PIN_N5,,,,
,Unknown,PIN_AA1,2,,,
,Unknown,PIN_AG1,2,,,
,Unknown,PIN_T1,2,,,
,Unknown,PIN_T5,2,,,
,Unknown,PIN_W5,2,,,
,Unknown,PIN_AA11,3,,,
,Unknown,PIN_AD6,3,,,
,Unknown,PIN_AD9,3,,,
,Unknown,PIN_AD13,3,,,
,Unknown,PIN_AH2,3,,,
,Unknown,PIN_AH5,3,,,
,Unknown,PIN_AH9,3,,,
,Unknown,PIN_AH13,3,,,
,Unknown,PIN_AA18,4,,,
,Unknown,PIN_AD16,4,,,
,Unknown,PIN_AD20,4,,,
,Unknown,PIN_AD23,4,,,
,Unknown,PIN_AH16,4,,,
,Unknown,PIN_AH20,4,,,
,Unknown,PIN_AH24,4,,,
,Unknown,PIN_AH27,4,,,
,Unknown,PIN_AA28,5,,,
,Unknown,PIN_AG28,5,,,
,Unknown,PIN_T24,5,,,
,Unknown,PIN_T28,5,,,
,Unknown,PIN_W24,5,,,
,Unknown,PIN_B28,6,,,
,Unknown,PIN_H28,6,,,
,Unknown,PIN_K24,6,,,
,Unknown,PIN_N24,6,,,
,Unknown,PIN_N28,,,,
,Unknown,PIN_A16,7,,,
,Unknown,PIN_A20,7,,,
,Unknown,PIN_A24,,,,
,Unknown,PIN_A27,7,,,
,Unknown,PIN_E16,7,,,
,Unknown,PIN_E20,7,,,
,Unknown,PIN_E23,7,,,
,Unknown,PIN_H18,7,,,
,Unknown,PIN_A2,8,,,
,Unknown,PIN_A5,8,,,
,Unknown,PIN_A9,8,,,
,Unknown,PIN_A13,8,,,
,Unknown,PIN_E6,8,,,
,Unknown,PIN_E9,8,,,
,Unknown,PIN_E13,8,,,
,Unknown,PIN_H11,8,,,
,Unknown,PIN_K10,,,,
,Unknown,PIN_K12,,,,
,Unknown,PIN_K14,,,,
,Unknown,PIN_K16,,,,
,Unknown,PIN_K18,,,,
,Unknown,PIN_K20,,,,
,Unknown,PIN_L9,,,,
,Unknown,PIN_L11,,,,
,Unknown,PIN_L13,,,,
,Unknown,PIN_L15,,,,
,Unknown,PIN_L17,,,,
,Unknown,PIN_L19,,,,
,Unknown,PIN_M10,,,,
,Unknown,PIN_M12,,,,
,Unknown,PIN_M14,,,,
,Unknown,PIN_M16,,,,
,Unknown,PIN_M18,,,,
,Unknown,PIN_M20,,,,
,Unknown,PIN_N9,,,,
,Unknown,PIN_N11,,,,
,Unknown,PIN_N13,,,,
,Unknown,PIN_N15,,,,
,Unknown,PIN_N17,,,,
,Unknown,PIN_N19,,,,
,Unknown,PIN_P10,,,,
,Unknown,PIN_P12,,,,
,Unknown,PIN_P14,,,,
,Unknown,PIN_P16,,,,
,Unknown,PIN_P18,,,,
,Unknown,PIN_P20,,,,
,Unknown,PIN_R9,,,,
,Unknown,PIN_R11,,,,
,Unknown,PIN_R13,,,,
,Unknown,PIN_R15,,,,
,Unknown,PIN_R17,,,,
,Unknown,PIN_R19,,,,
,Unknown,PIN_T10,,,,
,Unknown,PIN_T12,,,,
,Unknown,PIN_T14,,,,
,Unknown,PIN_T16,,,,
,Unknown,PIN_T18,,,,
,Unknown,PIN_T20,,,,
,Unknown,PIN_U9,,,,
,Unknown,PIN_U11,,,,
,Unknown,PIN_U13,,,,
,Unknown,PIN_U15,,,,
,Unknown,PIN_U17,,,,
,Unknown,PIN_U19,,,,
,Unknown,PIN_V10,,,,
,Unknown,PIN_V12,,,,
,Unknown,PIN_V14,,,,
,Unknown,PIN_V16,,,,
,Unknown,PIN_V18,,,,
,Unknown,PIN_V20,,,,
,Unknown,PIN_W9,,,,
,Unknown,PIN_W11,,,,
,Unknown,PIN_W13,,,,
,Unknown,PIN_W15,,,,
,Unknown,PIN_W17,,,,
,Unknown,PIN_W19,,,,
,Unknown,PIN_AA2,,,,
,Unknown,PIN_AA27,,,,
,Unknown,PIN_AC6,,,,
,Unknown,PIN_AC9,,,,
,Unknown,PIN_AC13,,,,
,Unknown,PIN_AC16,,,,
,Unknown,PIN_AC20,,,,
,Unknown,PIN_AC23,,,,
,Unknown,PIN_AF1,,,,
,Unknown,PIN_AF28,,,,
,Unknown,PIN_AG2,,,,
,Unknown,PIN_AG5,,,,
,Unknown,PIN_AG9,,,,
,Unknown,PIN_AG13,,,,
,Unknown,PIN_AG16,,,,
,Unknown,PIN_AG20,,,,
,Unknown,PIN_AG24,,,,
,Unknown,PIN_AG27,,,,
,Unknown,PIN_B2,,,,
,Unknown,PIN_B5,,,,
,Unknown,PIN_B9,,,,
,Unknown,PIN_B13,,,,
,Unknown,PIN_B16,,,,
,Unknown,PIN_B20,,,,
,Unknown,PIN_B24,,,,
,Unknown,PIN_B27,,,,
,Unknown,PIN_C1,,,,
,Unknown,PIN_C28,,,,
,Unknown,PIN_F6,,,,
,Unknown,PIN_F9,,,,
,Unknown,PIN_F13,,,,
,Unknown,PIN_F16,,,,
,Unknown,PIN_F20,,,,
,Unknown,PIN_F23,,,,
,Unknown,PIN_H2,,,,
,Unknown,PIN_H27,,,,
,Unknown,PIN_J11,,,,
,Unknown,PIN_J18,,,,
,Unknown,PIN_K6,,,,
,Unknown,PIN_K23,,,,
,Unknown,PIN_N2,,,,
,Unknown,PIN_N6,,,,
,Unknown,PIN_N23,,,,
,Unknown,PIN_N27,,,,
,Unknown,PIN_T2,,,,
,Unknown,PIN_T6,,,,
,Unknown,PIN_T23,,,,
,Unknown,PIN_T27,,,,
,Unknown,PIN_W6,,,,
,Unknown,PIN_W23,,,,
,Unknown,PIN_Y11,,,,
,Unknown,PIN_Y18,,,,
,Unknown,PIN_J2,,,,
,Unknown,PIN_D3,,,,
,Unknown,PIN_B1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rt60 is
Port(SW:in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clk:in std_logic;
   W,Q: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EG,SEG2: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dd of court60 is
signal qq:std_logic_vector(24 downto 0);
SIGNAL T: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SEG1: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ignal qq1,qq2: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p:std_logic;
procedure sum( x: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Y: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is
    begin
      case x is
     when"0000"=>y:="0111111";
     when"0001"=>y:="0000110";
     when"0010"=>y:="1011011";
     when"0011"=>y:="1001111";
     when"0100"=>y:="1100110";
     when"0101"=>y:="1101101";
     when"0110"=>y:="1111101";
     when"0111"=>y:="0000111";
     when"1000"=>y:="1111111";
     when"1001"=>y:="1101111";
     when others=>y:=Null;
    end case;

end sum;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qq<=qq+1;T<=T+1;
      if qq=24999999 then
      qq<="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cp<=not cp;
   end if;
   end if;
   if cp'event and cp='1' then
        qq1<=qq1+1;
    if qq1=9 then qq1<="0000";qq2<=qq2+1;
    end if;
    if qq2=5 and qq1=9 then qq2<="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Q<=qq1;
Process(qq1,qq2)
variable y1,y2: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begin
  sum(qq1,y1);
  sum(qq2,y2);
  SEG<=not y1;
  SEG2<=not y2;
  end process;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