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信号发生器使用方法详解

楼主(2014-11-10):
第一步,用波形软件产生某波形数据文件,如Guagle_wave_波形Mif文件生成软件,可产生正弦、三角,锯齿等波形数据,后缀.mif,如果没有,则在第x不必须通过纷杂计算获得。
第二步,其次,在QuartusII开发软件建立项目。
第三部, 在QuartusII下,点击选取New/Memory/Hexadecimal(Intel-Fomat)File,如下图建立波形文件。

点击Ok后在新界面窗口输入必行点数Number,如641282565121024…
位宽选8位,或更多。一般选8位。

出现hex1.hex如图,

在填入数据后保存为与项目名称相同的.hex文件,如sindata.hex,数据填入先打开第一步产生的后缀为.mif的文件如图:

用鼠标全选复制粘贴到.hex文件中,保存。关闭mif文件。

第四部:选择Tools如图

直接下一步next

Finsh后就生成了一个sinxdata的波形数据项目文件,综合后就可元件化使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inx is
Port(clk:in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ss of sinx is
signal qq: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component sinxdata IS    --调用刚生成的波形数据文件。
PORT (  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 (9 DOWNTO 0);
  clock  : IN STD_LOGIC ;
  q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qq<=qq+1;
    end if;
end process;
U:sinxdata port map(qq,clk,q);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