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中自由使用自定义消息

楼主(2014-11-10):
消息映射、循环机制是Windows程序运行的基本方式。VC++ MFC 中有许多现成的消息句柄,可当我们需要完成其它的任务,需要自定义消息,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在MFC ClassWizard中不允许添加用户自定义消息,所以我们必须在程序中添加相应代码,以便可以象处理其它消息一样处理自定义消息。通常的做法是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步:定义消息。

  推荐用户自定义消息至少是WM_USER+100,因为很多新控件也要使用WM_USER消息。

#define WM_MY_MESSAGE (WM_USER+100)
  第二步:实现消息处理函数。该函数使用WPRAM和LPARAM参数并返回LPESULT。

LPESULT CMainFrame::OnMyMessage(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TODO: 处理用户自定义消息
...
return 0;
}

  第三步:在类头文件的AFX_MSG块中说明消息处理函数:

class CMainFrame:public CMDIFrameWnd
{
...
// 一般消息映射函数
protected:
// {{AFX_MSG(CMainFrame)
afx_msg int 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afx_msg void OnTimer(UINT nIDEvent);
afx_msg LRESULT OnMyMessage(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AFX_MSG
DECLARE_MESSAGE_MAP()
}

  第四步:在用户类的消息块中,使用ON_MESSAGE宏指令将消息映射到消息处理函数中。

BEGIN_MESSAGE_MAP(CMainFrame, CMDIFrameWnd)
//{{AFX_MSG_MAP(CMainFrame)
ON_WM_CREATE()
ON_WM_TIMER()
ON_MESSAGE(WM_MY_MESSAGE, OnMyMessage)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