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式键盘扫描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14-11-11):
单片机独立式键盘扫描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首先你应该做一个循环,然后再循环里面不停的判断,按键所接的引脚是不是为0,一旦为零,就表示,按键已经按下去,你就可以在程序中执行其他的操作了

楼主:
能直接写出那个代码吗?用汇编语言的!

网友B:
模式:
JB P2.1,到没有按下的程序
LCALL DELAYI
JB P2.1,到没有按下的程序
;这里是确认有按下的处理程序
;这里是确认有按下的处理程序
;这里是确认有按下的处理程序
;..
;..
ljmp 回去应该去的地方

网友C(2015-04-15):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