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热水器的遥控定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4-11-11):
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设计一个电热水器的遥控定时系

网友A:
试着有空隙上面设置温度,然后热水器达到所设定的温度就停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有空隙上面设置温度,然后热水器达到所设定的温度就停止吗

不是,用两个单片机做成收发模块,然后用发射模块控制时间并且显示时间

网友B:
不说清楚,不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清楚,不好帮你

要求:电热水器的遥控定时系统:发射模块可对时间进行设定,接收模块进行时间的监测和显示,用51单片机实现。

网友B:
遥控建义用SI4432,网上有现成的邮票板,十来块钱,应当很简单,定时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程序计时就简化很多,你先试到调SI4432通信,通信成功了操控什么就是个协义而以了

网友B:
如果遥控功能确实很简单的话,网个也有那种十来块钱还送个遥控器的,功能要单一一点,计时加减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IC 新手如果有仿真器可以选AT的,没仿真器的话,选STC15W系列吧,不要晶振和复位,通电就能用,时钟不用跑太高,18M以下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