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2.h>
/********IO引脚定义***********************************************************/
sbit SW1=P1^0;                        //四个独立按键定义
sbit SW2=P1^1;
sbit SW3=P1^2;
sbit SW4=P1^3;
sbit SMG1 = P1^4;                                        //数码管第一位定义
sbit SMG2 = P1^5;                                        //数码管第二位定义
sbit SMG3 = P1^6;                                        //数码管第三位定义
sbit SMG4 = P1^7;                                        //数码管第四位定义
int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           //共阴极数码管段值
unsigned char flag;                   //right(lhj[i+1],lhj[i+2]);        //正转,两个参数代表步进量和转速
/********数据定义***********************************************************/
// 512个脉冲    90
unsigned char dataout[8]={0xf1,0xf2,0xf4,0xf8};
                //这里我们定义4组数,分别对应四拍:A-B-C-D  从板上设计来分配,选择P2口的低四位输出
                //P20A相,P21B相,P22C相,P23D相,将高四位都置1,也就是F
                //我们用索引的方式输出,比如正转,元素由03这样的循环,反转则由30的循环
                //程序中我们保存索引号,比如上次转在第2元素停下,则下次的正转由3开始向后计数,反转则由1开始向前计数
                //这样,电机的转角度就会很精确
unsigned char datac=0;        //存放索引号(元素号)
unsigned int gStep = 0;
unsigned long gMainchong = 0;
unsigned int gJd = 0;
unsigned int gKey_flag = 0;
unsigned int b1,b2,b3;                                        //临时变量
void delayms(xms);
void Timer0_Init();
void Display();
void rightAll();
void leftAll();
void stepAll();
void Ang();
void KeyScan();
/********函数声明*************************************************************/
void right(unsigned int Speed,unsigned int road);        //正转
void left(unsigned int Speed,unsigned int road);        //反转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延时函数
/***********主函数开始********************************************************/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P2&=0XF0;                        //ULN2003A直接驱动,为高电平输出,初始时为低电平,这里一定不能少了
   mDelay(100);
   Timer0_Init();
        while(1)
        {
                KeyScan();
                Ang();
        }

}
/******************************************************************************
* 名称: Timer0_Init()
* 功能: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方式一
        TH0=(65536-500)/256;                                //定义高字节
        TL0=(65536-500)%256;                          //定义低字节
        ET0=1;                                    //计数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TR0 = 1;
}
/******************************************************************************
/******************************************************************************
* 名称: Set_Display()
* 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void Display()
{                                                              //以下把num值区分开 以便数码管显示
        b1=gJd%1000/100;                         //百位
    b2=gJd%1000%100/10;                         //十位
        b3=gJd%1000%100%10;                         //个位
        P0=0x40;
    SMG1=0;                                                         //显示"-"
    delayms(3);
    SMG1=1;
        P0=table[b1];
    SMG2=0;                                                         //显示百位
    delayms(3);
    SMG2=1;

P0=table[b2];
        SMG3=0;                                                         //显示十位
        delayms(3);
        SMG3=1;
        P0=table[b3];
    SMG4=0;
    delayms(3);                                                 //显示个位
    SMG4=1;
}
/***********左转,两个参数代表步进量和转速*************************************/
void right(unsigned int Speed,unsigned int road)
{
        //步进节拍:A-B-C-D
        do{
                if(datac==3)                //索引号超出3回到0
                        datac=0;
                else
                        datac++;
                P2=dataout[datac];        //这里就在P2口输出我们定义好的相序步进,P20A相,P21B相,P22C相,P23D
                                                        //这里我们不考虑P2的高四位,直接赋值
                mDelay(road);                //这里的延时就可控制转速
                Speed--;
        }
        while(Speed);
        P2&=0XF0;                //将四个脚复位0
}
/***********右转,两个参数代表步进量和转速*************************************/
void rightAll()
{
        if(gStep == 3)
                gStep = 0;
        else
                gStep++;
        P2=dataout[gStep];
        if(gMainchong == 2048)
                gMainchong = 0;
        else

gMainchong++;
}
/***********整体左转*************************************/
void leftAll()
{
        if(gStep == 0)
                gStep = 3;
        else
                gStep--;
        P2=dataout[gStep];
        if(gMainchong == 0)
//                gMainchong = 4096;
                gMainchong = 2048;
        else
                gMainchong--;
}
/***********固定动作*************************************/
void  stepAll()
{
        right(512, 50);
        left(1024, 50);
        right(215, 50);
}
/***********计算并显示角度*************************************/
void Ang()          // 计算角度
{
        unsigned int i;
//        gJd = gMainchong*5.625/32.0;
        gJd = gMainchong*11.25/64.0;

        b1=gJd%1000/100;                          //将得到的数据拆分,以便数码管显示 百位
        b2=gJd%1000%100/10;                          //十位4
        b3=gJd%1000%100%10;                          //个位
    for(i=0;i<20;i++)  Display(); //显示20遍,防止显示数据抖动,变化太快
}
/***********反转,两个参数代表步进量和转速*************************************/
void left(unsigned int Speed,unsigned int road)
{
        //步进节拍A-D-C-B
        do{
                if(datac==0)                //索引号超出0回到3
                        datac=3;
                else
                        datac--;
                P2=dataout[datac];        //这里就在P2口输出我们定义好的相序步进,P20A相,P21B相,P22C相,P23D
                                                        //这里我们不考虚P2的低四位,直接赋值
                mDelay(road);                //这里的延时就可控制转速
                Speed--;
        }
        while(Speed);
        P2&=0XF0;                //将四个脚复位0
}
/***********延时函数*******************************************************/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 10ms
{
        unsigned char j=0;
     while(DelayTime--)
         {
                 for(j=0;j<10;j++){}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xms)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if(SW1 == 0)
        {
                delayms(10);
                if(SW1 == 0)        // 正传
                {
                        TR0 = 0;
                        gKey_flag = 1; //
                        Timer0_Init();
                        TR0 = 1;
                }
        }
        if(SW2 == 0)
        {
                delayms(10);
                if(SW2 == 0)        // 反传
                {
                        TR0 = 0;
                        gKey_flag = 2;
                        Timer0_Init();
                        TR0 = 1;
                }
        }
        if(SW3 == 0)
        {
                delayms(10);
                if(SW3 == 0)        // 自定义动作
                {
                        TR0 = 0;
                        gKey_flag = 3;
                        Timer0_Init();
                        TR0 = 1;
                }
        }
        if(SW4 == 0)
        {
                delayms(10);
                if(SW4 == 0)        // 停止
                {
                        TR0 = 0;
                        gKey_flag = 0;
                        Timer0_Init();
                        TR0 = 1;
                }
        }
}
/******************************************************************************
* 名称:  T0_int() interrupt 1
* 功能: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        flag=1;                           //标志位之一
        TR0 = 0;
        switch(gKey_flag)
        {
                case 0x00:
                                P2&=0XF0;
                                break;
                case 0x01:
                                rightAll();
                                TH0=(65536-10000)/256;                                //定义高字节
                                TL0=(65536-10000)%256;                          //定义低字节

              TR0 = 1;
                                break;
                case 0x02:
                                leftAll();

TH0=(65536-10000)/256;                                //定义高字节
                                TL0=(65536-10000)%256;                          //定义低字节
                                TR0 = 1;
                                break;
                case 0x03:
                                stepAll();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2014-11-11):
51单片机按钮,控制,步进电机,,有电路图共享吗

网友B:
有电路图共享

网友C(2014-12-12):
电路图发上来看一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发上来看一看吧

电路图

网友E(2015-11-21):
能不能设成按一下起动步进半圈松开停止啊

网友F(2016-01-10):
谢谢   很好的资料

网友G(2016-06-17):
数码管连接的电路可否共享呢

网友H(2016-07-18):
怎么平稳转动

网友I(2017-05-17):
很好的资料

网友J(2017-07-22):
谢谢分享。明天试一下。。感觉学一样东西好难呀。

网友K:
求步进电机的点动控制程序,,现在才只能控制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