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师抱歉,又来打扰你了,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请见谅!

楼主(2014-11-11):
胡老师:
     你好!
     抱歉,又来打扰你了,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请见谅!
     胡老师这个称呼,我是从几个网站的内容以及教程风格判断而来,假如有误,请见谅!
     我是买了你的开发板以后,才看看C语言的。【以前我看过一点汇编,一直用汇编做实验,】对C语言不是完全掌握,在做实验的时候,需要用到变量数组。意思是:由一组变量组成的数组。
     例如:
            uchar  sz[6]={aa,bb,cc,dd,ee,gg}; //aa,bb,cc,dd,ee,gg是一组变量,是在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发现的。
        可51编译器不能通过的,我查错,没有排除,尝试用指针来做,也失败;在网上查找资料,也拜访了你的QQ空间,翻遍了几本旧教科书,几经折腾也未获结果。所以,只得前来求教!请教的源由是:好像 你在讲关于《数码管》显示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已经有“变量数组的”的应用,但我未能理出头绪来。可能是我基础太差的原故吧。
   请教:
       1:在C语言里是否有 “变量数组” 这样的概念?如果有,是否能提供一点点资料或办法?望赐教为盼!
       【我对动态数组的理解是:数组元素的个数在程序运行期间是可以变化的量,即:元素的多少的问题,不知我理解是否完全正确】
       2:单片机怎样挂接摄像头,例如:手机的摄像头,这种东西到处都有,就是缺乏讲应用资料的。或者摄像头的内部资料,就像DS1302技术手册一样。自哪里可以弄到?【我以后想用】

      3:在单片机中:一部分用C语言做,一部分用汇编来做。请教:怎样混合编译成一个hex文件?是否有资料说明?并不是我非要这样来做。我认为:这样做,可能会有好处的。比如:参考的例子或者可以应用的小模块会很多,对于开发是有实际意义的。

     另外:好像你在做教程的时候,介绍过一种逻辑分析仪,价格也不贵,我想购买。有类似的示波器吗?

      敬请拨冗回复为盼!

       耽误你了,再次说声:非常抱歉!
     最后,送上远方的我对你衷心地祝福:祝福你全家幸福!平安!快乐!
     谢谢!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
uchar  sz[6]={aa,bb,cc,dd,ee,gg}; //aa,bb,cc,dd,ee,gg是一组变量
你这样写是无法通过编译的。
想必你定义数组成员为变量是为了以后要改变数组的内容是吧,你完全可以定义一个 uchar  sz[6] 定义一个拥有7个成员的数组,而不指定内容,以后再程序中可以随时调用sz[ i]=x 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数组的内容.在数码管显示器中一般都是固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光盘里面提供的数码管的相关例程.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
你可以百度一下0V6620的pdf资料,很多的 这是一个摄像头驱动芯片,网上也有很多成品的0V6620模块购买,卖家一般都会提供相应的资料和驱动程序.

网友A:
第3个问题:
在c语言中嵌入汇编语言的教程请看:http://www.51hei.com/mcu/1088.html 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A:
另外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的区别是 逻辑分析仪只能检测并显示数字信号 也就是0和1 ,而示波器能显示连续的的模拟信号. 用51hei单片机开发板也可以自制一个简单的逻辑分析仪用于无线以及红外波形的分析请看制作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4524-1.html

楼主:
胡老师:
       你好!
       谢谢你在百忙之中,对我的问题一一的赐教!谢谢你的帮助!
       关于变量数组的问题,其实数组本身就是变量,是在需要的地方可以随时赋值的。是我C程序设计太差的原因;但希望老师不要见怪。C语言程序设计,我是买了开
发板,才仓促抱佛脚的。那种低级错误可能难免吧,请包涵!
      我特别注意DS1302的应用,我看了你给的教程,我仔细阅读和分析了程序的结构等,我改变和增加了利用键盘调整时间的功能,而且在开发版得到了验证----正确。
以后我还要增加配合PC机利用串行口对DS1302的时间调整的。
      关于你的逻辑仪,我拿了。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关于示波器,模拟电路的测试需要用的,我尽量自己找吧。
      我认为:要做一些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是不可少的,不然,会浪费大量查错和排错的时间。有时候,有些东西离了仪器,短时间内是很难做出来的。

      我买了你的板子以后,又买了几个30瓦的110v电机以及一些齿轮等等,【这个电机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还得再增加逆变器,而且还得增加变频功能才可以进行调速
】,目的是:打算自己做一个坐屋里利用电脑进行控制,所以才会问你关于摄像头的问题。-------但目前还不知道:传送图像,STC系列单片机在速度上能否胜任?
     呵呵!看看,我连走都不会,就想飞呀,让你见笑了!
     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望你能把这个小办法带给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学生!
          我做实验的时候需要拆焊电路板,没有热风枪。我在街上跑了一天都没有买到。无奈,就用老婆吹头发用的吹风机改制,实际应用效果也可以。这样花费是很小的
;用20到30元代价,便可以担当几百元产品的任务。制作方法很简单:利用一个易拉罐,剪成一张铝片,卷成喇叭状套上即可。注:我主要用来拆多脚器件。

    还有一件小事情,请问:我购买的开发版是你设计和制作的吗?如果是,能否在改进一下,意思是:既可以作为学习版,也可以作为应用领域的板子。做法是:主板上只保留串口通信,时钟芯片,存储器,两个锁存器等必要的东东,把四个I/O口通过插座放置在四周;其它的做成插接件的形式。这样的板子,其实用价值以及使用起来,灵活性比较强。例如:我可以用它来学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开发 ,还可以把主板拿来在开发后的项目中使用。原因是:学习,开发,工程应用这三种情况使用板子是有区别的,三者又有一定的联系。我说的不一定正确,就算姑妄言之吧。
      可望你的万用板早上市!-----祝你财源茂盛!

     远方的老师!远方的朋友!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抱歉!敬请多包涵!

   最后:1:再次向你表示:谢谢!
           2: 祝福你全家幸福!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