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验证方案,模拟老不行,大家帮我找找原因!

楼主(2014-11-11):
最近做一个方案的时候发现七段管显示混乱,想用一个简单的方案来验证一下原来方案中七段管有没有问题,谁知,我聊个去,这么简单都不行,信心轰然倒塌,大家帮我看看吧,到底怎么了。

网友A: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unsigned char a,b;
void delay10ms(int);
void main()
{
        while(1)
        {
                b=0x01;
                for(a=0;a<8;a++)
                {
                        P2=b;
                        P0=tab[a];
                        b=_crol_(b,1);
                        delay10ms(1);
                        P2=00;
                }
        }
}
void delay10ms(int t)
{
        unsigned char c,d;
        for(;t>0;t--)
                for(c=38;c>0;c--)
                        for(d=30;d>0;d--);
}

楼主:
程序和模拟文件都在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