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调速调光程序(非常好)

楼主(2014-11-11):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ENA=P0^0;
sbit IN1=P0^1;
sbit IN2=P0^2;
sbit IN3=P0^3;
sbit IN4=P0^4;
sbit ENB=P0^5;
uint k,j;
#define OFF ENA=0;ENB=0;
#define ON ENA=1;ENB=1;
#define LEDL(key) P2&=(0xfe<<key);           //指定对应的二极管发亮
#define LEDH(key) P2|=(0x01<<key);          //指定LED熄灭
#define QX(x,y) IN1=x,IN2=y;
#define QY(x,y) IN3=x,IN4=y;
void main()
{
void init();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LEDOM();            //流水灯函数声明
void daley(uint,uint);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p)(uint,uint);          //定义一个(uint,uint)的函数指针
void OL_bt(uint x,uint y);          //PWM调制函数声明
p=OL_bt;
QX(1,0);
QY(1,0);
init();
while(1)
{
  LEDOM();
  (*p)(1000,100);
}
}
void ini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TR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
OS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n;
if(n==0)
{
  OFF;
  TH0=(65536-j)/256;
  TL0=(65536-j)%256;
  n=1;
  return;
}
if(n==1)
{
  ON;
     TH0 = (65536-k)/256;
     TL0 = (65536-k)%256;
     n=0;
  return;
}
}
void OL_bt(uint x,uint y)             //改变x,y的值来改变PWM来调速 x增大y减小速度减小  x减小y增大速度增大
{
k=y;
j=x;
}
void daley(uint x,uint y)
{
uint a,b;
for(a=x;a>0;a--)
  for(b=y;b>0;b--);
}
void LEDOM()
{
LEDL(0);
daley(100,100);
LEDL(1);
daley(100,100);
LEDL(2);
daley(100,100);
LEDL(3);
daley(100,100);
LEDL(4);
daley(100,100);
LEDL(5);
daley(100,100);
LEDL(6);
daley(100,100);
LEDL(7);
daley(100,100);
LEDH(0);
daley(100,100);
LEDH(1);
daley(100,100);
LEDH(2);
daley(100,100);
LEDH(3);
daley(100,100);
LEDH(4);
daley(100,100);
LEDH(5);
daley(100,100);
LEDH(6);
daley(100,100);
LEDH(7);
daley(100,100);
}

网友A(2015-01-14):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B(2015-03-03):
又学到了知识,万分感谢,太感动了

网友C:
我还没有看懂呀

网友D(2015-04-10):
疯狂的回复,疯狂的下载!

网友E(2016-02-03):
是个思路 可这样 一个片子岂不是只能干这一件事 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啊 比如通讯怎么办

网友F(2016-08-08):
X,Y值怎么改变的占空比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G:
P0^0是做什么的

网友H(2017-08-03):
这个程序就能调光啊

网友I(2018-05-02):
谢谢分享 初学者谢谢你

网友J(2018-09-11):
请问我用STC15W404AS芯片只需要一个电压检测端口P1.7还有一个输出端口接MOS管我要如何控制输出电压变化来调光

网友K(2018-11-14):
请问怎么接线

网友L:
谢了,学到了好多。

网友M(2023-08-30):
如果在程序里就用定时器控制不使用delay函数就更好了

网友M:
如果能够就使用定时器控制而不用delay函数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