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路舵机控制下位机

楼主(2014-11-11):
/**************************************************************************
文 件 名:pwm_18out.c
功能描述:利用STC89C52RC做下位机,控制18路舵机PWM
                  双倍速,机器周期0.5us
日    期:2012-3-19
作    者:cazy peach-ATP
备    注: 18路舵机控制下位机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reg52.h>
sbit pwm9=P1^0;
sbit pwm10=P1^1;
sbit pwm11=P1^2;
sbit pwm12=P1^3;
sbit pwm13=P1^4;
sbit pwm14=P1^5;
sbit pwm15=P1^6;
sbit pwm16=P1^7;
sbit pwm17=P0^7;
sbit pwm0=P2^7;
sbit pwm1=P2^6;
sbit pwm2=P2^5;
sbit pwm3=P2^4;
sbit pwm4=P2^3;
sbit pwm5=P2^2;
sbit pwm6=P2^1;
sbit pwm7=P2^0;
sbit pwm8=P0^6;
//***************************参数申明******************************
//指令格式:两byte为一路PWM,前一个为PWM高电平定时器TH值、后一个为TL的值,由上位机计算所得,共20组。最后两组分别为每9路PWM低电平和。
uint data pwm_val[40]={
0XF4, 0XF0, 0XF7, 0X9B, 0XF6, 0XAE,
0XF4, 0XF9, 0XF8, 0X01, 0XF6, 0X8F,
0XF5, 0X02, 0XF7, 0X2B, 0XF6, 0X9D,
0XF4, 0XF0, 0XF3, 0X1D, 0XF3, 0X16,
0XF4, 0XF9, 0XF2, 0X8B, 0XF3, 0XB0,
0XF5, 0X02, 0XF2, 0XE9, 0XF3, 0X9B,
0XBB, 0X55, 0XD3, 0X04};
uchar zhilin[61];
uchar *point;
uchar data pwm_select=0;
uchar data pwm_scan=0;       //timer1使用
uchar data pwm_scan1=0;      //timer2使用
uchar data SCI_get=0;
//**************************函数声明****************************
void SCI_INT(void);
void timer0_INT(void);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j;
P0=0X00;
P1=0x00;
P2=0X00;
point=zhilin;
SCI_INT();
timer_INT();
for(j=0;j<61;j++){zhilin[j]=0;}
while(1)
{
   for(;;)                                   //指令接收
   {
    if(RI){RI=0;SCI_get=SBUF;*point++=SCI_get;j++;}else{continue;}
    if(SCI_get==0xff){point=zhilin;break;}   //0xff指令结束符
   }

   for(j=0;j<21;j++)                         //指令处理
   {
    if(zhilin[j*3]==255){break;}             //判断是否为指令结束符
    pwm_select=zhilin[j*3];
    pwm_val[pwm_select]=zhilin[j*3+1];
    pwm_val[pwm_select+1]=zhilin[j*3+2];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pwm_scan==1)             //第1路pwm。
  {
   pwm0=1;
   TH0=pwm_val[0];
   TL0=pwm_val[1];
  }
  else if(pwm_scan==2)     //第2路pwm。
  {
   pwm0=0;
   pwm1=1;
   TH0=pwm_val[2];
   TL0=pwm_val[3];
  }
  else if(pwm_scan==3)     //第3路pwm。
  {
   pwm1=0;
   pwm2=1;
   TH0=pwm_val[4];
   TL0=pwm_val[5];
  }
  else if(pwm_scan==4)     //第4路pwm。
  {
   pwm2=0;
   pwm3=1;
   TH0=pwm_val[6];
   TL0=pwm_val[7];
  }
  else if(pwm_scan==5)     //第5路pwm。
  {
   pwm3=0;
   pwm4=1;
   TH0=pwm_val[8];
   TL0=pwm_val[9];
  }
  else if(pwm_scan==6)     //第6路pwm。
  {
   pwm4=0;
   pwm5=1;
   TH0=pwm_val[10];
   TL0=pwm_val[11];
  }
  else if(pwm_scan==7)     //第7路pwm。
  {
   pwm5=0;
   pwm6=1;
   TH0=pwm_val[12];
   TL0=pwm_val[13];
  }
  else if(pwm_scan==8)     //第8路pwm。
  {
   pwm6=0;
   pwm7=1;
   TH0=pwm_val[14];
   TL0=pwm_val[15];
  }
  else if(pwm_scan==9)     //第9路pwm。
  {
   pwm7=0;
   pwm8=1;
   TH0=pwm_val[16];
   TL0=pwm_val[17];
  }
  else if(pwm_scan==10)     //低电平。
  {
   pwm8=0;
   TH0=pwm_val[36];
   TL0=pwm_val[37];
   pwm_scan=0;
  }
  pwm_scan++;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2
{
  if(pwm_scan1==1)             //第10路pwm。
  {
   pwm9=1;
   TH1=pwm_val[18];
   TL1=pwm_val[19];
  }
  else if(pwm_scan1==2)     //第11路pwm。
  {
   pwm9=0;
   pwm10=1;
   TH1=pwm_val[20];
   TL1=pwm_val[21];
  }
  else if(pwm_scan1==3)     //第12路pwm。
  {
   pwm10=0;
   pwm11=1;
   TH1=pwm_val[22];
   TL1=pwm_val[23];
  }
  else if(pwm_scan1==4)     //第13路pwm。
  {
   pwm11=0;
   pwm12=1;
   TH1=pwm_val[24];
   TL1=pwm_val[25];
  }
  else if(pwm_scan1==5)     //第14路pwm。
  {
   pwm12=0;
   pwm13=1;
   TH1=pwm_val[26];
   TL1=pwm_val[27];
  }
  else if(pwm_scan1==6)     //第15路pwm。
  {
   pwm13=0;
   pwm14=1;
   TH1=pwm_val[28];
   TL1=pwm_val[29];
  }
  else if(pwm_scan1==7)     //第16路pwm。
  {
   pwm14=0;
   pwm15=1;
   TH1=pwm_val[30];
   TL1=pwm_val[31];
  }
  else if(pwm_scan1==8)     //第17路pwm。
  {
   pwm15=0;
   pwm16=1;
   TH1=pwm_val[32];
   TL1=pwm_val[33];
  }
  else if(pwm_scan1==9)     //第18路pwm。
  {
   pwm16=0;
   pwm17=1;
   TH1=pwm_val[34];
   TL1=pwm_val[35];
  }
  else if(pwm_scan1==10)     //低电平。
  {
   pwm17=0;
   TH1=pwm_val[38];
   TL1=pwm_val[39];
   pwm_scan1=0;
  }
  pwm_scan1++;
}
//********************************函数************************
void timer_INT(void)      //timer0、timer1初始化
{
uchar a,b,c;
TMOD|=0X11;
IE|=0X8A;       //EA=1;ET0=1;ET1=1;
TH0=256;
TL0=255;
TH1=256;
TL1=255;
TR0=1;
for(c=1;c>0;c--)
{
  for(b=38;b>0;b--)
  {
   for(a=130;a>0;a--);
  }
}
TR1=1;
}
void SCI_INT(void)        //timer2
{
SCON=0X50;
T2CON=0X30;
TL2=RCAP2L=0XB2;  //9600 0XFFB2,  19200 0XFFD9
TH2=RCAP2H=0XFF;
PCON=0X00;
TR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