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mega32之ADC程序

楼主(2014-11-11):
查手册,写程序,有问题再讨论

*****************************************************************
//CPU:mega32
//编译器:iar

#include <ioavr.h>
#include "adc.h"
int main(void)
{
        int m;
adc_init();
        m = adc_get(0);
        m=m;
while(1);
}
void adc_init(void)
{
ADMUX = 1<<REFS0 | 0<<ADLAR ;//参考电源:AVcc    右对齐
ADCSRA = 1<<ADEN  | 7;//adc使能  128分频
SFIOR = SFIOR & 0X1F | 0<<5;//连续自由转换
}
int adc_get(char channel)
{
  int n;
    if (channel > 7  && (ADMUX & 0x1f) <= 7 )
  {
    ADMUX = ADMUX & 0xE0 | channel;//选择通道
    for(i=300;i>0;i--);//转换为差分通道 需要125us延时!!
  }
  else
    ADMUX = ADMUX & 0xE0 | channel;//选择通道
  ADCSRA |= 1<<ADSC;            //开始转换
  while(  ADCSRA & (1<<ADSC)  );//等待完毕
  n = ADCL;
  n = n & 0x00ff | ADCH<<8 ;
  return n;
}

网友A(2016-03-01):
请问楼主写mega32程序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