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32单片机最简单的中断程序——外部中断

楼主(2014-11-11):
学单片机的第二条槛:中断,每次我都选最简单的中断——外部中断。

*****************************************************************
//CPU:mega32
//编译器:iar

#include <ioavr.h>
void eint0_init(void);
int main(void)
{

  DDRD |= (1 << 7);     //PD7置为输出

  e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asm("sei");           //开中断

  while(1);
}

#pragma vector = INT0_vect    //预编译指令,声明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eint0(void) //外部中断0中断例程
{
  PORTD ^= 1<<7;            //PD7取反
}

void eint0_init(void)
{
  DDRD &= ~(1 << 2);          //INT0脚输入

  PORTD |= (1 << 2);          //INT0脚内部上拉电阻有效

  MCUCR |= (1 << ISC01) | (1 << ISC00);   //INT0下降沿触发

  GICR |= (1 << INT0);        //使能INT0
}
******************************************************************

网友A(2016-03-01):
你好,请问用keil软件写mega32的程序时,创建新的project选哪一个?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刚开始学习AVR单片机中断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