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2014-11-11):
本人初学每一款CPU,首先都是要研究一下相应的汇编指令,感觉这样能够很快的体验到该CPU的硬件原理,对后续的学习很有帮助.许多人认为不然,感觉汇编繁琐,难用。其实这样不会对单片机内部有深入的了解,会一些基本的汇编在单步调试中很有用,还有调度的编写,操作系统的移植等。
下面是个led闪烁的汇编程序,注释用C写的,一目了然
*****************************************************************
//CPU:mega32
//编译器:iar
        #include <ioavr.h>
        NAME    main

        PUBLIC  main

        ORG RESET_vect    ;复位中断向量
        RJMP    main

        ORG INT0_vect   ;外部中断0中断向量
        rjmp eint0

main
        ldi r16,0x99
        out DDRD,r16
        lds r1,DDRD
        cli
        ldi r16,high(RAMEND)     ;取内部RAM最高地址的高位字节
        out SPH,r16               ;放入SP的高位
        ldi r16,low(RAMEND)     ;取内部RAM最低地址的低位字节
        out SPL,r16             ;放入SP的低位

        ;DDRD |= (1 << 7);//PD7置为输出
        in r16,DDRD
        sbr r16,1<<7
        out DDRD,r16

        ;eint0_init();
        call eint0_init

        ;sei();
        sei

        ;while(1);
        s: rjmp s

        ;#pragma vector = INT0_vect
        ;__interrupt void eint0(void)   //INT0中断服务程序
        eint0:
        ;PORTD ^= 1<<7;//PD7取反
        in r16,PORTD
        sbrs r16,7
        ldi r17,1<<7
        eor r16,r17
        out PORTD,r16

        reti

        ;void eint0_init(void)
        eint0_init:
        ;DDRD &= ~(1 << 2);//INT0脚输入
        in r16,DDRD
        cbr r16,1<<2
        out DDRD,r16
        ;PORTD |= (1 << 2);//INT0脚内部上拉电阻有效
        in r16,PORTD
        sbr r16,1<<2
        out PORTD,r16
        ;SFIOR &= ~(1<<PUD);//允许全部上拉
        in r16,SFIOR
        cbr r16,1<<PUD
        out SFIOR,r16
        ;MCUCR |= (1 << ISC01) | (1 << ISC00);//INT0下降沿触发
        in r16,MCUCR
        sbr r16,(1 << ISC01) | (1 << ISC00)
        out MCUCR,r16
        ;GICR |= (1 << INT0);//使能INT0
        in r16,GICR
        sbr r16,1 << INT0
        out GICR,r16

        ret

        END     main
*********************************************************************

网友A:
楼主胡说八道,如果汇编好用,就没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单片机C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