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程序,求大神解释一下,非常感谢,这里的ser等于1 的、和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1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t i;
sbit ser=P3^4;  //(14脚)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P3^5;  //(12脚)并行输出控制
sbit srclk=P3^6;  //(11脚)移位时钟控制
void hc595(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rclk=0;
   ser=0;
for(i=0;i<8;i++)
        {
                if((send<<i)&0x80)
                {
                    ser=1;
            }
            else
            {
               ser=0;
            }
            srclk=0;
            _nop_();
            srclk=1;

        }
            rclk=0;
           _nop_();
            rclk=1;
}
void main()
{
hc595(0xf0);
for(i=0;i<20000;i++);
hc595(0x0f);
for(i=0;i<20000;i++);
}

网友A: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把0xf0(11110000)和0x0f(00001111)轮流输出,

HC595是串入并出的芯片。

它能把从14号引脚上送入的八位二进制串成的数据,分别从Q0~Q7这八个引脚送出来。
如0xf0这个是11110000八位二进制,从14脚送给它后,它的并行输出端就为:
Q0  0
Q1  0
Q2  0
Q3  0
Q4  1
Q5  1
Q6  1
Q7  1

你说的  ser  在前面定义了,它是P3.4口,这个口应该接了HC595的14脚。

所以我们把八位二进制一位一位的从这个脚送出去给HC595即可。(要送1,ser就=1,要送0,ser=0就行,相当于14脚的1

和0了。)

if((send<<i)&0x80)
  {
   ser=1;
   }
else
   {
    ser=0;
    }

这段是把要送出去的八位二进制数“send”,一位一位的拆出来,如果这个位是1,那ser=1,如果这一位是0那ser就=0,

这样来送完这八位数。(send是什么数?:主程序main里已经把需要送出的0xf0和0x0f依次传给send了)

即:把send所代表的八位二进制从左边的第八位最高位开始判断,是1则ser=1,是0则让ser=0。判断好第八位了,就把数

左移一位,再次判断第八位,以此类推,,,左移8次就可以判断完send,并分别送给hc595了。

(i是从0开始的),send和0x80(10000000)相与,得1说明第八位是1,得0说明第八位是0。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说的明不明白。。见笑见笑。其实我也没用过hc59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