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程序中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ser是怎么么等于1和0的,等于1 和0会怎么样

楼主(2014-11-1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t i;
sbit ser=P3^4;  //(14脚)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P3^5;  //(12脚)并行输出控制
sbit srclk=P3^6;  //(11脚)移位时钟控制
void hc595(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rclk=0;
   ser=0;
for(i=0;i<8;i++)
        {
                if((send<<i)&0x80)
                {
                    ser=1;
            }
            else
            {
               ser=0;
            }
            srclk=0;
            _nop_();
            srclk=1;

        }
            rclk=0;
           _nop_();
            rclk=1;
}
void main()
{
hc595(0xfe);
for(i=0;i<20000;i++);
hc595(0xff);
for(i=0;i<20000;i++);
}

网友A:
ser接在P3^4,怎样操作P端口不用说了吧?假如接的是LED,怎样让它亮灭会吧!单片机上电后P口电平默认为高电平,只要你后续不操作它它永远为高电平。同时ser也是595的信号输入端,至于先给它低电平再送信号你就当是595的要求吧!

楼主:
if((send<<i)&0x80)  这里是什么判断语句,什么情况下它才等1或0

网友A:
设send=10111111, 0x80化为二进制是10000000,   则(send<<1)&0x80=01111111&10000000=0;  (send<<2)&0x80=11111100&10000000=1;
if条件判断语句,当被判断语句值为1或0时分别执行不同的相应操作。

网友B:
if((send<<i)&0x80)
        {
                ser=1;
           }
else
        {
                ser=0;
   }

应该改为
if(((send<<i)& 0x80) != 0)  //左移i位后判断值是否为0,不等于0就输出1
        {
                ser=1;
           }
else
        {
                se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