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裸机编程之三 通用I/O口

楼主(2014-11-12):
S3C2440A 具有130 个多功能输入/输出脚,分别包含在如下9 组端口中。
●1 个25 位输出端口(端口A)。
●1 个11 位输出端口(端口B)。
●4 个16 位输入/输出端口(端口C、D、E、G)。
●1 个8 位输入/输出端口(端口F)。
●1 个9 位输入/输出端口(端口H)。
●1 个13 位输入/输出端口(端口J)。

基本上,每个端口有三个寄存器:
GPnCON:端口配置寄存器,多数端口有多种功能,所以需要这个寄存器来使某个端口确定某一功能。
GPnDAT:端口数据寄存器,当端口为输出功能时:写这个寄存器就是使端口引脚输出相应电平;当端口为输入功能时:读这个寄存器就是读端口引脚上的相应电平;
GPnUP:端口上拉寄存器,决定端口是否具有内部上拉功能。

下面做个程序,使GPF4引脚上的LED灯闪烁。
GPF4的设置
GPFCON[9:8]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4] 11 = Reserved
GPF4的设置
GPFDAT的相应位分别对应每个引脚
//********************************************************************
void Main(void)
{
    int i;
    ……硬件初始化……

LED();
while(1);
}
void  LED(void)
{
int i;
Uart_Printf("\nIO LED 实验\n");
Uart_Printf("GPF4----LED1闪烁\n");
rGPFCON = rGPFCON & ~(3<<8) | 1<<8 ;//设置GPF4为输出功能
{ for(i=0; i<10000000; i++);  //延时
  rGPFDAT = rGPFDAT ^ 1<<4 ;//GPF4电平反转
}
}
//*******************************************************************
结果如下图:

Very good,我们又学会了用一种新的处理器点亮LED。

下面实验一个四个灯的流水灯实验,这四个灯接GPF4-GPF7
//********************************************************************
void Main(void)
{
    int i;
    ……硬件初始化……

LED();
while(1);
}
void  LED(void)
{
int i;
Uart_Printf("\nIO 流水灯 实验\n");
rGPFCON = rGPFCON & ~(0xff<<8) | 1<<8 | 1<<10 | 1<<12 | 1<<14 ;//设置GPF4、5、6、7为输出功能
rGPFDAT &= ~ ( 1<<4 | 1<<5 | 1<<6 | 1<<7 ) ;//GPF4电平反转
{ for(i=0; i<20000000; i++);  //延时
  rGPFDAT = rGPFDAT ^ 1<<4 ;//GPF4电平反转

  for(i=0; i<20000000; i++);  //延时
  rGPFDAT = rGPFDAT ^ 1<<5 ;//GPF5电平反转

  for(i=0; i<20000000; i++);  //延时
  rGPFDAT = rGPFDAT ^ 1<<6 ;//GPF6电平反转

  for(i=0; i<20000000; i++);  //延时
  rGPFDAT = rGPFDAT ^ 1<<7 ;//GPF7电平反转
}
}
//*******************************************************************
运行:四个灯轮流亮

网友A(2015-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