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光耦隔离检测开关电路来检测单片机I/O口状态,如何编写?

楼主(2014-11-12):
本人想制作电动窗帘,制作了一个机械限位器,通过光耦隔离检测开关电路来检测单片机I/O口状态(高低电平),如何编写检测程序?

网友A:
单片机io输出的电流一般在几个豪号安左右,要计算好电阻。这个东西主要是电路要做好。驱动程序太简单了,一个if就搞定了

网友A:
具体的程序要根据你的电路图来,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