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室内机电路板用的是单片机吧

楼主(2014-11-12):
一美的空调室内机主板用的单片机吗?单片机型号是D7891BBCTOA3,N2003APG反相驱动集成电路,见图片。要想精通空调就得学单片机。

网友A:
应该是用了单片机,但是单片机没听说过有这种型号的啊。楼主是不是把型号搞错了,

网友A:
还有遥控部分必须要用到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了单片机,但是单片机没听说过有这种型号的啊。楼主是不是把型号搞错了,

集成块上标的

网友B:
你这个图片拍的真的不敢恭维!再重拍一次很难吗?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控制的,功能说复杂不复杂,说简单又不简单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片拍的真的不敢恭维!再重拍一次很难吗?

对不起手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片拍的真的不敢恭维!再重拍一次很难吗?

楼主:
这个空调图片怎么样?

网友D(2020-12-04):
是用QQ摄像头拍的吗?  QQ摄像头都比这个拍的好, 难道是2000年的棒棒机拍的, 那个怎么也有10W像素吧?
你这个是 多少像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