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箱的LED灯不亮

楼主(2014-11-12):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buf[4];
uchar data sec_dx=20;//东西数默认
uchar data sec_nb=30;//南北默认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20;
uchar data set_timenb=30;
uchar data countt0;//定时器0 中断次数
int n;
//定义5 组开关
sbit k4=P3^3; //切换方向
sbit k1=P3^0; //时间加
sbit k2=P3^1; //时间减
sbit k3=P3^2; //确认
sbit k5=P3^4; //禁止
sbit k6=P3^5 ;//只允许东西方向通行,中断0
sbit k7= P3^6 ;//只允许南北方向通行,中断1
sbit Yellow_nb=P2^3; //南北黄灯标志
sbit Yellow_dx=P2^6; //东西黄灯标志
sbit Green_nb=P2^4;
sbit Green_dx=P2^7;
sbit Buzz=P1^0;
bit Buzzer_Indicate;
bit time=0; //灯状态循环标志
bit set=1; //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uchar code table[11]={ //共阴极字型码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00 //--NULL
};
//函数的声明部分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_to1(); //键处理子程序
void key_to2();
void key_to3();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void logo(); //开机LOGO
void Buzzer();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设置
TH0=0X3C; //定时器0 置初值 0.05S
TL0=0XB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 中断开启
TR0=1; //启动定时0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开外部中断1
logo();
P2=0Xc3; // 开始默认状态,东西绿灯,南北黄灯
sec_nb=sec_dx+5; //默认南北通行时间比东西多5 秒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Buzzer();
}
}
//函数的定义部分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时间加按下时
{
if(k1!=1)
{
while(k1!=1) //当按键未弹起时,一直执行
{
key_to1(); //调用按键1 功能
for(n=0;n<40;n++) //调用40 次显示,用于延时
{
display();
}
}
}
}

if(k2!=1) //当K2 按键按下时
{
if(k2!=1)
{
while(k2!=1) //按键按下未弹起时一直执行
{
key_to2(); //调用key2 功能
for(n=0;n<40;n++) //调用40 次显示,用于延时
{
display();
}
}
}
}
if(k3!=1) //当K3(确认)键按下时
{
TR0=1; //启动定时器
Buzzer_Indicate=0;
sec_nb=set_timenb; //从中断回复,仍显示设置过的数值
sec_dx=set_timedx; //显示设置过的时间
if(set==1) //时间倒时到0 时
{
P2=0X99; //东西红灯,南北绿灯
sec_nb=sec_dx+5; //回到初值
}
else
  {
P2=0xC3; //东西绿灯,南北红灯
sec_dx=sec_nb+5;
}
}
if(k4!=1) //当K4(切换)键按下
{
delay(5); //延时消抖
if(k4!=1)
{
while(k4!=1);
set=!set; //取反set 标志位,以切换调节方向
}
}
if(k5!=1) //当K5(禁止)键按下时
{
delay(5); //延时消抖
if(k5!=1)
{
while(k5!=1)
key_to3();
}
}
}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
buf[1]=sec_dx/10;  //第1 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dx%10; //第2 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nb/10;  //第3 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nb%10; //第4 位 南北秒个位
P1=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1=0xfe; //片选LED1
P0=table[buf[1]]; //送东西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0=0x00;
P1=0xfd; //片选LED2
P0=table[buf[2]];
delay(1);
P0=0x00;
P1=0Xfb; //片选LED3
P0=table[buf[3]];
delay(1);
P0=0x00;
P1=0Xf7;
P0=table[buf[0]]; //片选LED4
delay(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0=0X3C; //重赋初值
TL0=0XB0;
TR0=1; //重新启动定时器
countt0++;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0==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 时(即1 秒时)
{
countt0=0; //清零计数器
sec_dx--; //东西时间减1
sec_nb--; //南北时间减1
if(sec_nb<=5&&time==0)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Yellow_dx;
}
if(sec_dx<=5&&time==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Yellow_nb;
}
if(sec_dx==0&&sec_nb==5) //当东西倒计时到0 时,重置5 秒, 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sec_dx=5;
if(sec_nb==0&&sec_dx==5) //当南北倒计时到0 时,重置5 秒,用 于黄灯闪烁时间
sec_nb=5;
if(time==0&&sec_nb==0) //当黄灯闪烁时间倒计时到0 时,
{
P2=0x99; //重置东西南背方向的红绿灯
time=!time;
sec_nb=set_timenb;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sec_dx=set_timenb+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
if(time==1&&sec_dx==0) //当黄灯闪烁时间到
{
P2=0Xc3; //重置东西南北的红绿灯状态
time=!time; sec_dx=set_timedx;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dx+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
void key_to1() //键盘处理子程序之+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t_timenb++; //南北加1S
else set_timedx++; //东西加1S
if(set_timenb==100)
set_timenb=1;
if( set_timedx==100)
set_timedx=1; //加到100 置1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
}
void key_to2() //键盘处理子程序之-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t_timenb--; //南北减1S
else set_timedx--; //东西减1S
if(set_timenb==0)
set_timenb=99;
if( set_timedx==0 )
set_timedx=99; //减到1 重置99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
void key_to3() //键盘处理之紧急车通行
{
TR0=0; //关定时器
P2=0Xc9; //全部置红灯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Buzzer_Indicate=1;
}
//外部中断0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只允许东西通行
{
TR0=0; //关定时器
P2=0Xc3; //东西方向置绿灯
Buzzer_Indicate=0;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
//外部中断1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只允许南北通行
{
TR0=0; //关定时器
P2=0X99; //置南北方向为绿灯
Buzzer_Indicate=0;
sec_nb=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dx=00;
}
void logo()//开机的Logo "- - - -"
{
for(n=0;n<50;n++)
{
P0=0x40;
  P1=0xfe;
  delay(1);
  P1=0xfd;
  delay(1);
  P1=0Xfb;
   delay(1);
   P1=0Xf7;
    delay(1);
         P1 = 0xff;
}
}
void Buzzer()
{
if(Buzzer_Indicate==1) Buzz=!Buzz;
else Buzz=0;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j,k;
for(j=0;j<ms;j++)
for(k=0;k<124;k++);
}
程序无错

网友A:
电路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