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是怎么充电的?

楼主(2014-11-12):
电容是怎么充电的?

网友A:
电容由两片平行的金属板构成,两板分别于电流正负极相连;电流其实是电子移动形成的,这样一来,与负极相连的金属板就会富集电子,带上负电,同理,与正极相连的金属板带正电,两板间就形成电场,这就是电容充电过程;但电容不会一直充电,它有一个限量,也就是电容量,具体计算方法你自己去找一下吧,我记不起来了,反正跟两个板的材料,面积,距离这些有关;电容充电后,如果去掉电源,将两金属板连通,两板一端富集了正电荷,一端富集了负电荷,就相当于一个电源,就会有电流通过,也就是放点过程。

网友B:
其实你就把它看成是一个电池就行了,只是容量很小而已。变化的电流可以通过,比如音频信号。直流电则无法通过

网友C:
IUH8H78HY78Y7

网友D(2017-11-19):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