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单片机内的程序读取出来呢

楼主(2014-11-13):
如题,很多资料介绍的都是怎样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但如果一个陌生的设备单片机部分故障,重写程序不太可能,直接读取出来更换一个单片机就成了,方便简单,怎样才能把程序读取出来呢?

网友A:
都是加密防止被读的,要是随随便便读出来,厂家还有的做吗?

网友B:
拆开芯片,用显微镜看

网友C:
是的,单片机只能写不能读

网友D:
这个好像网上有破解加密软件,你自己去找找

网友E:
我也想知道,但那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F:
加密了的要读出来不容易吧!

网友G:
只能拿到深圳去破解

网友H(2015-01-08):
好像有专门解密的

网友I:
破解肯定是可以的,但难度一定不会低

网友J(2020-07-05):
破解贵啊

网友K:
破解贵,好好学习吧!

网友L:
可以解密但是很贵,比较靠谱的做法是了解工艺原理,根据原理重新写程序。

网友M:
有解密的但是超贵

网友N:
这个就很需要技术了,你应该是跟plc技术混淆到一起了,plc可以在设备和电脑之间转换,希望你明白

网友O:
都是,加密芯片

网友P:
现在只有老的8051/8052类的才能读出来,现在新的单片机都不能读了,除非花钱给专业公司破解,不过花这个费用就没必要了

网友Q:
如果这样能读出来,满大街坊都是了。你还混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