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ds1302时钟

楼主(2014-11-14):
程序编译没错误,下载到开发板就显示不出来,到网上找别人的程序下进去也不行,求大神分析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S1302 端口设置 */
sbitSCK=P3^6;        //DS1302时钟
sbitSDA=P3^4;      //DS1302 IO
sbit RST= P3^5;   // DS1302复位
bitReadRTC_Flag;      //DS1302全局变量
/*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LCD_data P0             //带字库液晶12864数据口
sbitLCD_RS = P2^4;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LCD_EN = P2^6;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PSB=P2^1;          //并口控制
sbit    RES=P2^3;
ucharcode dis1[] = {" 电子设计天地"};        //液晶显示的汉字
ucharcode dis2[] = {"有志者,事竟成!"};
ucharcode dis4[] = {'0','1','2','3','4','5','6','7','8','9'};
unsignedchar temp;
#define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unsignedchar l_tmpdate[7]={0,7,16,19,10,1,9};//秒分时日月周年09-10-1916:07:00
codeunsigned 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codeunsigned char 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void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voidRead_RTC(void);//read RTC
voidSet_RTC(void); //set RTC
voidInitTIMER0(void);//inital timer0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1时,忙,等待。lcd-busy0,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lcd_init()
{
P0=0xFF;
P2=0xFF;
delay(40);
PSB=1;             //并口方式。
delay(1);
RES=0;
delay(1);
RES=1;
delay(10);
lcd_wcmd(0x30);
delay(100);
lcd_wcmd(0x30);
delay(37);
lcd_wcmd(0x08);
delay(100);
lcd_wcmd(0x10);
delay(100);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00);
lcd_wcmd(0x06);
delay(100);
}
voidmain()
{
uchar i;
InitTIMER0();
   Set_RTC();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if(ReadRTC_Flag)
{
   ReadRTC_Flag=0;
Read_RTC();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 != '\0')
     {
       lcd_wdat(dis2);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lcd_wdat(dis4[l_tmpdate[6]/16]);          //DS1302BCD码,进行处理得到十位与个位数。
lcd_pos(2,1);
     lcd_wdat(dis4[l_tmpdate[6]%16]);
lcd_pos(2,2);
     lcd_wdat('-');
lcd_pos(2,3);
     lcd_wdat(dis4[l_tmpdate[4]/16]);
lcd_pos(2,4);
     lcd_wdat(dis4[l_tmpdate[4]%16]);
lcd_pos(2,5);
     lcd_wdat('-');
lcd_pos(2,6);
     lcd_wdat(dis4[l_tmpdate[3]/16]);
lcd_pos(2,7);
     lcd_wdat(dis4[l_tmpdate[3]%1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lcd_wdat(dis4[l_tmpdate[2]/16]);
lcd_pos(3,1);
     lcd_wdat(dis4[l_tmpdate[2]%16]);
lcd_pos(3,2);
     lcd_wdat(':');
lcd_pos(3,3);
     lcd_wdat(dis4[l_tmpdate[1]/16]);
lcd_pos(3,4);
     lcd_wdat(dis4[l_tmpdate[1]%16]);
lcd_pos(3,5);
     lcd_wdat(':');
lcd_pos(3,6);
     lcd_wdat(dis4[l_tmpdate[0]/16]);
lcd_pos(3,7);
     lcd_wdat(dis4[l_tmpdate[0]%16]);

}
}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InitTIMER0(void)
{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16
TH0=0xef;//初始化值
TL0=0xf0;
ET0=1;
TR0=1;
EA=1;
}
void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char i;
for(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SCK=0;
     SDA=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
/****************************************************************************/
void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启动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RST=0;   //恢复
}
/****************************************************************************/
unsigned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0;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RST=0;
SCK=0;
_nop_();
SCK=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return(temp);    //返回
}
/****************************************************************************/
voidRead_RTC(void)   //读取 日历
{
unsignedchar i,*p;
p=read_rtc_address;//地址传递
for(i=0;i<7;i++)   //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l_tmpdate=Read_Ds1302(*p);
p++;
}
}
/***********************************************************************/
voidSet_RTC(void)   //设定 日历
{
unsignedchar i,*p,tmp;
for(i=0;i<7;i++){           //BCD处理
   tmp=l_tmpdate/10;
   l_tmpdate=l_tmpdate%10;
   l_tmpdate=l_tmpdate+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p=write_rtc_address; //传地址
   for(i=0;i<7;i++)   //7次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Write_Ds1302(*p,l_tmpdate);
    p++;
}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um;
    TH0=0xf5;
    TL0=0xe0;
   //P0=table[l_tmpdisplay];   //查表法得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段
//P2=table1;
i++;
if(i==8)
   {
    i=0;
    num++;
    if(20==num)       //隔段时间读取1302的数据。时间间隔可以调整
      {
   ReadRTC_Flag=1; //使用标志位判断
   num=0;
   }

    }
}

网友A:
io不对吧

网友B:
你这个并口显示,如果你开发板接口是串口显示的肯定就不能显示了吧。。。还有你开发板接口你改对了么??晶振一般是12和11.0592两种,你注意看清仔细了。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多找几个程序试试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我的板子上能正常显示的程序,你也可以改一下接口或者显示的字体。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O引脚定义***********************************************************/
sbit LCD_RS=P2^3;//定义引脚
sbit LCD_RW=P2^4;
sbit LCD_E=P2^5;
sbit PSB =P2^6;                //PSB脚为12864-12系列的串、并通讯功能切换,使用8位并行接口,PSB=1

/********宏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函数声明*************************************************************/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Clear(void);
void LCDFlash(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数据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uctech[] = {"5 1 单片机实验板"};
code unsigned char  net[] = {"我们要努力"};
code unsigned char  mcu[] = {"好好学不要放弃"};
code unsigned char  qq[] = {"  QQ: 292799213 "};

/***********主函数开始********************************************************/
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LCD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while(1){
                LCDClear();
                DisplayListChar(0,1,uctech);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0,2,net);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0,3,mcu);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
                DisplayListChar(0,4,qq);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LCDFlash();                                                //闪烁效果
        }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WD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WC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
        unsigned char LCDDA;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 = 1;
        LCD_E = 1;
        LCDDA=LCD_Data;
        LCD_E = 0;
        return(LCDD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LCD_E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LCD_E = 0;
        return(1);
}

/***********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0,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清屏********************************************************/
void LCDClear(void)
{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34,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30,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闪烁效果********************************************************/
void LCDFlash(void)
{
        WriteCommandLCD(0x08,1); //显示清屏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8,1); //显示清屏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8,1); //显示清屏
        Delay400Ms();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if(Y<1)
                Y=1;
        if(Y>4)
                Y=4;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不能大于1
        switch(Y){
        case 1:X|=0X80;break;
        case 2:X|=0X90;break;
        case 3:X|=0X88;break;
        case 4:X|=0X98;break;
        }
        WriteCommandLCD(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D(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X2;
        ListLength = 0;
        X2=X;
        if(Y<1)
                Y=1;
        if(Y>4)
                Y=4;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在1-4之内
        switch(Y){
        case 1:X2|=0X80;break;        //根据行数来选择相应地址
        case 2:X2|=0X90;break;
        case 3:X2|=0X88;break;
        case 4:X2|=0X98;break;
        }
        WriteCommandLCD(X2, 1);         //发送地址码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if (X <= 0x0F){                         //X坐标应小于0xF
                     WriteDataLCD(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Delay5Ms();
            }
          }
}

/***********短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长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网友C:
为什么有的程序读写的地址一样也能够成功啊?

网友C:
我跟你写的差不多,也是读取不到数据

网友D:
程序编译没错误,下载到开发板就显示不出来,到网上找别人的程序下进去也不行,求大神分析

看来你对数组和指针不是很熟,程序错误很多,我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改好了。给你现成别人做好的程序对你没帮助,这样你永远不知你的程序错在哪里。

网友E:
上调好的图

网友E:
经改动过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S1302 端口设置 */
sbit SCK=P3^6;        //DS1302时钟
sbit SDA=P3^4;      //DS1302 IO
sbit RST= P3^5;   // DS1302复位
bit ReadRTC_Flag;      //读DS1302全局变量
/*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带字库液晶12864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4;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6;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PSB=P2^1;          //并口控制
sbit    RES=P2^3;
uchar code dis1[] = {"  电子设计天地 "};        //液晶显示的汉字***注意输入汉字前或中间要加空格的话要加两个,不然乱码。
uchar code dis2[] = {"有志者,事竟成!"};
uchar code dis4[] =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temp;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_tmpdate[7]={0,7,16,19,10,1,9};//秒分时日月周年09-10-1916:07:00
code unsigned 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code unsigned char 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void Read_RTC(void);//read RTC
void Set_RTC(void); //set RTC
void InitTIMER0(void);//inital timer0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P0=0xFF;
        P2=0xFF;
        delay(40);
        PSB=1;             //并口方式。
        delay(1);
        RES=0;
        delay(1);
        RES=1;
        delay(10);
        lcd_wcmd(0x30);
        delay(100);
        lcd_wcmd(0x30);
        delay(37);
        lcd_wcmd(0x08);
        delay(100);
        lcd_wcmd(0x10);
        delay(100);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00);
        lcd_wcmd(0x06);
        delay(100);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16位
        TH0=0xef;//初始化值
        TL0=0xf0;
        ET0=1;
        TR0=1;
        EA=1;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SCK=0;
             SDA=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
/****************************************************************************/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启动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RST=0;   //恢复
}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0;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RST=0;
        SCK=0;
        _nop_();
        SCK=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return(temp);    //返回
}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 日历
{
        unsigned char i,*P;
        P=read_rtc_address;//地址传递
        for(i=0;i<7;i++)   //分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l_tmpdate=Read_Ds1302 (*P);
                P++;
        }
}
/***********************************************************************/
void Set_RTC(void)   //设定 日历
{
    unsigned char i,*p,tmp;
        for(i=0;i<7;i++)
        {           //BCD处理
           tmp=l_tmpdate]/10;
           l_tmpdate=l_tmpdate%10;
           l_tmpdate=l_tmpdate+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p=write_rtc_address; //传地址
    for(i=0;i<7;i++)   //7次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Write_Ds1302(*p,l_tmpdate);
            p++;
    }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um;
    TH0=0xf5;
    TL0=0xe0;
   //P0=table[l_tmpdisplay];   //查表法得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段
//P2=table1;
        i++;
        if(i==8)
    {
            i=0;
            num++;
            if(20==num)       //隔段时间读取1302的数据。时间间隔可以调整
            {
                ReadRTC_Flag=1; //使用标志位判断
                num=0;
            }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TIMER0();
        Set_RTC();
        lcd_init();
           delay(100);
              //初始化LCD
        while(1)
        {
                if(ReadRTC_Flag)
                {
                    ReadRTC_Flag=0;
                        Read_RTC();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delay(10);
                    while(dis2 != '\0')
                    {
                       lcd_wdat(dis2);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lcd_wdat(dis4[l_tmpdate[6]/16]);          //DS1302是BCD码,进行处理得到十位与个位数。
                        lcd_pos(2,1);
                             lcd_wdat(dis4[l_tmpdate[6]%16]);
                        lcd_pos(2,2);
                             lcd_wdat('-');
                        lcd_pos(2,3);
                             lcd_wdat(dis4[l_tmpdate[4]/16]);
                        lcd_pos(2,4);
                             lcd_wdat(dis4[l_tmpdate[4]%16]);
                        lcd_pos(2,5);
                             lcd_wdat('-');
                        lcd_pos(2,6);
                             lcd_wdat(dis4[l_tmpdate[3]/16]);
                        lcd_pos(2,7);
                             lcd_wdat(dis4[l_tmpdate[3]%1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lcd_wdat(dis4[l_tmpdate[2]/16]);
                        lcd_pos(3,1);
                             lcd_wdat(dis4[l_tmpdate[2]%16]);
                        lcd_pos(3,2);
                             lcd_wdat(':');
                        lcd_pos(3,3);
                             lcd_wdat(dis4[l_tmpdate[1]/16]);
                        lcd_pos(3,4);
                             lcd_wdat(dis4[l_tmpdate[1]%16]);
                        lcd_pos(3,5);
                             lcd_wdat(':');
                        lcd_pos(3,6);
                             lcd_wdat(dis4[l_tmpdate[0]/16]);
                        lcd_pos(3,7);
                             lcd_wdat(dis4[l_tmpdate[0]%16]);

                }
        }
}

网友E:
网站复制粘贴有问题,粘贴过来会改动。上面贴过来错的,看来要发附件才行。

网友E:
上附件 1302

网友F(2017-01-08):
不错的文件顶一下

网友G(2017-12-21):
楼主 这个程序还有吗

网友G:
我也需要一个利用带字库的12864还有ds1302实现的时钟显示 要求显示时间年月日星期和复位功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