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只用USB接口来上电,电路应该怎么接 USB有四个引脚 都怎么用

楼主(2014-11-15):
大神快来围观

网友A:
只接边上的两个脚,中间两个叫悬空即可,因为中间两个是信号,边上的两个电源

网友B:
认清楚USB引脚的定义,+5v接vcc,end接地

网友C:
是的,楼上说得对,另外补充一点,usb中间的两个引角,可以不用接,千万不要把电源接反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亮 我用电压表测了一下 有5付的电压 不过在灯的两边确没有电压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电路连接的问题 还是焊接的问题 我是新手 第一次做这东西 大神们勿喷啊

网友D:
查验资料嘛!两边的两个脚负责供电!

楼主:
成功了 哈哈 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 程序没下进去 多谢给位大神了

网友E:
恭喜 恭喜 啊

楼主:
继续奋斗 呵呵

网友F(2016-12-31):
中间两个不用,接另外两个,分清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