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1602和12864都能显示

楼主(2014-11-16):
  这个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原来是用1602显示的,后来我换成12864也能正常用了,因为我没有1602。。呵呵。。

网友A:
太牛了能同时兼容这两种液晶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能同时兼容这两种液晶屏吗

可以的,这个是我买的开发板上的配夽程序:/********************************************************************************
*         描述:                                                                 *
*         lcd1602显示 遥控键值读取器                                            *
*         lcd1602显示 遥控器接p3.3                                              *
*         喇叭接p3.6                                                            *
*         连接方法:使用红外功能时 J1跳线短接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

sbit IRIN = P3^3;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驱动线
sbit RELAY= P1^4;         //继电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sbit LCD_RS = P2^3;
sbit LCD_RW = P2^4;
sbit LCD_EN = P2^5;

uchar code  cdis1[ ] = {" Red Control "};
uchar code  cdis2[ ] = {"  IR-CODE: --H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 cmd = ((cmd&0x01)<<7)|((cmd&0x02)<<5)|((cmd&0x04)<<3)|((cmd&0x08)<<1)|((cmd&0x10)>>1)|((cmd&0x20)>>3)|((cmd&0x40)>>5)|((cmd&0x80)>>7);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        dat = ((dat&0x01)<<7)|((dat&0x02)<<5)|((dat&0x04)<<3)|((dat&0x08)<<1)|((dat&0x10)>>1)|((dat&0x20)>>3)|((dat&0x40)>>5)|((dat&0x80)>>7);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main()
{
   uchar m;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RELAY=1;

    delay1(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T1=1;
EX1=1;
EA=1;

   while(1)        ;

} //end main
/**********************************************************/
void IR_IN() interrupt 2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1 = 0;
         delay(15);
         if (IRIN==1)
     { EX1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1=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1=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beep();
     EX1 = 1;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网友B(2014-12-21):
很好,正需要

网友C:
请问:在AT89S52上带1602调试通过,但拆除1602,就不响应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并且把1602的驱动也屏蔽了,继电器再也不动作了,继电器没坏,恢复1602的驱动就好使

网友C:
拆除1602的程序,再别的好的单片机上,继电器也不动作,为什么呢?调了3天,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C:
请问,你的开发板是哪一款?

网友C:
给个淘宝链接也行,谢谢!

网友D(2015-03-23):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HS0038B测试1602显示\HS0038B测试1602显示\IRSEG.C(1): error C318: can't open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HS0038B测试1602显示\HS0038B测试1602显示\IRSEG.C'

网友E(2015-05-10):
你好  我在网上看到你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8635-1.html关于红外线解码的  我在编译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主要是IRSG.c文件没有一起发给我们   导致出现了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HS0038B测试1602显示\HS0038B测试1602显示\IRSEG.C(1): error C318: can't open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HS0038B测试1602显示\HS0038B测试1602显示\IRSEG.C'这样的错误  无法编译下去了  能不能帮忙把这个文件发给我啊    我学单片机快一年了  也有不少资料可以送给你作参考  最近想做遥控这一方面的  希望你能帮我一下  我叫王鹏

网友F(2015-07-15):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能同时兼容这两种液晶屏吗

太牛了!!

楼主(2015-10-08):
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最初没改动过的源码

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AT89S52上带1602调试通过,但拆除1602,就不响应了,什么原因呢?

拆除1602,,没有屏了,怎么显示?这个肯定和数码管显示不兼容的

楼主:
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和说明

网友G(2016-01-09):
来看下最近在做 课程设计

网友H:
刚来论坛!学习中!

网友I(2016-04-23):
谁有串口接收显示程序

网友J(2017-05-16):
如果让红外遥控做算法加上语音模块????能用这个改到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