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R206: NO REGISTRY ACCESS,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 keil授权问题求解

楼主(2014-11-18):
给keil授权时提示“*** ERROR R206: NO REGISTRY ACCESS,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求解释?

网友A:
是win7吧  在keil上面点右键 选择“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启动keil 才可以注册”

楼主:
我的是Win8.1,按照上面说的也成功注册了!谢谢啦!

网友B(2016-02-05):
win10已成功
多谢!

网友C:
没有注册表访问,需要管理权限

网友D(2016-03-24):
引用 网友A:
是win7吧  在keil上面点右键 选择“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启动keil 才可以注册”

哈哈,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17-10-13):
Win10已解决,专门注册登录感谢,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