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STC12C5A60S2+RC522构成的IC卡读卡器

楼主(2014-11-18):
由STC12C5A60S2+RC522构成的IC卡读卡器
读出的卡号从串口返回
RC522 非接触式IC卡读卡模块 采用I2C接口通信方式占用CPU I/O口最少,非SPI通信接口方式。
外观尺下:62X34mm

插针间距: 7Pin x 2.54mm

本模块非SPI通信接口方式,采用I2C接口通信方式占用CPU I/O口最少;从机器件地址为:0x00H

有需要IC卡读卡模块的点这:RC522 非接触式IC卡读卡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zmdRBz&id=42037523587
有此模块的可以提供完整的读写卡源码

/***********************************************************************************************************/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端口定义
//MFRC522
sbit SDA = P1^4;
sbit SCL = P1^5;
// sbit SDA = P0^4;//IO2
// sbit SCL = P0^5;//IO1
sbit BEEP = P2^3;         //BZ
sbit LED_GREEN = P1^7;
/***********************************************************************************************************/
void InitializeSystem(); //系统初始化
#define BAUD_115200        256 - (OSC_FREQ / 192L) / 115200L   // 255
#define BAUD_57600         256 - (OSC_FREQ / 192L) / 57600L    // 254
#define BAUD_38400         256 - (OSC_FREQ / 192L) / 38400L    // 253
#define BAUD_28800         256 - (OSC_FREQ / 192L) / 28800L    // 252
#define BAUD_19200        256 - (OSC_FREQ / 192L) / 19200L    // 250
#define BAUD_14400         256 - (OSC_FREQ / 192L) / 14400L    // 248
#define BAUD_9600         256 - (OSC_FREQ / 192L) / 9600L     // 244
#define OSC_FREQ          22118400L
#define RCAP2_50us      65536L - OSC_FREQ / 40417L
#define RCAP2_1ms       65536L - OSC_FREQ / 2000L
#define RCAP2_10ms      65536L - OSC_FREQ / 1200L
#define TIME0_500us     65536L - OSC_FREQ / 8000L
#define TIME0_10ms      65536L - OSC_FREQ / 200
#define CALL_isr_UART()    TI = 1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

/***********************************************************************************************************
                                由STC12C5A60S2+RC522构成的IC卡读卡器
CPU = STC12C5A60S2
OSC = 22.1184Mhz
功能简介:
具有串口波特率可更改和同一张卡防重读功能,即如果同一张卡如果一直放在感应区域中只读一次,只有离开感应区域
再次进入时才重新读取每成功读一次会返回扇区0的块0~3的内容即共64个字节,和蜂鸣器响一声,LED闪一次。

串口通信协议:串口波特率(默认为115200)
发送 0x02 0x0B + 0xXX 为打开蜂鸣器,后跟的参数0xXX为响的时长(可选值为1~255).并返回OK
发送 0x02 0x0D + 0xXX为更改波特率,后跟的参数(可选值为0~6)如下介绍.并返回OK
分别为:
        0x00 = 9600
        0x01 = 14400
        0x02 = 19200
        0x03 = 28800
        0x04 = 38400
        0x05 = 57600
        0x06 = 115200

程序编辑:红尘有你                                                                                2014-11-18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u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idata MLastSelectedSnr[4];    //存放4个字节的卡片序列号
uchar idata RevBuffer[70];
uchar data SerBuffer[4];
bit CmdValid;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
/***********************************************************************************************************/
void InitializeSystem()        //系统初始化
{
    //P0 = P1 = P3 = 0xFF;
    //P0M0 = 0x08;
    BEEP = 1;
    PCON = 0x80;
    SCON = 0x70;
    TMOD = 0x21;        //TMOD = 0x22;
    //TH1 = BAUD_9600;
    TH1 = BAUD_115200;
    TL1 = TH1;
    TR1 = EA = ES = LED_GREEN = 1;                //
    PcdReset();                    //复位RC522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M500PcdConfigISOType('A');    //设置RC522的工作方式
    BEEP = 1;
    LED_GREEN = 0;
    delay_10ms(5);
    BEEP = 0;
    LED_GREEN = 1;
    delay_10ms(5);
    BEEP = 1;
    LED_GREEN = 0;
    CmdValid = 0;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清0
}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接收和发送中断
{
    uchar len,i;
    uint  j = 0;
    if(RI == 1)                                //接收中断
    {
        len = SBUF;
        RI = 0;
        for(i = 0;i < len;i++)
        {
            while(!RI)
            {
                j++;
                if(j > 2000)            //j的大小取值与晶体振荡器有关
                {
                    break;
                }
            }
            if(j < 2000)                //j的大小取值与晶体振荡器有关
            {
                RevBuffer = SBUF;
                RI = j = 0;
            }
            else
            {
                break;
            }
        }
        if(i == len)
        {
            REN = 0;                    //禁止串口接收
            CmdValid = 1;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置1
        }
    }
    else if(!RI && TI)                    //发送中断
    {
        TI = 0;
        len = RevBuffer[0];
        for(i = 1;i < len + 1;i++)
        {
            SBUF = RevBuffer;
            while(!TI);
            TI = 0;
        }
        REN = 1;                        //允许串口接收
    }
}
/***********************************************************************************************************/
void main()
{
    uchar baud,UltraLight;
    InitializeSystem();        //系统初始化
    // SBUF = ReadRawRC(VersionReg);    //读取RC522芯片版本号,返回到串口输出
    // while(!TI);                    //读取RC522芯片版本号,返回到串口输出
    // TI = 0;                        //读取RC522芯片版本号,返回到串口输出
    while(1)
    {
/**********************************************************************************************************/
        baud = PcdRequest(PICC_REQALL,&RevBuffer[1]);        //寻卡/成功返回MI_OK
        if(baud != MI_OK)//不为0表明无卡在感应区域内
        {
            baud = PcdRequest(PICC_REQALL,&RevBuffer[1]);    //寻卡/成功返回MI_OK
            if(baud != MI_OK)//表明无卡在感应区域内则将以下内存填上FF使其能进行下一次读卡
            {
                SerBuffer[0] = SerBuffer[1] = 0xff;
                SerBuffer[2] = SerBuffer[3] = 0xff;
                UltraLight = 0;
            }
        }
/**********************************************************************************************************
        if(baud == MI_OK)//寻到卡后返回卡类型
        {
            ES = 0;
            SBUF = RevBuffer[1];
            while(!TI);
            TI = 0;
            SBUF = RevBuffer[2];
            while(!TI);
            TI = 0;
            ES = 1;
        }
/**********************************************************************************************************/
         if((RevBuffer[1] == 0x44) && (RevBuffer[2] == 0x00)) //判断是否为超薄卡识别码为0x4400(例:深圳地铁卡)
        {
            UltraLight = 1;                            //超薄卡识别标志位置1
        }
        baud = PcdAnticoll(&RevBuffer[1]);            //防冲撞/成功返回MI_OK以及将卡号存在RevBuffer数组内
/*********************************************************************************************************
        if(baud == MI_OK)//防冲撞/成功返回
        {
            ES = 0;
            SBUF = 0x11;
            while(!TI);
            TI = 0;
            SBUF = 0x22;
            while(!TI);
            TI = 0;
            ES = 1;
        }
/**********************************************************************************************************/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1],4);    //将RevBuffer[1]开始4个地址中的卡号复制到MLastSelectedSnr中
        baud = PcdSelect(MLastSelectedSnr);            //选定卡片/成功返回MI_OK
/**********************************************************************************************************
        if(baud == MI_OK)//选定卡片/成功返回
        {
            ES = 0;
            SBUF = 0x33;
            while(!TI);
            TI = 0;
            SBUF = 0x44;
            while(!TI);
            TI = 0;
            ES = 1;
        }
/**********************************************************************************************************/
        if(UltraLight)    //如果是超薄卡不要密码验证就能读取扇区内数据
        {
            baud = PcdRead(0,&RevBuffer[1]);                            //读扇区0的页0~3
            baud = PcdRead(4,&RevBuffer[17]);                            //读扇区0的页4~7
            baud = PcdRead(8,&RevBuffer[33]);                            //读扇区0的页8~11
            baud = PcdRead(12,&RevBuffer[49]);                            //读扇区0的页12~15
        }
        else    //如果不是超薄卡要密码验证后才能读取扇区内数据
        {
            baud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0,DefaultKey,MLastSelectedSnr);    //0x60为校验卡A组密码、0x61则校验卡B组密码
/**********************************************************************************************************
        if(baud == MI_OK)//校验卡A组密码成功后返回
        {
            ES = 0;
            SBUF = 0x55;
            while(!TI);
            TI = 0;
            SBUF = 0x66;
            while(!TI);
            TI = 0;
            ES = 1;
        }
/**********************************************************************************************************/
            baud = PcdRead(0,&RevBuffer[1]);                            //读扇区0的块0
/**********************************************************************************************************
        if(baud == MI_OK)//读扇区0的块0成功后返回
        {
            ES = 0;
            SBUF = 0x77;
            while(!TI);
            TI = 0;
            SBUF = 0x88;
            while(!TI);
            TI = 0;
            ES = 1;
        }
/**********************************************************************************************************/
            baud = PcdRead(1,&RevBuffer[17]);                            //读扇区0的块1
            baud = PcdRead(2,&RevBuffer[33]);                            //读扇区0的块2
            baud = PcdRead(3,&RevBuffer[49]);                            //读扇区0的块3
        }
        if((memcmp(MLastSelectedSnr,SerBuffer,4) != 0) && (baud == 0))//相同为0
        {
            memcpy(SerBuffer,MLastSelectedSnr,4);//将MLastSelectedSnr中的4个值复制到SerBuffer中
            RevBuffer[0] = 64;        //共发送64个字节
            CALL_isr_UART();        //将发送结束中断位置1
            BEEP = 0;
            LED_GREEN = 1;
            delay_10ms(3);
            BEEP = 1;
            LED_GREEN = 0;
            baud = PcdHalt();        //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成功返回MI_OK
        }
/**********************************************************************************************************/
        if(CmdValid)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1
        {
            CmdValid = 0;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清0
            if(RevBuffer[0] == 0x0B)    //测试读卡器
            {
                baud = RevBuffer[1];    //先将上位机发来的蜂鸣时间暂存
                 RevBuffer[0] = 4;        //共发送4个字节
                RevBuffer[1] = 'O';
                RevBuffer[2] = 'K';
                RevBuffer[3] = 0x0D;    //回车转行
                RevBuffer[4] = 0x0A;    //回车转行
                CALL_isr_UART();        //将串口通信的TI标志位置1
                LED_GREEN = 1;
                BEEP = 0;
                delay_10ms(baud);
                LED_GREEN = 0;
                BEEP = 1;

            }
            else if(RevBuffer[0] == 0x0D)           //设置通讯波特率
            {
                switch(RevBuffer[1])
                {
                    case 0:
                        baud = BAUD_9600;
                        break;
                    case 1:
                        baud = BAUD_14400;
                        break;
                    case 2:
                        baud = BAUD_19200;
                        break;
                    case 3:
                        baud = BAUD_28800;
                        break;
                    case 4:
                        baud = BAUD_38400;
                        break;
                    case 5:
                        baud = BAUD_57600;
                        break;
                    case 6:
                        baud = BAUD_115200;
                        break;
                    default:
                        baud = BAUD_9600;
                        break;
                }
                RevBuffer[0] = 4;        //共发送4个字节
                RevBuffer[1] = 'O';
                RevBuffer[2] = 'K';
                RevBuffer[3] = 0x0D;    //回车转行
                RevBuffer[4] = 0x0A;    //回车转行
                CALL_isr_UART();
                BEEP = 0;
                delay_10ms(3);
                BEEP = 1;
                TR1 = 0;
                TH1 = baud;
                TL1 = TH1;
                delay_10ms(2);
                TR1 = TRUE;
            }
            else                //如果不是以上二种情况则执行如下语句
            {
                RevBuffer[0] = 5;        //共发送5个字节
                RevBuffer[1] = 'E';
                RevBuffer[2] = 'R';
                RevBuffer[3] = 'R';
                RevBuffer[4] = 0x0D;    //回车转行
                RevBuffer[5] = 0x0A;    //回车转行
                CALL_isr_UART();
                BEEP = 0;
                delay_10ms(3);
                BEEP = 1;
                delay_10ms(2);
                BEEP = 0;
                delay_10ms(2);
                BEEP = 1;
                delay_10ms(2);
                BEEP = 0;
                delay_10ms(2);
                BEEP = 1;
            }
        }
/**********************************************************************************************************/
    }
}
/***********************************************************************************************************/

网友A:
 替换成 [ i] 可防治出现斜体.

网友B:
楼主太给力了,果断收藏,

网友C:
金创图科技   专业做烧录各种芯片的自动化烧录方案.    机器烧录的好处: 1. 机器比人工快,时间好把握; 2,从长远说,机器烧录比人工烧录便宜;  3.芯片和程序外发烧录,程序有可能会被泄露, 自己购买了机器烧录就不用担心程序泄露的危险. 4,降低产器成本.    邹先生      18664339205          QQ:495684850

网友D(2015-01-15):
能否可以把完整代码发一份给我

网友E(2015-04-25):
楼主能否可以把完整代码发一份给我。谢谢了!邮箱:294763701@qq.com

网友F:
楼主,求程序772691978@qq.com

网友G:
难得的参考。

网友H(2016-04-09):
求源代码

网友I(2016-06-12):
楼主能否可以把完整代码发一份给我。谢谢了!邮箱:158432053@qq.com

网友J(2016-11-01):
这星期刚好接手这块,求完成代码,非常谢谢

网友J:
求楼主完整代码,刚忘了加邮箱1162209054@qq.com

网友K(2017-03-06):
楼主好人  求源代码参考学习,谢谢   2529867499@qq.com

网友L:
楼主能否发一份程序,303852563@qq.com,感谢

网友M:
RC523可以直接替代RC522,但RC522不能替代RC523,主要在于RC522只支持ISO14443A协议,而RC支持RC523支持ISO14443A以及ISO14443B两种协议。另外,我司有MS522与MS523可以直接pin对pin替换RC522与RC523. 无需调整硬件,性能不变,价格变低,详情咨询 陈生 18826580495 QQ:609091075

网友N(2017-04-08):
引用 网友O:

朋友能把代码也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朋友能把代码也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楼主能否发一份程序,,感谢

朋友能把代码也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N:
朋友能把代码也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N:
朋友能把代码也发我一份吗?谢谢!916703769@qq.com

网友R(2017-05-14):
楼主的RC522的电压是3.3V的吗?怎么处理的电压,谢谢

网友S:
楼主能否可以把完整代码发一份给我。谢谢了!邮箱:787875389@qq.com

网友T(2017-09-24):
能不能发一下完整代码啊,谢谢楼主 846599713@qq.com

网友U(2017-11-03):
楼主大人可否发我一份完整代码:3400682008@qq.com谢谢

网友V(2017-12-31):
楼主大人可否发我一份完整代码啊,万分感谢!!!:412323530@qq.com

网友W(2018-06-03):
求源代码 楼主发给我一份liangpin521@163.com

网友X:
求完整源代码 楼主发给我一份1638802453@qq.com

网友X:
楼主大人可否发我一份完整代码啊,万分感谢!!!:yd_liu_feng@163.com

网友Y(2019-02-07):
楼主大人,求一份完整源码124443120@qq.com

网友Z(2019-05-02):
求楼主发一份完整程序 1027684342@qq.com 谢谢

网友AA(2024-12-19):
这个有做成的吗?STC的串口调试有熟悉的吗?

网友AA:
这个东西,现在没人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