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P2的135,控制P1的1234?用汇编

楼主(2014-11-18):
各位大神,怎样用p2口的135脚,控制p1口的1234的LED灯,用P2口的246脚控制P1口的5678脚,用p2口的78脚控制p1口的12345678脚
我用的是汇编,p2口的是拨码开关,p1口是LED灯,望大神解答,求之不尽!谢谢!我都困扰了好几天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P2口都是拨码开关?要如何控制LED灯的亮灭?在具体点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用拨码开关,来控制灯灯,亮和灭

楼主:
是的啊,但我也知道了怎样控制打开,现在不知道怎样关掉了
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A,P3
                CJNE A,#0EAH,MAIN1    ;135输入,低有效
        MOV P2,#0FH
        SJMP MAIN
MAIN1:

        CJNE A,#0D5H,MAIN2    ;246输入,低有效
        MOV P2,#0F0H
        SJMP MAIN
MAIN2:
        ;MOV P2,#0FFH                想让开关断开,但78输入时,输出不对
        CJNE A,#3FH,MAIN    ;78输入,低有效
        MOV P2,#00H
        SJMP MAIN
                END

网友C:
p1口的1234的LED灯,受到p2口135脚的控制,同时也受到p2口78脚的控制,重复的双重控制,逻辑不分明。
p1口的5678的LED灯,受到p2口246脚的控制,同时也受到p2口78脚的控制,重复的双重控制,逻辑不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