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经典程序1---显示1234数字。 编译时出错了,求高手帮...

楼主(2014-11-19):
//数码管动态显示经典程序1---显示1234数字。晶振=12MHz

#include<reg52.h>//定义51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定义无符号双字节数据类型 值域:0--655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定义无符号单字节数据类型 值域:0--255

#define SEG P0//定义数码管段选IO口
#define WE  P2//定义数码管位选IO口

uchar code scan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f}//
//    定义  7段共阴数码管段码--数组

uchar i=0;//  给i赋值0,初值。

void timer_init();//定义定时器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timer_init();//程序初始化。
SEG=0x00;//
WE|=0x1e;//
while(1);//循环
}

void timer_init()//定时器主程序
{
EA=1;//开总中断开关
ET1=1;//开定时器1中断开关
TR1=1;//启动定时器1
TMOD=0X10;//设置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3下工作
TH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高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TL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低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

void timer1() interrupt 4  //   定时器1重装初始值(10000us=10ms)
{
  TH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高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TL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低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i++;//i变量自动加1,每执行一次。

WE|=0x1e;//    位选扫描“|”按位或指令运算
SEG=scandata[i] ;//送段码到scandata储存单元寄存器进行显示
WE&=~(0x01<<i);//送位选码扫描左移进行位选显示
if(i==4) i=0;//判定位选左移次数是否达到4次,达到了,返回初始值,清零重新开始左移扫描。
}  //程序结束

错误信息提示如下: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001.c...
001.C(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001.C(41): error C183: unmodifiable lvalue
001.C(46): error C183: unmodifiable lvalue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是那里出现了什么错误,如何修正错误!谢谢!

网友A:
回帖奖励 +1

#include<reg52.h>//定义51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定义无符号双字节数据类型 值域:0--655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定义无符号单字节数据类型 值域:0--255

#define SEG P0//定义数码管段选IO口
#define WE  P2//定义数码管位选IO口

uchar code scan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f};//语法错误加;
//    定义  7段共阴数码管段码--数组
uchar data[]={0,0,0,0,0};
uchar i=0;//  给i赋值0,初值。

void timer_init();//定义定时器函数
void  delay_cycles(uint t)
{
     uint m,n;
    for (m=0; m<t; m++)
       for (n=0; n<1000; n++);
}
void LED_display(void)
{
   static uchar i,temp=0x10;
   for (i=0; i<5; i++)
   {
     SEG=scandata[Data[i]];
     WE=~temp;
     temp=temp>>1;
     delay_cycles(10);

   }
}
void main()// 主函数,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timer_init();//程序初始化。
SEG=0x00;
while(1)
{
   LED_display();

}//循环
}

void timer_init()//定时器主程序
{
EA=1;//开总中断开关
ET1=1;//开定时器1中断开关
TR1=1;//启动定时器1
TMOD=0X10;//设置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3下工作
TH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高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TL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低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

void timer1() interrupt 4  //   定时器1重装初始值(10000us=10ms)
{
  TH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高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TL1=(65536-10000)%256;//给定时器1低8位装载定时初始值(10000us=10ms)
  i++;//i变量自动加1,每执行一次。
//你可以在这里做个秒表, 然后分离data[i];

//WE|=0x1e;//    位选扫描“|”按位或指令运算
//SEG=scandata[i] ;//送段码到scandata储存单元寄存器进行显示
//WE&=~(0x01<<i);//送位选码扫描左移进行位选显示
//if(i==4) i=0;//判定位选左移次数是否达到4次,达到了,返回初始值,清零重新开始左移扫描。
}  //程序结束

网友A:
把data 更正为Data

楼主:
很好,可以试看。编译器编译没有错误,仿真时,后来又发了这个错误:***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0800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楼主:
通过一整天的忘我投入钻研,以上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提示!